在Linux下安装Allegro155

楼主(2008-03-14):
我最近想在linux下设计PCB。但是,eagle的手动布线功能比较差。特别是没有推线的功能。也没有在线DRC。决定改用Allegro。
上BBS看到了师兄发过的一篇文章。

首先下载Cadence.SPB.V15.5.for.linux
比如这个站点
$ lftp soft.eeatech.org -p 31621
cd incoming/other/
mirror Cadence.Allegro.SPB.V15.5.Linux-EFA/

或者$ lftp ftp.ednchina.com/spb155linux/ -u ednchina,ednchina

或者教育网的$ lftp 202.117.26.30 -u luu,luu

或者http://www.51eda.com

或者有电骡资源
ed2k://|file|Base_SPB155.md5|418|099FDAFDC400AF42FB67BC5BF0F48709|h=5Y6IRQQV4
GZA
LBQ6WM6K2TJ4TWKC7PTR|/
ed2k://|file|Base_SPB155_license.lic|4417|9B199204E91D2EDDB92F735BF4252867|h=
5QZ
V3ZHIWSXFEU6X4BOCFBFMEQDSVEAT|/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1of5.tar|385138176|D910778AE0ECC61737302C76E60
57A
BC|h=MC5HMZP2PW3OJBJTWEAHFVUHTOYHVVEK|/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2of5.tar|559300096|523E2131409905281E6B5258FAC
BBA
15|h=N2Q4V4FWNYBC3QOETLZRBQQO6GHOTOTT|/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3of5.tar|562261504|F50832E3CFFE58B7FB63393DADE
CC1
71|h=MQ6HHIDBHRHEJOOEGK6DZVK4GYGVISSS|/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4of5.tar|556144640|0CDBFA4E44044B5092FD814414E
E6D
5C|h=6IULH7ZJI4GQPAKNOY4DYOQD74PLNKNE|/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5of5.tar|18953728|EEA2EF952BAC328A44807836CDB7
B|h=ZRNRPB43LVWHPGQJXSY64TPK5HGY3Z7D|/
用GNU/Linux下的amule或者windows下的emule来下载

$ cd Cadence.Allegro.SPB.V15.5.Linux-EFA/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1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2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3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4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5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README.rar
$ unrar x Crack.rar
解压缩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1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2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3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4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5of5.tar
解开打包

$ cd SPB155_lnx86.Base
$ cd CDROM1

$ su
进入管理员界面
# mkdir /home/user/opt/spb155
# chown -v user:group /home/user/opt/spb155
这里user是你的用户,后一个group是用户名所在组。
# exit

$ chmod -v 755 SOFTLOAD.TAR
$ chmod -v 755 sl2iswrap.zip

$ ./SETUP.SH
出现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输入/opt/spb155
出现 Directory /opt/spb does not exist. Create? [y/n]: y
Do you want to use InstallScape [y/n]:n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回车

$ cd /home/user/opt/spb155/install/bin.lnx86
./softload
开始安装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然后
  1)    Local       (mounted to this machine
然后看到
    Specify the CD-ROM mount point

       1)   /cdrom
       2)   Other

       m)   Main Menu
       p)   Previous Menu
       h)   Help

这样,我们下一步就应该给/cdrom这个默认的光驱做好软链接,
在另一个termial上,
$ su
# cd /
# rm cdrom
# ln -s
/home/user/Cadence.Allegro.SPB.V15.5.Linux-EFA/SPB155_lnx86.Base/CDROM1/
cdrom
(以后安装到cdrom2,3,4,5时候,就相应修改软链接。在最后软件安装完,
记得 # ln -s /media/cdrom /cdrom

回到安装的termial上,选择1)
当然,你选择2也可以,指定好位置,就不象1)那样修改/cdrom软链接。

提示
Do you want to view the README file?

Please press y (yes) or n (no) :
你可以看也可以不看。

然后选
4) Cadence Catalog
再选a) All of the above

Are your selections correct? [y/n]
选y

然后就出现
Generating detailed installation data...

Determining available disk space
Determining required disk space

Disk checks successful

然后提示
Press [Return] to proceed, q to quit :
显然按回车。

Updating package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
.............................................................................
.............................................................................
.............................................................................
.............................................................................
..................

Checking data files...
然后就开始安装了,第一个cd用完了,会提示用第二个cd

Your package selections require SPB155 lnx86 P/N 356-73303-0102 CDROM # 2.
1)
2)
    3) SPB155 lnx86 P/N 356-73303-0102 CDROM # 2 already mounted on
/home/chenqs
/cdrom1/E024_SPB155_ln86_1of5, continue.

    4) Change CD-ROM mount point.

    m) Main Menu

另一个terminal修改/cdrom软链接,指向CDROM2
上面选择3

之后的CDROM3,4,5同理。

慢慢就会安装完。

装好后
cd /home/user/opt/spb155/
ln -s tools.lnx86 tools

把Crack.rar解压出来的licence.lic文件
放在/home/user/opt/spb155/share/licence/文件夹中

设置环境变量,在~/.bashrc后面增加如下

# Cadence PSD environment
export CDS_INST_DIR=/home/user/opt/spb155
export CDS_LIC_FILE=$CDS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lic
export CDS_DIR=$CDS_INST_DIR
export CONCEPT_INST_DIR=$CDS_DIR
export CDS_SITE=$CDS_DIR/share/local/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ONCEPT_INST_DIR/tools/lib
export CDSDOC_PROJECT=/CDS_INST_DIR/doc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
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PATH

保存~/.bashrc

然后
$ source ~/.bashrc

aptitude安装csh以备需要。

$ cd /home/user/opt/spb155/install/bin.lnx86/
$ ./softload

然后选4,Configure Installed Products,然后选1 system-level configuration
是编译一些库。全选吧,选择a,时间不象它估计的几十几百分钟那么长的。

会出一点错误,
/home/lixuebai/opt/spb155/tools.lnx86/stream_mgt/install/smconfigure: line
1496:
/bin/basename: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Cannot run the configuration in
/home/lixuebai/opt/spb155/tools.lnx86/stream_mgt/install on this platform
(lnx8
6)

查看那个smconfigure的1496行,
   cd $IDIR/../../; TDIR=`/bin/pwd`;  #1495
   TOOLDIR=`/bin/basename $TDIR`      #1496

basename这个命令在/bin是不存在的
$ whereis basename
basename: /usr/bin/basename /usr/X11R6/bin/basename /usr/bin/X11/basename
/usr/s
hare/man/man1/basename.1.gz /usr/share/man/man3/basename.3.gz

那么我们做一个软链接
$ su
# ln -s /usr/bin/basename /bin/basename
# exit

然后再重新编译库

会让你配置Stream Manager

This release includes a copy of the Stream Manager tool and associated data
files which help you to set up and manage your run-time environment.

提示选择安装目录,我写的是
/home/user/opt/spb155/StreamManager

提示
Do you want to use your existing perl path /usr/bin/perl? (y/n) :
选y

要安装registry
(<CR> = /home/lixuebai/opt/spb155/smCdsReg) :
/home/lixuebai/opt/spb155/CdsReg

(<CR> = /home/lixuebai/opt/spb155/smLocal) :
不用改了.

这样就编译完了。

主要程序:
allegro: allegro PCB design
projmgr: project manager
designmanager
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也就是concept-HDL 用来绘制原理图
(注意capture是被Cadence收购的OrCAD的绘制原理图的工具,只有windows版本)

$ projmgr &
可能会出现错误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dl.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问题就是libc要有低于2.3.5的版本,而debian etch是2.3.6版本。
就要进行修正。

把/home/user/opt/spb155/tools/fet/bin/fet_env.sh的88行
LD_ASSUME_KERNEL=2.4.0
改成
LD_ASSUME_KERNEL=2.4.1

把/home/user/opt/spb155/share/bin/cdsdoc的179行
LD_ASSUME_KERNEL=2.2.5
改成
LD_ASSUME_KERNEL=2.4.1

再运行$ projmgr & 测试

OK

不过也存在一点问题,找不到两个库,
提示找不到/home/user/opt/spb155/share/library/vlsi和ver_HWmodels
前面编译库的时候是全部编译的阿,奇怪,以后再找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转到linux下做PCB》的讨论
http://linux.chinaunix.net/bbs/thread-606826-1-27.html

2,WindPlume@newsmth,将Linux下SPB15.5的安装过程整理了一下,newsmth的circuit板

///////////////////////////////////////////////////////////////////////////////////////////////////////////////////////////////////////
这是师兄在05年发表的文章。在我现在用的Ubuntu7.10上根本无法安装。libc 太新了。
不过我受不了window$的不稳定性。决定从头开始安装。

首先:下载Fedoracore1 (Yarrow)
这个可以从迅雷上下载。速度很快,大约用了20分钟。
然后就是刻盘,重新启动电脑。安装Fedoracore。
(如果你的电脑是SATA硬盘,注意在BIOS中更改为COMPATABLE(兼容模式),否则系统认不出你的硬盘)
为了方便。我在安装时选择了所有组件。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进入Fedoracore。发现是KDE界面的。因为早期版本的Kde不是很稳定。我决定不用它。
编辑/etc/inittab 将default run level更改为3,multi user mod.
cp /etc/X11/xinit.d/xinitrc ~/.xinitrc
编辑.xinitrc
将里面的一些启动KDE的代码去掉。默认启动twm

因为这个内核有点老。我的许多硬件都没被认出来。(USB鼠标。网卡),尝试重新编译内核。
从kernel.org上下载
2.6.22的内核。
解压到/home/username/
然后配置内核。
make menuconfig

配置内核时应该注意有一些选项。新内核中都很多硬件的驱动。但是我们没必要全部编译。选择你的电脑需要的驱动编译就行了。

我选了
inter 1Gbit net card
和USB HID driver
注意更改Prosessor Type 为你的机器的CPU类型。

然后就是:
make
make modules
make modules_install
make install

要注意:修改/boot/grub/menu.lst
更改root=/dev/hda4(我的是HDA4不同机器不同)。
(注意这个一定要改。)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USB鼠标能用了,网络也好了。

启动后,没有进入图形界面,直接进入字符界面。
(安装过程没必要在图形界面下。)

如果想进入图形界面,键入

startx即可。

然后按照上面引用的文章里面的步骤安装ALLEGRO。
(按装过程中不必建立软连接。直接用你的解压目录就行了。)

网友:
这好的东西应支持,不过应付图说明是最好方便应用安装的.linux大家应用得较少.

楼主:
我根据我的安装过程,更改如下。因为所有的安装过程都是在命令行下的。所以贴图可以省略了。
不过我会在键入的命令前面添加$号。

1>安装Fedora Core 1
在下载完光盘后,我们手头有三张光盘。分别是
Fedora Core 1 1of3
Fedora Core 1 2of3
Fedora Core 1 3of3
注意在刻盘的时候没必要刻那三张RPM的iso

然后重启电脑:
进入BIOS,注意,如果你的硬盘是SATA的话,应该更改硬盘接口为兼容模式。否则是Fedora Core 1 无法认出你的硬盘。
更改启动顺序为从光驱启动。

分区时请注意:
1:应该分出1G swap
2:如果是新手,建议你将所有文件安装到一个分区中,这个分区的大小应该为15G。(完全安装Linux5.6G,allegro3G(下载的文件和
安装文件),编译内核用了大概2G(和你的配置有关。))

首先下载Cadence.SPB.V15.5.for.linux
比如这个站点

$ lftp soft.eeatech.org -p 31621
cd incoming/other/
mirror Cadence.Allegro.SPB.V15.5.Linux-EFA/

或者

$ lftp ftp.ednchina.com/spb155linux/ -u ednchina,ednchina

或者教育网的

$ lftp 202.117.26.30 -u luu,luu

或者http://www.51eda.com

或者有电骡资源
ed2k://|file|Base_SPB155.md5|418|099FDAFDC400AF42FB67BC5BF0F48709|h=5Y6IRQQV4
GZA
LBQ6WM6K2TJ4TWKC7PTR|/
ed2k://|file|Base_SPB155_license.lic|4417|9B199204E91D2EDDB92F735BF4252867|h=
5QZ
V3ZHIWSXFEU6X4BOCFBFMEQDSVEAT|/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1of5.tar|385138176|D910778AE0ECC61737302C76E60
57A
BC|h=MC5HMZP2PW3OJBJTWEAHFVUHTOYHVVEK|/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2of5.tar|559300096|523E2131409905281E6B5258FAC
BBA
15|h=N2Q4V4FWNYBC3QOETLZRBQQO6GHOTOTT|/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3of5.tar|562261504|F50832E3CFFE58B7FB63393DADE
CC1
71|h=MQ6HHIDBHRHEJOOEGK6DZVK4GYGVISSS|/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4of5.tar|556144640|0CDBFA4E44044B5092FD814414E
E6D
5C|h=6IULH7ZJI4GQPAKNOY4DYOQD74PLNKNE|/
ed2k://|file|Base_SPB155_lnx86_5of5.tar|18953728|EEA2EF952BAC328A44807836CDB7
B|h=ZRNRPB43LVWHPGQJXSY64TPK5HGY3Z7D|/
用GNU/Linux下的amule或者windows下的emule来下载

$ cd Cadence.Allegro.SPB.V15.5.Linux-EFA/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1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2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3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4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lnx86_5of5.part01.rar
$ unrar x Base_SPB155_README.rar
$ unrar x Crack.rar
解压缩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1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2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3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4of5.tar
$ tar xvf Base_SPB155_lnx86_5of5.tar
解开打包

$ cd SPB155_lnx86.Base
$ cd CDROM1

$ su
进入管理员界面
# mkdir /home/user/opt/spb155
# chown -v user:group /home/user/opt/spb155
这里user是你的用户,后一个group是用户名所在组。
# exit

$ chmod -v 755 SOFTLOAD.TAR
$ chmod -v 755 sl2iswrap.zip

$ ./SETUP.SH
出现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输入/opt/spb155
出现 Directory /opt/spb does not exist. Create? [y/n]: y
Do you want to use InstallScape [y/n]:n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回车

$ cd /home/user/opt/spb155/install/bin.lnx86
./softload
开始安装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然后
  1)    Local       (mounted to this machine
然后看到
    Specify the CD-ROM mount point

       1)   /cdrom
       2)   Other

       m)   Main Menu
       p)   Previous Menu
       h)   Help

下面可以不用建立软连接:
直接选2)
$2

(这样就没必要老是建立软连接)

///////////////////////////////////////////////////////////////////////////////////////

这样,我们下一步就应该给/cdrom这个默认的光驱做好软链接,
在另一个termial上,
$ su
# cd /
# rm cdrom
# ln -s
/home/user/Cadence.Allegro.SPB.V15.5.Linux-EFA/SPB155_lnx86.Base/CDROM1/
cdrom
(以后安装到cdrom2,3,4,5时候,就相应修改软链接。在最后软件安装完,
记得 # ln -s /media/cdrom /cdrom

回到安装的termial上,选择1)
当然,你选择2也可以,指定好位置,就不象1)那样修改/cdrom软链接。
///////////////////////////////////////////////////////////////////////////////////////
提示
Do you want to view the README file?

Please press y (yes) or n (no) :
你可以看也可以不看。

然后选
4) Cadence Catalog
再选a) All of the above

Are your selections correct? [y/n]
选y

然后就出现
Generating detailed installation data...

Determining available disk space
Determining required disk space

Disk checks successful

然后提示
Press [Return] to proceed, q to quit :
显然按回车。

Updating package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
.............................................................................
.............................................................................
.............................................................................
.............................................................................
..................

Checking data files...
然后就开始安装了,第一个cd用完了,会提示用第二个cd

Your package selections require SPB155 lnx86 P/N 356-73303-0102 CDROM # 2.
1)
2)
    3) SPB155 lnx86 P/N 356-73303-0102 CDROM # 2 already mounted on
/home/chenqs
/cdrom1/E024_SPB155_ln86_1of5, continue.

    4) Change CD-ROM mount point.

    m) Main Menu

另一个terminal修改/cdrom软链接,指向CDROM2
上面选择3

之后的CDROM3,4,5同理。

慢慢就会安装完。

装好后
cd /home/user/opt/spb155/
ln -s tools.lnx86 tools

把Crack.rar解压出来的licence.lic文件
放在/home/user/opt/spb155/share/licence/文件夹中

设置环境变量,在~/.bashrc后面增加如下

# Cadence PSD environment
export CDS_INST_DIR=/home/user/opt/spb155
export CDS_LIC_FILE=$CDS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lic
export CDS_DIR=$CDS_INST_DIR
export CONCEPT_INST_DIR=$CDS_DIR
export CDS_SITE=$CDS_DIR/share/local/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ONCEPT_INST_DIR/tools/lib
export CDSDOC_PROJECT=/CDS_INST_DIR/doc
export
PATH=$CDS_INST_DIR/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
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PATH

保存~/.bashrc

然后
$ source ~/.bashrc

aptitude安装csh以备需要。

$ cd /home/user/opt/spb155/install/bin.lnx86/
$ ./softload

然后选4,Configure Installed Products,然后选1 system-level configuration
是编译一些库。全选吧,选择a,时间不象它估计的几十几百分钟那么长的。

会出一点错误,
/home/lixuebai/opt/spb155/tools.lnx86/stream_mgt/install/smconfigure: line
1496:
/bin/basename: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Cannot run the configuration in
/home/lixuebai/opt/spb155/tools.lnx86/stream_mgt/install on this platform
(lnx8
6)

查看那个smconfigure的1496行,
   cd $IDIR/../../; TDIR=`/bin/pwd`;  #1495
   TOOLDIR=`/bin/basename $TDIR`      #1496

basename这个命令在/bin是不存在的
$ whereis basename
basename: /usr/bin/basename /usr/X11R6/bin/basename /usr/bin/X11/basename
/usr/s
hare/man/man1/basename.1.gz /usr/share/man/man3/basename.3.gz

那么我们做一个软链接
$ su
# ln -s /usr/bin/basename /bin/basename
# exit

然后再重新编译库

会让你配置Stream Manager

This release includes a copy of the Stream Manager tool and associated data
files which help you to set up and manage your run-time environment.

提示选择安装目录,我写的是
/home/user/opt/spb155/StreamManager

提示
Do you want to use your existing perl path /usr/bin/perl? (y/n) :
选y

要安装registry
(<CR> = /home/lixuebai/opt/spb155/smCdsReg) :
/home/lixuebai/opt/spb155/CdsReg

(<CR> = /home/lixuebai/opt/spb155/smLocal) :
不用改了.

这样就编译完了。

主要程序:
allegro: allegro PCB design
projmgr: project manager
designmanager
allegro_design_entry_HDL: 也就是concept-HDL 用来绘制原理图
(注意capture是被Cadence收购的OrCAD的绘制原理图的工具,只有windows版本)

$ projmgr &
可能会出现错误

(我在安装过程中没碰到这些错误。因为我用的系统比原作者的系统还要旧)
//////////////////////////////////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dl.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问题就是libc要有低于2.3.5的版本,而debian etch是2.3.6版本。
就要进行修正。

把/home/user/opt/spb155/tools/fet/bin/fet_env.sh的88行
LD_ASSUME_KERNEL=2.4.0
改成
LD_ASSUME_KERNEL=2.4.1

把/home/user/opt/spb155/share/bin/cdsdoc的179行
LD_ASSUME_KERNEL=2.2.5
改成
LD_ASSUME_KERNEL=2.4.1

再运行$ projmgr & 测试

OK

(下面的问题我也碰到了。我的做法是直接删除提示错误的那两行。)
////////////////////////////////////////
不过也存在一点问题,找不到两个库,
提示找不到/home/user/opt/spb155/share/library/vlsi和ver_HWmodels
前面编译库的时候是全部编译的阿,奇怪,以后再找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转到linux下做PCB》的讨论
http://linux.chinaunix.net/bbs/thread-606826-1-27.html

2,WindPlume@newsmth,将Linux下SPB15.5的安装过程整理了一下,newsmth的circuit板

网友:
kelp,请教一下。你为了安装这个软件专门找了一个老版本的Linux来用吗?
是不是glibc 2.4以上的版本都没法用了?

网友:
这个软件也有Win版的呀~从前在华中科技大学的FTP上下载过~这个软件功能太强大了~很多电脑主板都是用这个软件画的~

网友:
好象我的ubuntu6.06装不上!

楼主:
我觉得不仅仅是glibc的问题。还有一些和java虚拟机有关的问题。还有就是路径问题。因为现在出的新版本Glibc都太新了。我就只好找一个旧版本的linux来装装。Ubuntu6。06确实装不上。我试过了。甚至debian4 stable都装不上。

不过这类应用还是建议用redhat的东西。例如:FedoraCore,RHEL等。不过原文作者还是用了debian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