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AD采样检测工频正弦信号的峰值啊?

楼主(2008-03-15):
正在做一个项目,要求用MEGA64来采样并显示电机的电流值。电流信号经过互感器并作精密半波整流后(不做滤波),输入到单片机的AD端口进行采样。请问个位大虾有没有好的算法求出峰值电压。小弟作了一个算法,效果不是很理想,显示的电流波动较大。哪位大虾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45,90,135三个点就可以搞定.采40个点,简化代码.
俺精密半波后,加个反向放大,然后再加个OP做过零比较器,触发,启动AD.

网友:
1楼正解

楼主:
电路有点麻烦,不用比较器可不可以?看有的产品就是整流放大后直接送到单片机,是可以实现的。请问1楼,半波整流后信号不是〉=0吗?为何用过零比较?

网友:
用有效值最准确了,用峰值不太可靠。中国的电网,,,

网友:
AD就是峰值啊

网友:
滑动平均值

我就是用它搞电流环的

采样频率要变,

楼主:
我是想通过峰值来求有效值的,这样采样时间会少些。

网友:
呵呵这样吧:
连续采样,采样N个周期的时间,如果是50HZ就采样N*20ms,
然后把这些点求绝对值再求平均,就得到有效值了。有效值*1.414就得到峰值了。
电路这样:
              VREF
             R=5.1K
ACIN---C=10uF--|----ADC_IN
             R=5.1K
              GND

网友:
可以做周期法啊,10ms内测8次,然后平均值

楼主:
先谢谢楼上兄弟!我的原意是通过峰值来求有效值。周期法可取吗?谁能保证工频一定是50Hz?

网友:
只有你采样的时间够长,管你周期是多少,得到的一律是有效值,如一秒钟那么最大误差也就约是1/50,2s:1/100...
我所说的是20ms 的整数倍,只是让当采样时间比较短的时候,缩小误差。

网友:
这是检测峰值电路

楼主:
采样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影响其它工作。
楼上的电路有人用过吗?输入变化时响应速度如何?

网友:
看来得理论给你分析分析:
如果采样20ms,不考虑AD量化误差。

频率 vs 误差
45 5.13%
46 4.13%
47 3.11%
48 2.07%
49 1.02%
50 0.00%
51 0.98%
52 1.91%
53 2.77%
54 3.55%
55 4.24%

另外纠正一下,应该是对各点电压值先平方,再平均,再开方,推荐采样频率1K
相信我,没错的
下面是分析的 频率(赫兹) VS 误差(%)

网友:
一个周期采几十个点,查找里面最大的.

楼主:
谢谢zhonghua_li及各位热心大虾,我采用每个波形采20点然后求最大值的方法应经能够求得有效值了,而且也很稳定。现在的问题是三相电流的采样只有A相稳定,B相有时候显示为0,C为0的个数更多,这应该是相序的问题,不知大家对三相电流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三相采样和一相采样是一样的,你把你的输入交换下就很容易看出是信号问题还是各自模块的问题.如果是信号问题,就得加强滤波和去干扰.有些不明白:你为啥要测电流的峰值?一般是根据采样直接求出有效值的.峰值的意义不大,就是做电力保护,也是根据有效值的变化来反应的

网友(2012-02-07):
看看,也在弄这个

网友(2013-10-24):
在搞峰值检测,效果不是太理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