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的SI4711/SI4713FM发射芯片的I2C真难搞啊!

楼主(2008-03-15):
Silicon Labs的SI4711/SI4713FM发射芯片的I2C真难搞啊!因为要搞一个带RDS的项目用到它了,不知道这坛子里有人用过这种FM发射芯片没有,用过的指点一下啊。

楼主:
它的I2C有400K的速率,基本上不要考虑时序,前脚置高后脚就可以置低,可调试起来就是不行啊,而且超级不好焊接,QFN的封装四个角上都有PIN脚,屁股底上还一个。

网友:
兄弟,最近我要用到它的SI4735芯片,QFN是不好焊,我之前焊这种器件的办法是在焊盘上涂薄薄的锡浆,把芯片放上去的时候,一次性对准位置,用镊子按住,然后用风枪吹。焊盘在中央的位置上至少要一个以上的过孔,多余的锡才会从该空里导出,。

兄弟,是湖南长沙的?我也在深圳,我是湘潭的,有机会多交流阿。

楼主:
对啊,我是长沙市的,你的搞得怎么样啦,到不是因为它是QFN的不好焊,关键是那四个角上的引脚不好焊,可能是我们的封装做得有点问题。

网友:
FM发射芯
maxim有 ,我用过 还可以、具体型号忘记了
你可以去他的网站看看

网友:
还在刚开始搞,现在样品还没有到,过几天就会到了。

网友(2009-12-03):
我拿烙铁焊上的,费老鼻子劲了 .我也是长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