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给讲讲手机电池中的识别电阻的具体情况和使用方法

楼主(2008-03-15):
在自己做充电器,想把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用上:

大致是这样的,航模上的锂电池组,本身有两个接头,一个供电头,一个是平衡充电接头。

我想在电池组上加一个芯片或是电阻,用来标示电池的一些特性,比如类型、容量、编号等。当然用芯片标示能够提供的信息多些,但成本高且复杂。用电阻能表示的信息少,但简单。信息的接口附加在平衡充电接头上,不会对电池的使用有什么影响。

原以为没人做。但早就被作出来了。今天看手机电池的介绍,才知道有些手机电池上是有识别电阻和热敏电阻的,甚至是EPROM。
//--------------------------------------------------------------------------------------------------
以下引用:

电池标识

为了更好和手机配套使用以及保护专利使用,电池上有唯一的标识让手机识别,通常以热敏电阻阻值和EPROM数据作为识别信息。热敏电阻阻值识别是一种简单的方式,主要是选用不同阻抗的热敏电阻让手机识别,一般比较适合于低端的手机应用。采用EPROM记录电池信息的方式是比较复杂的方法,主要应用于高端手机。EPROM数据可以提供库存记录、版本号以及电池信息等。EPROM有足够的存储空间来记录电池充放电的数据信息,CDMA/GSM等手机使用电量的各阶段的门槛值,以及电池的综合信息等。

这个可以去问手机开发商啊!
不过可以说30%的这些电阻,没个吊用!
很多(不敢用大部分)国内所谓的手机厂(商),对这些东西是云里雾里
,看到别人给的东东是什么样子,就跟着怎么作.不理会软件的配合.

而实际上,原始的设计这些电阻是区分电池类型:如镍镉电、镍氢电、锂电、聚合物锂电?  4.1V/4.2V锂电?  电池容量?小电池、中电池大电池等. 其中基本上都是利用几个基准加上分压电阻和这个外接在电池上的电阻组成识别信号送给AD口,,,,,,

而热敏电阻则基本上是用来监控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是否出现危险的温升等.在镍电中除了监控温升还负责监控电池的充满与否等.

因为开发商不,设计人员习惯不一样,对于这些参数是不一样的.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
//----------------------------------------------------------------------------------------------------

请问有谁了解的能具体说下吗?主要是用电阻是如何实现上面说的这么多量的表示的?谢谢了。

楼主:
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后电池插上去,充电器能自动的识别,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充电。这里,电池能携带的自身信息越多,充电器能自己定的参数也越多,自然能获得最好的充电设置(当然,前提是充电管理程序要好)。

请问有谁了解的能具体说下吗?主要是用电阻是如何实现上面说的这么多数据的表示的?

用电阻组吗?如果是的话,那接口估计不会少。请问便宜的EEPROM是多少钱一片,能否用到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我没做过,但是听说是这样的,电池厂给手机厂提供的是锂电池芯
电池芯外的加保护板或者叫接口板 和 电池外壳
保护板上有串行EEPROM,这个保护板据说量大很便宜在1元多,但是我没做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1元多,也带EEPROM
以前有人说过‘智能电池’上有个什么标准,就是你说的这种串行的通信管理协议,用来给电池充电
市场上的手机等其他设备,也是根据这个协议来给电池进行智能充电的

楼主:
谢谢,不知道随还能再多提供一些信息呢?

网友:
以前在这里的一个帖子看见的,说 电池里要有芯片,存有电池的信息,用SMBUS协议与充电器通讯
其实SMBUS协议就是I2C协议.

以下是I2C(SMBUS)协议标准.pdf——我没做过,所以仅供参考,我要是说错了,希望指正。

楼主:
非常有用的东西,曾经找了很久,感谢了。

网友(2008-04-29):
一般的手机电池有3个触点,除了电源,地,还有一个多用于锂电池过热保护。里边是一个NTC电阻。当电池充电时温度升高,NTC电阻阻值降低。当升高到一定程度,内部电路动作减少充电电流,或切断充电。保护锂电池。

当然可以利用电阻来确定电池的型号,如电阻的大小不同,电路内部靠ADC来分别电池的容量。

当然比较先进的就是电池内部有一个cpu来通讯。如sony dv里的电池。据说电池的加密很NB。至今不能破解。所以只能购买原装电池配件,不能用国产的电池。这样原装电池就可以卖的很贵。

网友A:
网上查到的一个nokia的电池的接口:

诺基亚3310电池触片接口电路有四个端口,分别是电池正极(VBATT)、电池信息(BSI)、电池温度(BIEMP)和地(GND),如图6-1所示。

电池连接器中的BSI线是电池信息线路,主要通过封装在电池内部的下拉电阻RS来识别电池类型,当手机装上电池时,类型识别电阻RS与手机中的电阻R221组成一个分压电路,不同的RS阻值会得到不同的电压,手机系统可通过N201内的A/D转换器读取BS工信号线的直流电压,来获取电池数据信息。BSI信号线的最大电压为2.8V。
电池的BSI端口通过电阻R220与电源模块N201的BSI端相连,Bs工线路如图6-2所示。

电池的温度监测是通过电池内的一个温度敏感下拉电阻来完成的。在话机电路中,一个100千欧的上拉电阻连接至电源VREF。CPU通过N201的A/D转换器读取BTEMP信号线的直流电平,来计算电池温度。
图6-3是电池温度检测信号线路图。

当电池的温度有变化时,RT的阻值也会随之改变,N201将RT上的电压取样并进行模/数转换送到中央控制器,就可检测出电池的温度。
由上述原理可知,只要在电源地端接两个电阻RT、RS,并将其一端送到手机的温度检测输入端(BTEMP),和信息输入端(BSl)即可。具体电路见图6—4。

网友:
用一个单线的EEPROM不是更方便!

网友:
学习了,有谁用个吗?

网友(2012-10-24):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到的一个nokia的电池的接口:

诺基亚3310电池触片接口电路有四个端口,分别是电池正极(VBATT)、电池 ...

请问大侠在哪能搜到这些电池接口电路图?

网友(2013-08-12):
锂电池接口作用,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