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3选取歌曲的问题(bozai mega8_player_V20),知道的大侠进来瞧瞧

楼主(2008-03-15):
我现在看的是bozai写的MP3程序,在选歌这地方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迷津!

Search(PATH,&MusicInfo,&songs,&type)这个函数查找歌曲的时候是通过songs来定位的,而这个songs对应的文件在SD卡中是如何确定的?按写入SD卡的先后时间,按文件名称还是按文件大小排序得出来的?

网友:
哦,这个程序我不会去排序了,按照以前固定目录的做法,就是依次记录在目录下的目录项的先后顺序。

所以如果卡是空的,向里面放歌,就是按照放的先后了,如果从中删除一个文件,又放一个文件,这个要看window高兴放哪了。一般是接着后面,如果那个目录的簇空间用完了,会找删除的地方看能不能放,如果不能才会添加一个簇。

现在是程序可以支持多目录,那么是先读根目录的,后读根目录下第一个文件夹下的,如果这个文件夹下还有文件夹,那么读那个文件夹下的,如果那个文件夹下还有.......

这里的传的是指针,MusicInfo目的是带回文件信息,songs,如果值为0的话,可以带回搜索到的歌曲数,不是就是搜索第几个文件。 type是歌曲的文件类型,为了显示用的。

楼主:
OK,了解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请问bozai:是不是每个sd卡都有分区表?有的sd卡没有MBR是不是MBR信息的位置被0x00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