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7和4148有什么区别?我这没有4007,用4148可以代替吗 ,用在电机续流上?

楼主(2008-03-15):
如题,谢谢了,着急

网友:
楼主,你牛!!!

你的电机有多大?电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少?续流电流多大?4007与4148之间的分别建议楼主上网搜索一下.

在什么都不清楚的条件下,我可不敢回答你.

楼主:
电机供电6V,电流也就500mA 最多,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大不了再修。保证你以后记得。

网友:
知道整流二极管和检波二极管的区别吗?

网友:
看看这两个管子的最大电流

网友:
1A 和 0.15A

网友:
如果lz这么做,保烧^_^。

网友:
4148 低压 mA_级  ,1N4007 1A 1000V。具体的看手册,不同厂家有偏差。

看个头,也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
电流大小问题啊,和反向电压问题

网友:
N年前学电子。书上都是CZ的管。去市场上找整流管。4002比4001耐压好。4007又比4002好。4148,不知道,应该比4007好吧!!???
结果,4148很快就挂了。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网络。也没有手册。猜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看了下手册,4148:surge forward current at t<1s  t=25     500mA
应该也是可以的了吧,我那电机电流不是很大,没有500mA,续流应该是瞬间的事吧,不知道理解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定要用4007.
4148一般都是用于逻辑电路里,何况现在偷工减料的这么多.只能当它能过100mA.

网友:
如果用作高频开关,4148比4007好,
4148可以用到400MHz;4007可以用到3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