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4 键盘 C程序

楼主(2008-03-15):
请个位高手帮帮忙,我74LS164 控制八个按键时是可以完成的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绝对地址访问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处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sbit p10=P1^0;//控制LED
sbit p11=P1^1;//控制LED
sbit p12=P1^2;//控制LED
sbit p13=P1^3;//控制LE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_SCAN=P2^7; //键扫描数据输入
sbit simuseri_CLK=P2^1;           //用P1^6模拟串口时钟
sbit simuseri_DATA=P2^0;          //用P1^5模拟串口数据
uint key_valu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00;j++);//90

}

void HC164_Send(uchar buf)
{
uchar tmp;
simuseri_CLK=1;
for(tmp=0;tmp<8;tmp++)
{
  if(buf&0x80)
  simuseri_DATA=1;
  else simuseri_DATA=0;
  simuseri_CLK=0,_nop_(),simuseri_CLK=1;//产生上升沿
  buf<<=1;
}
}
void KEY_SCAN(void)
        {

          HC164_Send(0xfe);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1;
                                        //return 1;
                                }

                }
                HC164_Send(0xfd);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2;
                                        //return 1;
                                }

                }
    HC164_Send(0xfb);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3;
                                        //return 1;
                                }

                }
HC164_Send(0xf7);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4;
                                        //return 1;
                                }

                }
HC164_Send(0xef);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5;
                                        //return 6;
                                }

                }
HC164_Send(0xdf);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6;

                                }

                }
HC164_Send(0xbf);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7;

                                }

                }
HC164_Send(0x7f);
                if(K_SCAN==0)
                {
                        delayms(10);
                        if(K_SCAN==0)
                                {
                             key_value=8;
                                        //return 1;
                                }

                }
}
void xianshi(void)
{

   if(key_value==4)
    { p10=0;p11=1;p12=1;p13=1; }
          if(key_value==5)
      {p10=1;p11=0;p12=1;p13=1;}
          if(key_value==6)
      {p10=1;p11=1;p12=0;p13=1;}
    if(key_value==7)
         {p10=1;p11=1;p12=1;p13=0;}

}
main()
{

  while(1)
  {
    KEY_SCAN();
    xianshi();
  }
}

但是控制16个键盘时为什么只有八个有效,其它八个没有用,程序上出问题了求高手帮忙。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绝对地址访问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处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sbit p10=P1^0;//控制LED
sbit p11=P1^1;//控制LED
sbit p12=P1^2;//控制LED
sbit p13=P1^3;//控制LE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_SCAN1=P2^6; //键扫描数据输入
sbit K_SCAN2=P2^7; //键扫描数据输入
sbit simuseri_CLK=P2^1;           //用P1^6模拟串口时钟
sbit simuseri_DATA=P2^0;          //用P1^5模拟串口数据
uint key_valu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00;j++);//90

}

void HC164_Send(uchar buf)
{
uchar tmp;
simuseri_CLK=1;
for(tmp=0;tmp<8;tmp++)
{
  if(buf&0x80)
  simuseri_DATA=1;
  else simuseri_DATA=0;
  simuseri_CLK=0,_nop_(),simuseri_CLK=1;//产生上升沿
  buf<<=1;
}
}
void KEY_SCAN(void)
        {

          HC164_Send(0xfe);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1;}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9;}

                                }

                }
                HC164_Send(0xfd);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2;}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10;}

                                }

                }
    HC164_Send(0xfb);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3;}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11;}

                                }

                }
HC164_Send(0xf7);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4;}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12;}

                                }

                }
   HC164_Send(0xef);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5;}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13;}

                                }

                }
   HC164_Send(0xdf);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6;}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14;}

                                }

                }
   HC164_Send(0xbf);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7;}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15;}

                                }

                }
   HC164_Send(0x7f);
                if(K_SCAN1&&K_SCAN2==0)
                {
                        delayms(10);
                        if(K_SCAN1&&K_SCAN2==0)
                                {
                             if(K_SCAN1==0,K_SCAN2==1)
                    { key_value=8;}
                 if(K_SCAN1==1,K_SCAN2==0)
                    { key_value=16;}

                                }

                }
                }
void xianshi(void)
{

   if(key_value==4)
    { p10=0;p11=1;p12=1;p13=1; }
          if(key_value==13)
      {p10=1;p11=0;p12=1;p13=1;}
          if(key_value==5)
      {p10=1;p11=1;p12=0;p13=1;}
    if(key_value==14)
         {p10=1;p11=1;p12=1;p13=0;}

}
main()
{

  while(1)
  {
    KEY_SCAN();
    xianshi();
  }
}

网友:
没有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是啊,164不是输出的么

网友:
164输出,165输入,不知你的原理图如何?

网友:
请把你的原理图也发上来,给你看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2011-04-28):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问164和165应该怎样可以实现标准键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请问164和165应该怎样可以实现标准键盘呢。。 好急啊,求指点

网友:
不明白用途,请把你的原理图也发上来

网友:
你是不是在164输出特定的数,同时按键被按下来确定是哪个按键按下。

网友(2012-09-21):
多谢楼主的74LS165程序,我学校的板子也是六个按键连接74LS165的一直找不到程序。
您的程序很OK,不过我没有矩阵键盘

网友:
这程序是亮LED的,我把它结合到数码管动态扫描(定时器扫描)就挂了,键盘完全失效了

网友(2013-08-28):
纠结了我的按键也出问题了 我草

网友:
用164来做矩阵键盘的行或列所扫描?那LZ的矩阵键盘阵势估计不小啊

网友:
楼主你弄出来了没 ,好纠结啊,我的按键出问题了

网友:
真希望看到你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