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能完全支持goto语句吗

楼主(2008-03-15):
cvavr能完全支持goto语句吗?

网友:
Following is a list of keywords reserved by the compiler.
These can not be used as identifier names.

break
bit
case
char
const
continue
default
do
double
eeprom
enum
extern
flash
float
for
funcused
goto
if
inline
int
interrupt
long
register
return
short
signed
sizeof
sfrb
sfrw
static
struct
switch
typedef
union
unsigned
void
volatile
while

不过最好不用goto

网友(2008-04-22):
请问马老师为什么最好不用goto ?

网友:
正确的使用goto,也会使程序更加简便。

网友:
同意 村长

网友:
在C中,没有把握还是不要使用GOTO语句.

这里初学者多,要养成良好的编程风格.

网友:
正确的使用goto,也会使程序更加简便。

是的,前提是   正确的使用 哈哈。。

网友:
有时在出错处理方面用goto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把出错处理集中放在函数末尾然后goto一下。

网友:
圈圈的说法正是这个goto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