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12V的线路板继电器的触头吸合最小电压一般是多少?触头释放最大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3-15):
请教大家:12V的线路板继电器的触头吸合电压一般是多少?释触头放电压是多少?说明书上没有,天波电子的.我做实验8V居然可以吸合.我要将开关电源的12V引到100米外去控制线路板上的继电器.不知大家的经验怎样?谢谢!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楼主:
谢谢楼上,我在baidu上搜的资料:
http://www.6sq.net/cdb/thread-112686-1-1.html

今天有批继电器的来料,厦门某公司的,型号为JQX102F,12V的,规格书上的吸合电压是8.4V,释放电压1.2V(并没有注明范围),(一般继电器都这样的吧?释放电压是大于等于额定电压的10%,   吸合电压是小于等于额定电压的70%)4 S, V3 U, r; _+ ?8 w  n  G检验过程中发现有部分释放电压达到4.5V,大部分是2V左右,大家讨论一下该批来料是否合格呢?

网友:
吸合电压小于8.4和释放电压大于1.2的建议退货

楼主:
找到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