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电脑中毒,主页显示http://about-bank.cn/

楼主(2008-03-15):
昨天安装了一个比特精灵,今天就发现IE的主页成了http://about-bank.cn/,求助google,找不到要删除的EXE.
请各位帮忙看看,不然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ghost 3分钟搞定。

网友:
试过360安全卫士了吗?

楼主:
ghost 不知道怎么用,能详细说一说?

我开着360安全卫士的,扫描木马时360自动退出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专杀工具

流氓软件之 about-bank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10-08 21:27:15 / 个人分类:杂记

查看( 445 ) / 评论( 6 ) / 评分( 5 / 0 )
玩了10来年的电脑,今天居然中了一个新的流氓软件,唉,流氓软件真是无处不在啊!

平时基本不用IE的,晚上做好事情后,打算用IE上一下ITeeR.net,居然发现原先的主页about:blank 变成http://about-bank.cn/,还好没有老眼昏花,立马把homepage reset成blank后,超级巡警说又被改过去了,我晕。肯定中了流氓软件了。马上查看是否安装了什么莫明其妙的软件,看看Add/Remove Program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东东啊。看看进程里面怎么好像有个ApSvr.exe,好像是见过,但我应该没有安装过吧,估计可能是什么骗人的东东,因为经常有些不负责任的程序员(真是IT业界的败类啊,强烈BS他们)搞了一些类似系统进程的名称的软件出来,当然还得算上什么3721、中文上网、Yahoo助手等垃圾东西。Google“http://about-bank.cn”一看,(敏感词0373),果然就是这个东东,马上从注册表和系统进程里面都清除出去,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安装比特精灵引起的,早知道就换一个BT工具了,看来免费的午餐也不好随便吃啊!

抗议一下比特精灵附带的这个流氓软件,希望大家不要中招!

附上说明和卸载方法:

流氓表现:这个网站会修改IE的主页,变成http://about-bank.cn/,而且怎么也改不回来,我个人对此类软件非常不满!

卸载方法:进程里面下把Apsvr.exe杀掉,然后删除2个隐藏文件:c:\windows\apsvr.exe 和c:\windows\app.exe,最后把注册表里所有关于apsvr.exe的服务项都删除掉!

下面是360safe.com上说的清除方法,感觉比较麻烦,路径好像也不对,上面的办法有用的话,建议不要看后面的内容了(刚刚搞定,还没重启过,理论上应该可行的)

1.进入安全模式
2.停止 apsvr服务并将其设置为手动, 重新启动计算机,进入安全模式
3.删除隐藏文件c:\apsvr.exe 和c:\app.exe
4.删除与c:\apsvr.exe有关的注册表项

楼主:
病毒名称
Trojan.Win32.Agent.hus

病毒症状
  该病毒是一个使用VC6.0编写的木马程序,长度为90,112字节,图标为Windows默认可执行文件图标,病毒扩展名为exe,传播途径主要网页挂马、文件捆绑。
病毒分析
  该木马程序激活后,在%systemroot%下生成app.exe和apsvr.exe两个文件;修改注册表将apsvr.exe注册成名为avsvr的系统服务;启动avsvr服务运行apsvr.exe程序;apsvr.exe运行后运行app.exe文件;遍历系统进程,强行结束360TRY.EXE、360SAFE.EXE、KPFW32.EXE等进程;修改IE主页,修改hosts文件;从网络下载另一文件并命名为inst.exe,下载之后开启一个进程运行inst.exe。
病毒注册表启动项:
项: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键值:scApp
指向文件:C:\WINDOWS\system32\scApp.exe
文件下载地址:(网址已作屏蔽)
hxxp://live.*****.com/install.exe
感染对象
Windows 98/Windows ME/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2003
传播途径
网页挂马、文件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