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无感无刷电调

楼主(2008-03-15):
自己DIY的无感无刷电调,M8做的,跑在8MHZ
PWM是32KHZ,MOS管用了6个,3个PMOS是4405,3个NMOS是4404
先找了半块孔孔板

原理图参考德国做4轴高响应电调的网站,保留精华部分,他的花哨无用及错误电路删除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BrushlessCtrl
焊上一个M8座,一片7805,3片NMOS,3片PMOS,若干电阻电容

焊好后的完整系统,图中右边是上次做【TWI总线驱动的60A有刷电调】时搞的调试器
详见5iMX上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369&extra=page%3D2
相当于模型店卖的舵机测试器,不过我的是TWI驱动并非脉宽驱动

这是6间房上的无刷电机运行视频:
http://6.cn/watch/4122894.html

20G旧硬盘上拆下的无刷电机,贴上3块黑胶布,以便转速计可以精确识别

最小转速,表数除3约723转/分

最大转速,表数除3约7318转/分,8.4伏260mA
加大电压和占空比,约转到9千多转时转子暴了,啪的一声电机卡死
还好电源有保护,没有烧掉MOS管
怪不得一般硬盘都是7200转的,再高它就废啦

楼主:
电机换成新西达2212(KV1000)外转子无刷电机

这是电机运转中,其中一相的反相感生电动势EMF

为了汇编程序精简,换向提前角是30度(电角度),没有任何延时
新西达的电机磁隙比较大,波形顶部的那个小弯估计就是换向太早造成的
造成的结果是电流比较大,电机有轻微振动,启动时容易卡死
电流大跟PWM开关频率也有关,我的程序PWM是32KHZ的
空载KV比正常要高一些,8V时9400转,但是无刷系统的整体响应速度却高很多
如果是硬盘电机波形就不会这样,硬盘电机高速时EMF是很圆滑的
可以得出结论是磁隙越小EMF越平滑,电机运转越平稳
给自己DIY电调的人友情提示一下,刚开始的时候选磁隙小的电机EMF容易控制哦!
可惜硬盘电机的转子被我超速暴掉了,没来的及拍下EMF波形

下面这个是油门变化时EMF的变化视频
可以看出EMF形状与电机硬件有关,周期与幅度与转速有关
http://6.cn/watch/4261509.html

楼主:
再补一个简单电路图,PCB板暂时没有

网友:
能把详细的贴出来吗???

楼主:
再上传一个MICROCHIP 公司的无刷电调资料
做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可以看一下,自己感觉很不错
虽然自己英语不好,但写过零检测程序我的最好依据
就是上面的几个波形图

楼主:
3楼的可以去看一下第一贴中德国人的网站
里面原理图和C源程序都有,不过源程序好像有点问题
我的原理图基本参考他的,程序是自己用汇编重新写的

网友:
那个资料有中文的。我传上了

楼主:
楼上的谢啦,以前我都没发现有中文版,呵呵

网友:
呵呵,咱俩算认识,是5IMX上的。

楼主:
呵呵,5IMX、5IRC上我也常去啊

网友:
很久之前已经想拿硬盘的无刷电机开刀了......

网友:
请教楼主,电流保护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呵呵,目前只做了过零检测运转和TWI总线调速
还没有做过流保护

网友:
SI4404,SI4405还有DPAK封装的?还以为只有SOP8、DIP8封装呢。

楼主:
19楼:
SI4404,SI4405好象只见过SO-8封装

网友:
这么好的贴怎么没有裤子?

网友:
应该置酷的,只是缺源代码。

网友:
没有代码也没办法弄,公开大家一起做可能更完美

网友:
有一個疑問想向樓主請教,無傳感器電調的AVR片子ADC轉換需要25個ADC周期.系統主頻為8MHZ時,ADC的轉換時鐘為1MHZ,而一次ADC轉換需要25個ADC周期.也就是說一秒鐘內最多只能轉換1000000/25=40000次.而一個六極磁場的馬達轉一周需要用到6次的ADC檢測,40000/6=6666.7周/S(理論极限值),加上其它的子程序,檢測次數會更少,轉速也相應會慢, 如果客戶對馬達的速度要求比較高時,利用AD口來檢測轉子位置的方式會不會對速度有影響?如果有影響,有沒有好的辦法來解決.據我了解,好的馬達和電調,空載轉速可以達十萬轉以上.一般都有5~6萬轉,客戶有時會認為電調的速度沒有達到他的要求.

楼主:
呵呵,用ADC管脚不是ADC功能,过零检测只要比较器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知道EMF的绝对值哦!
比较器的速度你不用担心,最差的也比电机机械速度快,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楼主:
当然用ADC轉換应该也可以做,不过M8就不行了吧
何况ADC单次转换结果不准的,加上多次加权平均算法,速度太慢了
反正我没见过那个航模成品电调用ADC模数转换来做的

网友:
這個模擬比較器復用的原理比較復雜,要用ADC0~ADC2做比較器負端,沒搞過.樓主不要笑話.

楼主:
29楼:

没有拉,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想用ADC的
后来也是象你一样算了一下电机转速
彻底放弃这种想法的

网友:
以前也有用比較器作過.也有讓馬達高速地轉起來.后來因用的單片機抗干擾性能和系統的速度跟不上,就放棄了研究.所以對無傳感器電調一知半解.現在已開始用AVR片子了,又有機會來玩了,你如果有空一些問題想向你請教一下. 有沒有QQ?  我的QQ:12009614

楼主:
不好意思,QQ没有啊,我一直用MSN
有兴趣大家一起交流
feng_matrix@yahoo.com.cn

网友:
各位不要找樓主要源代碼了.無傳感無刷馬達電調技術在國內尚屬高新技術.光研究這一項技術至少也要一年半載的.曾經有一位我認識的朋友,專門研究了兩年,做出來的程序我認為與國外的水平還是差很多,所以別為難樓主,別人不會把研究成果公開的.

楼主:
呵呵,无刷电调没有楼上说的这么复杂,别吓着大家了
从搭无刷电调万用板开始,到实现TWI总线控制下的调速运行
不包括启动算法、过压过流保护,总共花了2个星期的业余时间
不过是因为参照了德国人网站上的设计资料,所以快些,自己从零时间会更久
要源码的仔细去看看一楼德国人的网站,有德文英文两个版本
原理图、源代码都共享的啊

网友:
只看到德语版本的源程序,谁看到英文版本的吗?

谁有中文版本的上传看看吧.---可能性不大.

网友:
呵呵,有空也做个驱动看能不能把手头坏硬盘上拆下的电机转起来。

网友:
有空也试试

网友:
楼主,我在做本科的毕业设计。
题目是:基于单片机的微型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设计及仿真。
前半部分恰好用的就是atmega88。
我刚入门。所以看到这么接近的觉得非常有帮着。
楼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给我么。
qq:251804253
e-mail:danqicn@yahoo.com.cn
多谢~

网友:
------------------------------------------------------
只看到德语版本的源程序,谁看到英文版本的吗?

谁有中文版本的上传看看吧.---可能性不大.

-----------------------------------------------------

谁有英文版本呀?

楼主:
to39楼:

我看的就是这是这个版本,注释我也看不懂,很多不是英文单词

网友:
没发现德国的原图有错误啊?

网友:
我研究了一下德国V0.31版本的程序,程序中并没有换向延迟啊。而是直接检测到过零点就换向。楼主说的程序中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楼主:
to:【42楼】 lxw2087290

从你的问题知道你还是研究过程序了,比坛子里更多声音大动作少的人强多了
德国人程序中确实根本没有30度电角度的延迟,这段程序也是过零驱动的关键,最值得没搞过的人学习
除了在启动初期低转速时,只在过零点与换相点加了一个电流检测【ADC采样】的时间
正常运转时根本没有延时,这样做的优缺点我没太多想法,可能的分析有:

这样做的优点可能是延长了小磁隙电机线圈导通的时间
等效于延长了转子做功的时间,增加了部分输出功率

我实际试验驱动一般无刷电机也没问题,只是发现换向时间太早
对某些转子磁隙很大的电机,容易卡死,特别是机械转速较低时

你看【1楼】帖子中的那个EMF波形图
在电机转子是2磁极或4磁时,加工工艺导致其磁隙较大
那个波峰的小弯估计就是换向太早,导致转子周期性减速所至
但对我拆的一个硬盘电机,这个波峰的小弯已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我的理解未必完全正确,希望和你更多交流

楼主:
自己布的第一块PCB板:

发现低级错误,PCB上的BC817管脚搞错了
没搞懂原理图封装图都是标准库,怎么会错
郁闷,飞线调试通过

网友(2008-04-15):
问几个问题,偶不是很懂的。

我不是很了解电调上用的BLDC的构造,谁能解释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电机?电压一般使用多大的规格?转速的要求呢?有没有要求最低到最大的转速?转速的稳定要求呢?我指的是当运行在一个指定的转速情况下,目标转速的偏差会是什么要求(通常的情况可以通过速度外环反馈得到实际的转速)?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电机?在这个行业里有没有适合正弦波驱动的PMSM电机?

网友:
楼主用的是模型飞机里一个比较标准的无刷电动机,动力一般是2-3块锂电,转速一般用KV标,比如KV1000指电压每高1V转速提高1000RPM,如果你自己写驱动应该可以做到转速闭环控制的。

taobao上有很多这样的电机的,或模型商店

网友:
拆了一个软驱,他的速度检测是一块磁铁加一个电感线圈

楼主:
to : 【47楼】 bluemidi

送你的电调板早上已经发出,明天应该可以收到了
里面纸包里包了10个三极管,记着板子有BUG,把三极管正面朝下贴焊

网友:
LZ
过零检测的地方看不懂啊
别的电路都是用运放做的……
你的也是检测下降沿和上升沿的吗?
能请你解释下吗?
phase_a,phase_b,phase_c是直接接到电机三条线的还是……?
还有4405,4404你在哪里买的啊?
想买几片~~

楼主:
to :【52楼】 harry3

问题1:过零检测看4轴版的帖子,里面对原理讨论的很清楚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5424&bbs_page_no=1&bbs_id=1025

问题2:运放用不着,M8里不是有比较器了嘛

phase_a,phase_b,phase_c就是电机的三相线

4405,4404是我托电子市场的朋友买的,进口货我买的数量又不多可能贵了
如果能上批量会便宜很多

楼主:
电调电流检测及自启动程序终于调通,呵呵
上图片及启动运转视频如下:

为了节省宝贵的MOS对管,避免调试启动程序中烧掉,只装焊了6片MOS
贴片电阻和发光管也没有,就用废电路板上拆下的直插元件替代一下:

飞线增加电流检测值:

调试依旧用手焊版TWI总线调试器:

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配9英寸螺旋桨:

全部实验电路:

自启动及调试视频:

点击此处观看 http://6.cn/watch/4523773.html(原文件名:http://6.cn/watch/4948604.html)

点击此处观看 http://6.cn/watch/4948612.html(原文件名:http://6.cn/watch/4948612.html)

点击此处观看 http://6.cn/watch/4948621.html(原文件名:http://6.cn/watch/4948621.html)

网友:
开源的吗.

网友:
硬盘电机,,,,能飞起来么????、如果能,那,是个好办法。呵呵。

网友(2008-05-16):
能说说你的 电调是用怎样的 起动算法吗 ???

网友:
强烈关注!!尤其是启动算法,原本想用DSPIC30F系列,这两天看了德国的那个开源,M88便宜哦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8-05-17,11:14:2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航空模型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5]四轴飞行DIY论坛

网友:
楼主的源代码在哪里??好像没看到哦。。没有源代码也可以COOL??

网友:
在4磁极的BLDC电机中,一个转子机械周期等于多少电周期

网友:
如何计算改变前进角,如过零后,改为20度触发换相

网友(2008-06-20):
问一下,你的那个爆掉的硬盘电机是几根线的?是3根还是4根?
4根的话怎么接的?

楼主:
都是三根的,如有四根的,有一根是3根并联的,不接就行了

网友:
PWM控制的死区时间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120°通电方式的PWM驱动是自然死区,不会出现某相上桥臂刚刚关闭,同一相的下桥臂就开启的情况。比如U→V只会切换到U→W(正转)或者是W→V(反转),而不可能立即切换到V→U或者W→U。

网友:
请问feng_matrix,原理图中vcc用的多少v的电压。

网友:
楼上可以参考德国佬的。原理图差不多。只是把指示灯换了地方,电流电压检测为了布板方便楼主换到别的通道。

网友:
我现在想驱动电压稍高点的电机,比如说12v-24v,按原理图来看进行分压接入比较器进行过零检测,要是驱动电压高的话接入比较器的电压就会超过5v,不知道这样比较器还能否正常工作,其实我也是刚接触avr单片机,还得向各位高手多学习

楼主:
【71楼】 wxbr

3节锂电11.1V

网友:
to【73楼】 wxbr :
需要改变电阻网络的值。我们用市电整流后也是用电阻网络分到5V以内进行比较的。

网友:
【74楼】feng_matrix

如果用11.1v的话,按照原理图接入比较器的就是11.1/2=5.5v大于5v了,我在怀疑是否不能超过5v,因为mega8的数据手册没说比较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如果做AD的话倒是不能超过5V

网友:
【75楼】 Alex_rcpilot
如果改变电阻网络分压的话,下拉分压电阻的阻值是否有特殊要求呢?

网友:
【77楼】 wxbr

我们用1%精度的电阻就够了。电流在2mA左右就可以。

网友:
无刷电机的驱动方式,和三相交流电机有什么区别?波形上却别是不是仅仅是无刷现在用方波?

网友:
feng_matrix :
            可以将你的DIY无刷电调的电路及程序!还有TWI总线驱动器电路及程序与我分享下吗?
            我很支持DIY!我的EMAIL:Q19891103@126.COM       我将万分感谢!!!

楼主:
to : 【82楼】 yanzaihong

请看看楼主位的【相关链接】,这东西是德国人原始设计的
电路图稍微改过一点,电路图在2楼,源码在下贴25楼,可用在改过的电路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031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敏感词0386)123&bbs_id=1025

网友:
还是feng_matrix比较有公信力, 所以大家还是想得到你的程序.:P

网友:
楼主:我说的是那个去驱动无刷电调的TWI驱动器电路!我搞过别的去驱动!但还是不行!看你做的那么好用!可以给我发个图和程序给我吗?我自己去DIY个来驱动!               谢谢!!!

网友:
楼主:就是那个有数码管的,我想自己DIY一 个!可以给我发个不啊!邮箱在《82楼》!谢谢~
在下不盛感激!                        谢谢!!!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空空板焊的调试器啊,那个从未画过电路图,直接边想边焊的
好象比较简单啊,M8的一路ADC采样一个电位器分压值,然后显示在四位数码管上
TWI总线加两个上拉电阻输出,就这点东西啊,看看也能做了

网友:
楼主:那程序呢!那用的是那种IC啊?

楼主:
只用了一片M8

网友:
楼主:
     那你是用那个牌的编程器啊!给我推荐个啊~那M8是不是!ATMEGA8-16PU~!

楼主:
阿莫邮购部不是都有嘛,从进口原装到网站自制,价格有上千的也有几十的,全都能用,M8就是ATMEGA8
频率有8M/16M两种都可以用,建议先去网站的【快速入门】学习一下AVR单片机常规开发过程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从那里开始的

网友:
那谢谢楼主啦!我去看看买个来用用!到时侯还要多请教你才是啊!

网友: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数秒码管是显示的什么的参数!那个可调电位器是普通的电位器吗?用多大的比较合适!

楼主:
数码管上的数字就是用来控制电调输出功率的
电位器大小没啥特别要求,4.7k到100k都行,就起个调整分压作用

网友:
请问楼住的电流取样检测如何做?是并一个电阻在电源输入处吗?

网友(2008-07-21):
楼主:
     你好!我今天买老个ATMEGA8的实验板!我打算弄个你那个PWM控制电路板及那个无刷控制板!《无刷控制板》外围星期天没玩在家做了个可没程序,《PWM控制电路板》还没来的及弄也没电路!可以告知其程序或相关的文现,等我做出来在发给你看看!还请多多指教哦!

网友:
此周末我完成了转换四个无感无刷电调从PWM到i2c. Very easy and It works like a champ.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354530.png(文件大小:488K,只有3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2c.png)

网友:
用了啥牌子的无涮电调?

楼主:
to : 【98楼】 kb6mcc

高人啊!这也能改
商品电调的源程序你也有吗?还是只是硬件用原来的程序重新写过?

网友:
Hi John, I'm not a 高人啊!  I just used someone's  hard work only.  It is an open sources too.

The ESC I have  is from  "hobbywing".

Here is the sources and the hex files.

M1 = Front
M2 = Right
M3 = Back
M4 = Left

楼主:
难道好盈的商品电调也是用开源程序的?

网友:
我相信所有商业ESC用ATMEL是来自同一个系列的程序。

楼主:
to : 【103楼】 kb6mcc

上次你的邮件中就说国内市面上的M8电调都差不多,如果真是这样都源自同一个系列,真的有些悲哀啊

网友:
今天测试用DIY i2c 无涮电调 的UAVP 飞行。 没看到大改善???   用PWM ESC  或 i2c ESC 差不多?:-((

youtube video

http://fr.youtube.com/watch?v=C4rop1J3sq8

楼主:
你的本来就很稳啊

网友(2008-09-28):
楼主!

         我在做个像你做的那个无刷电调。和TWI控制器,想请教你点问题,希望你多多赐教!!

         这个是我自制的实验板,做的不好;

自制电路板 (原文件名:图片 003.JPG)

买的实验板 (原文件名:图片 001.jpg)

        希望楼主提供点您做的无刷电调,和TWI控制器。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
楼主!

     想请教下那个您制作的《TWI控制器》可以驱动市场上买的无刷电机电调吗?能发个您自制的《TWI控制器》电路图和程序给我吗?我也 想自制个来驱动我才买的无刷电机。

     我的邮箱是q19891103@126.com

                                                                                              谢谢!!!

楼主:
yanzaihong

1.TWI是空空板手工焊的,什么图也没画过,如果不要LED显示,一片M8加一个电位器分压采样,TWI上拉两电阻通信

晶振都不要的最小系统就搞定,太简单了几乎不用图吧

2.TWI无法驱动普通航模电调,因为它的接口是PWM脉宽输入的

3.无刷电调不能提供,因为我没功夫焊,也没有那么多元件为每个爱好者准备电调

但自己DIY的无刷电调PCB板可以提供,不是免费送哦,一般网友第一版10元/第二版15元,算打样费吧

如对四轴开发提出好的意见或有其它贡献者例外

网友:
楼主!

    看了下您发的帖还是有点不是很不明白,您还还是给小弟发个图吧!我是才学AVR的好多都看不懂,还有程序就麻烦您教下我!我在查查关与这方面的资料,让我这样的晚辈也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这是今天拆前几天买的坏光驱制作的无刷电机,不是做的很专业。

自制无刷电机 (原文件名:自制无刷电机.jpg)

自绕无刷电机定子 (原文件名:自绕无刷电机定子.jpg)

无刷转子 (原文件名:无刷转子.jpg)

网友:
楼主:

   请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现在是变量“i”从“i=30”递减到“i>=2”时,又开始从“i=30”递减,要想实现变量“i”从“i=30”递减到“i>=2”时,保持“i=2不变”,程序该怎么去实现。

   请赐教!!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定义一个变量i

  DDRD=255;                          //设置PDD口全部IO为输出

  PORTD=0;                           //全部IO输出低电平

  while(1)

       {

        for(i=30;i>=2;i--)

           {

                {

                 PORTD=35;

                }

                 delay_ms(i);

                {

                 PORTD=14;

                }

                 delay_ms(i);

                {

                 PORTD=56;

                }

                 delay_ms(i);

            }

       }

}

                                                                                请赐教!

本贴被 yanzai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2,22:41:10.

网友:
上面的程序也弄好了!unsigned char  i=30 ;  if(i>=2) i=i--;  也实现变量“i”从“i=30”递减到“i>=2”时,保持“i=2不变”。

网友(2009-01-03):
我也使用的是楼主的那种硬盘无刷电机来验证无刷电调的程序,但是为什么我的电调输出波形(悬空的哪一项的反电动势)没有出现一条斜线?

本贴被 cw62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3,14:11:44.

网友:
标记下。我有两个硬盘电机~~~

网友(2009-03-19):
楼主,方便给点资料吗?最好有源程序。在此先谢过了!小弟有个硬盘电机,三线的?想自己做个驱动!
邮箱:htgyhgj2008@126.com

网友:
估计现在的硬盘为了减少噪音,用的是PMSM电机,三相正弦波驱动的,所以BEMF是正弦波。硬盘电机控制原理不一样,磁头本身就是精密的位置传感器,所以硬盘电机其实是属于有传感器的,正弦波驱动并不复杂。

网友:
lz强啊!我多多学习!

网友:
好经验:可以拿报废硬盘的电机练手.
我那一大捆,可惜以前当废铁卖了,赶紧去翻电机

网友(2009-08-21):
手头拆了几个硬盘电机,有空也玩一下。

网友(2009-09-24):
show 一款德国的直流无刷无感驱动芯片吧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1283&bbs_id=1000
我用M48搞了一个有感的,可以控制电动车bldc

网友(2010-03-10):
MARK DIY 无刷电调

网友:
lz,我想做这个驱动硬盘电机,转速固定在4-5K,不用调速,可以省去TWT调试器吗?

网友(2010-05-20):
楼主 求你把代码给我吧 我会给你保密的 ktcat_2008@163.com

网友(2010-06-26):
去年底刚开始玩AVR ,自己用BASCOM写了一个无刷电机电调,M8芯片,功率控制用 航模接收机的 PPM信号,或电位器都行,接上新西达B2208,带8040桨可以疯转(可控),但是就不能像楼上的能把硬盘电机烧暴。如有谁有兴趣,可交流一下。
MOS 管用的是 60N06 和 60P06,为尽量减少程序中错误的可能,用74HC08 四与门电路,只需在M8中占用1个计时/计数器,以免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ACI中断判断过零点,如用电位器控制转速,ADC通道在开启ACI中断前测电位,并及时关闭ADC使能,再打开ACI使能,用TIMER1对过零点计时,在过零点约15度后换向(即提前角为15度,可以调整),如用 航模接收机 的PPM控制转速,则用INT0或INT1接收遥控器信号,用TIMER0溢出中断计时,转换为PWM占空比。BASCOM的好处就是编程规则比较简单,但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一样要经常对寄存器直接读写,以提高效率。

网友(2011-01-28):
回复 楼主:

楼主,求你给我看看你的程序,小弟不胜感激,你可以发我邮箱,383981288@qq.com。小弟的毕业设计啊,否则真的不好过啊,求楼主能给啊。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还有人问这个,源码都贴出几年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87769&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2011-03-01):
请教LZ:  R11/R12/R13, R14/R15/R16,R17/R18/R19的阻值如何计算?如电调工作在12V,R11/R12/R13的阻值是多少?
谢谢。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pdf格式或protel 的原理图?难道楼主胸有成竹?

网友:
待審核不能下載??

网友(2011-07-15):
果然是好铁

网友(2011-09-13):
明天上班看

网友(2011-10-28):
开始入手,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1-12-02):
好东西就应该共享,要不怎么和老外斗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方,有图有真相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你有用死区保护吗?栅极电阻会不会使边沿缓慢?场效应管栅极的电压够吗?为什么我的总是烧管子呢……晕

网友:
光驱的有感无刷更好,不过就是功率小了点,直接把集成块拿下来通电100HzPWM信号就可以驱动了. 多弄几个功率就不成问题

网友(2012-01-03):
各有各的用处,支持全手工制作

网友:
开始无刷电调的制作。。。。
学习。。

网友:
太高科技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牛人,能够直接搭出来,就是不知道其他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2012-02-03):
新人先学习下,以后跟进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2-07-15):
电调的弦波 方波控制资料。有兴趣的下载看看。

网友:
我只有鼓掌的权利了

网友:
看来很难的样子啊,楼主威武
这个电调能驱动两线的直流电机吗
我是菜鸟

网友A:
支持原创,支持动手党~~~
无刷电调这玩意转起来不难,但是要做到高可靠高效率高速度快速启动急速刹车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支持动手党~~~
无刷电调这玩意转起来不难,但是要做到高可靠高效率高速度快速启动急速刹车就有点 ...

赞成。转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启动的成功概率是个问题啊。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呢?

网友(2012-08-16):
引用 楼主:
再补一个简单电路图,PCB板暂时没有

这电路图有清楚一些的吗, 麻烦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
我现在的电调转起来是没问题了,但是可靠性经不起考验。我采用的是检测到过零点即换相(也就是换相提前角为30°),现在电机在旋转过程中会毫无征兆地卡死+启动。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如果要延迟30°角换相,请问有比较好的思路提供么?

网友(2012-10-30):
你好,楼主,能加你为QQ好友吗?我想自己做个四轴,很多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谢谢你了,我的QQ号574101900

网友(2013-06-07):
经典帖子都是老帖子!鉴定完毕

PS:原理图不清楚,看不见引脚和型号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玩航模,做过遥控,还没做过电调

网友(2014-05-12):
牛X的东西

网友(2014-10-15):
记录一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