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时钟

楼主(2008-03-16):
各位老师,盟友,大家好!
   我想利用mega128的spi接口做个同步时钟,用主机来控制从机的6段数码管,从而达到两机的时钟同步,在编程时我已经编好了主机的时钟程序,它是动态显示的,我想问问,利用spi接口,它能不能传到从机上,从而达到两机同步的目的?他们是怎样传送和接收的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1.能
2.主从机只有一个钟,但从机的显示比主机晚(ms级),因为传送和处理需要时间.
3.先学习SPI的协议和基本应用.
4.不用谢.

楼主:
马老师,各位老师,大家好!
  马老师,我看了您的"串行接口SPI接口应用设计"一篇,也试着运行了一下那个程序,但看到没什么效果?
 我用的是双龙公司的AVR系统,我把芯片的mosi(12脚,pb2)---miso(13脚,pb3)连起来,用iccavr调试程序,然后用studio4.0下载程序,而且已经下载成功了,但好象没什么效果?
 我预想程序运行的效果:有一个地方叫我们输入字符,因为有spigetchar()函数,紧接着会输出显示那个字符.
 我还想问一下,双龙公司的AVR系统的数码管有4个8,我不知道数码管与io口的对应情况,我们老师告诉我编程时只要设置io口就可以了,系统会自动的把它对应到数码管上去,我想问问,通过软件设置可以配置io口与数码管的连接情况吗?
 你的那本<<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上的那些数码管显示程序的连线情况可都是先把线连好了的啊?那我们在系统板上就不可能像那样连啊.谢谢马老师和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