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EB服务器这么出网关?

楼主(2008-03-17):
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WEB服务器,单片机于路由器连接,
单片机 IP:192.168.88.77
路由器 IP:192.168.88.254
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192.168.88.77 的80端口映射到外部端口
然后外网用户连接我的公网IP:116.204.32.252
我在单片机的串口信息中看到了来连接的IP:61.153.233.18
说明已经通过网关访问到我的板子了,现在 这时我就把TCP发送的目标IP 转为发给网关:192.168.88.254

为什么这样 外网还是不能打开网页  应该这么转换?

网友:
帮你顶,能介绍一下你的web服务器方案吗?

楼主:
网址:http://www.avrportal.com/
我把他改为了:ATMEGA64+enc28j60  没有加LCD

网友:
为什么不是发给目标而是路由?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先用局域网调通,再连上路由器

网友:
在这个网站有另外一个发现,http://www.codeblocks.org/,开源、跨平台、免费c++ide。

网友:
刚安装了,功能很强大,装完后第一次运行,自动检测到我的计算机装了gcc、microsoft studio 2005,这两种编译器他都支持,试着new project,发现还支持avr project。

网友:
真好,有时间得练练

楼主(2008-04-17):
【3楼】 hemjidn
想通过路由出外网,因为我们现在的IP都是通过拨号的很少有固定IP的所以要借助路由器呀.

楼主:
【5楼】 ericdai
局域网已经通了!

网友:
你设置DNS了吗?

楼主:
没有~~现在又不需要域名解析呀
而且 单片机的程序里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现在 这时我就把TCP发送的目标IP 转为发给网关:192.168.88.254
可是网关怎么知道你要把数据通过它转给外网用户连接我的公网IP:116.204.32.252 呢?
这种信息应当在你发出去的数据包里吧:)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本本的无线网卡经过无线路由器,然后有经过2个有线路由器就出不去的问题,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用“花生壳”做域名解析,现在的路由器一般都有的!

网友:
你发送的包,DestIP依然是来访的客户端IP,但这个包是发送到网关的(就是你的路由器,帧头DestMAC是网关/路由器的MAC地址)。
网关收到这个包后就会按照TCP头中的地址转发给客户端。

网友(2014-10-29):
单片机发的包因该是这样:mac地址填网关,ip填外网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