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潮老师《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勘误表的建议

楼主(2008-03-17):
马潮老师:

您好。我是您的avr书的读者。我看过了您的勘误表,很佩服您对待读者的细致。但是有一个问题:勘误表中各个问题都是“平等的”,没有主次的区别。这样,在看勘误表时,会被许多用处不大的修改所干扰,影响阅读。
所以想建议马潮老师能否将勘误表中的问题分类,例如分为“细微”“一般”“重要”三个级别,方便读者根据勘误表,修改订正最重要的内容。

例如:(第1条)ATmage16 改 ATmega16 就是一个细微勘误,用不着管。
(17章第1条)扩展62256中少了两个端口标号就是一个一般勘误,因为很容易发现缺少标号,查一下datasheet也能很方便地补上。
(17章第4条)按键扫描函数代码的大更改,就是一个重要的勘误。

不知道这样要求一本优秀书籍(说真的,称的上“优秀”的书不好找)的作者是否是过分,总之还请马潮老师能略作考虑。

再度谢过。

网友:
可以,有时间我会做处理的.

准备用*表示:
* 细微
** 一般
***重要

网友:
已经打上*了.可以吗?

网友:
已经同出版社沟通过了,如果加印的话,会通知我做修改的.

不过目前看,销路情况不太好吧,还没得到加印的计划.

只能向已经买了书的读者致歉意了,需要自己动手做修正.

网友:
我昨天也买了一本,七五折购到,这本书应算得上是一本好书了,很少有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主动进行更改错误的地方.

网友:
只能这样讲,很多书是几个人写的,主要作者并不全部掌握书中的内容,尤其是实验例程,原理图和代码,可能就是学生的东西,自己根本就不会去通的.你让他如何修改?

我的这本书,全部是自己整理编写,所有例子,包括原理图,代码都是自己编写,并经过调试的.所以有问题我马上就可以修改.

网友:
好书。
买来了,
学习中。

网友:
本来不用avr的,从图书馆借了马老师的书看了看,写得很通俗易懂,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本想买本收藏呢,发现印刷排版错误不少,看来还是等第二版出来在买了,要是能和中小学教科书一样基本没有什么错字错误排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