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傻孩子的小项目——PlayStation手柄协议转接器(v1.01)

楼主(2008-03-18):
我本来想一心一意研究mkII协议,无奈就在AP7的JTAG取得突破、“欲将剩勇追穷寇”的时候,
老板来了任务——一个星期内完成今年Robocon比赛所有底层硬件驱动的编写——于是乎,摇
头晃脑、唉声叹气……放下手中的工作,暂时性的投入到底层驱动的开发之中。好在,这些底层模
块并非都很无趣。今天,就给大家奉上索尼PS手柄(很多并口手柄也使用的是相同的协议)的协议
转接模块。

/***********************************************************
*   函数说明:数据发送进程                                 *
*   输入:    无                                           *
*   输出:    进程是否关闭                                 *
*   调用函数:SERIAL_OUT()                                 *
***********************************************************/
BOOL PROC_Send_Data(void)
{
    UINT8 chCounter = 0;
    UINT8 chXOR = 0;
    BOOL  bIfAllZero = TRUE;
    BOOL  bIfAllHigh = TRUE;

    SERIAL_OUT(0xAA);
    SERIAL_OUT(0x0D);chXOR ^= 0x0D;
    SERIAL_OUT(0xAC);chXOR ^= 0xAC;

    for (chCounter = 0;chCounter < 8;chCounter++)
    {
        if (s_chPSJoyStickBuffer[chCounter])
        {
            bIfAllZero = FALSE;
        }
        else
        {
            bIfAllHigh = FALSE;
        }

        SERIAL_OUT(s_chPSJoyStickBuffer[chCounter]);
        chXOR ^= s_chPSJoyStickBuffer[chCounter];
    }
    SERIAL_OUT(chXOR);
    SERIAL_OUT(0x55);

    if (bIfAllZero)
    {
        //开启上拉电阻(很多兼容的并口手柄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无法读取信息)
        PORTB |= BIT(PB4);
    }
    else if (bIfAllHigh)
    {
        //关闭上拉电阻(市面上有一些带方向舵的手柄不允许我们开启上拉电阻)
        PORTB &= ~BIT(PB4);
    }

    return FALSE;
}

/***********************************************************
*   函数说明:手柄扫描函数                                 *
*   输入:    无                                           *
*   输出:    进程是否关闭                                 *
*   调用函数:无                                           *
***********************************************************/
BOOL PROC_Refresh_JoyStick(void)
{
    static BYTE chCounter = 0;

    if (chCounter)
    {
        if (s_bIfGetNewSPDR)
        {
            s_bIfGetNewSPDR =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chCounter++;
    if (chCounter == 1)
    {
        SPI_SS = LOW;
        SPDR = 0x01;
    }
    else if (chCounter == 2)
    {
        SPDR = 0x42;
    }
    else if (chCounter == 10)
    {
        s_chPSJoyStickBuffer[chCounter - 3] = SPDR;
        SPI_SS = HIGH;
        chCounter = 0;
        //SPDR = 0xFF;
    }
    else
    {
        s_chPSJoyStickBuffer[chCounter - 3] = SPDR;
        SPDR = 0xFF;
    }

    return TRUE;
}

/***********************************************************
*   函数说明:SPI传输完成中断处理程序代码插入函数          *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   调用函数:无                                           *
***********************************************************/
void Insert_SPI_STC_ISR_Code(void)
{
    s_bIfGetNewSPDR = TRUE;
}

网友:
谢谢。难得的资料啊。

网友:
楼主,站长早!
虽然不懂,但学习一下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什么都不说了
收藏

网友:
这是开放的协议吗??

网友:
不懂,干嘛用的?

楼主:
这个协议是破解协议……Sony公司并没有公开。

网友:
看你用的串口大师好像蛮牛的样子,不知可否上传一份阿,我下了半天尽是广告,累死个人还是没有下到阿。

网友:
强,竟然驱动原装手柄使用。

网友:
串口大师 (ComMaster) 1.1-PJ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3356447

网友(2008-08-01):
顶。。正需要呢。

网友(2009-03-08):
玩的时候再回来看一下,太好了。

网友(2010-03-05):
有没有PS3的手柄?

网友:
回复 楼主:

shou cang

网友:
http://www.webx.dk/robot-crawler/ps-joy.htm

这里有点资料补充

网友(2010-04-30):
傻孩子在哪个公司就职?

网友(2010-08-15):
【14楼】 chairang 板砖
-----------------------------------
windoes7下好像不能用哦!

楼主(2010-12-27):
更新下一个消息,貌似现在PS2手柄已经堕落到25RMB一个的地步了……

网友(2011-03-29):
08年啊,我10年为了参加robocon也破解了一遍PS2的协议。可惜现在才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有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得完善一些吧。楼主的作品还有很多提升空间的。包括锁定analog模式或者驱动手柄内的力回馈马达。不知楼主是哪个学校的?感觉是个很不错的学长呢!我是北邮的,10年robocon季军,今年大三。楼主加我QQ:**********##gmail#com #替换一下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楼主:
楼上加我资料里面的QQ,你的QQ账号,我输入到查找栏里面(替换#为.),QQ提示我账号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08年啊,我10年为了参加robocon也破解了一遍ps2的协议。可惜现在才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有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得完善一些吧。楼主的作品还有很多提升空间的。包括锁定analog模式或者驱动手柄内的力回馈马达。不知楼主是哪个学校的?感觉是个很不错的学长呢!我是北邮的,10年robocon季军,今年大三。楼主加我qq:**********##gmail#com #替换一下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08年啊,我10年为了参加robocon也破_解了一遍ps2的协议。可惜现在才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有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得完善一些吧。楼主的作品还有很多提升空间的。包括锁定analog模式或者驱动手柄内的力回馈马达。不知楼主是哪个学校的?感觉是个很不错的学长呢!我是北邮的,10年robocon季军,今年大三。楼主加我qq:**********##gmail#com #替换一下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09、10年的robocon我都参加过,10年我也是用的PS2手柄,当时是根据傻孩子的协议在mega16上实现的。因为考试时间冲突不得不提前回学校,很遗憾不是我上场操作的。
考试结束后有一点儿时间,就把PS2手柄做得完善一些。PS2手柄不仅有双振动(一个模拟的,一个数字的)还有压力传感器!我的PS2手柄是20多的假货,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压力传感器模式的响应有点儿慢。
我记得在备馆的时候看到过一个白色的PS手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还有就是PS2的插座在哪有卖?我的是从USB转PS2的蓝三角拆下来的。

楼主:
我从PS one上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在开发的时候我用过黑角的白色PS2手柄,测试了一下兼容性,备馆里一直用的原厂的手柄。黑角的手柄比高仿的手柄要好一些,可惜按键和摇杆都太硬,就还是用的原厂的。120一个。接口买的PS2 1转4的模块拆出来的。这个东西我是直接用STM32读的,没做模块。之前也没看到这个帖子,是收集了上面的资料自己做的。

网友:
打个标签,手柄互动设备

网友:
嗯,08年就在萝卜坑用ps2手柄的路过

网友(2011-12-18):
楼主,怎么第一个下载不了了啊??

网友(2014-12-29):
这个东西很有用啊 啊啊啊

网友:
想要用FPGA读取PS手柄信号,特来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