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晚了,发个小帖总结一下偶的LCD3310使用经历同时给论坛上那个3310使用范例修改个BUG

楼主(2008-03-18):
几天前从阿莫老大那里买了块3310回来,接着按使用范例那里的程序用万能板搭了个电路,之后在参照ICC的范例转成了自己比较习惯用的GCC……第一次上电就正常显示了,似乎有点惊喜!!但接下来的几次修改显示内容后,发现屏幕的最后一行老是显示为上一次的内容或是干脆的乱码。之后是认认真真的检查了好几遍的程序,也没发觉哪里出问题。无奈的怀疑是买到的屏幕可能有问题了,然而也不可能啊,最后一行满显(写满字符)的时候也还是正常的;都还怀疑过编译器是不是有问题的,然而一直用了那么久都没发现在跑别的项目的时候有BUG的。一直到今晚,自己又仔细的看了一遍程序,突然发觉似乎清屏子程序未见有调用——尤其是在初始化子程序完成时。论坛给出的“诺基亚3310液晶使用范例”中的ICC参考程序,其中初始化子程序结束及主程序起始都未见调用清屏程序,如此之后在使用同一电路而修改显示内容,当最后一行未写入内容或写入不满行的字符时,其余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上一次的字符或是乱码!
    顺路贴个转成GCC后的参考程序~~~~~
    其实90%是跟ICC一样的了,加了个“指定位置显示单个E文字符”的子程序!!
    保留了GCC的编程习惯,见笑了,写得很乱~~~~

网友:
这个BUG我那里也产生了,但根据我的修改推断发现是3310的每行居然写的不是84点阵.理论上按照行自动加的方式在写完第83列时,指针应该下移到下一行,可实际上没有移动,而是继续在当前行向后移动,直到第102列后才自动换行.因此我的清屏函数是连续写入了102*5+84=594个0X00字节后清屏的,实际结果也验证了这种方式.

我的3310也是ARMOK这里买的,还请ARMOK验证一下.

网友:
3310的范例很多,大家自行解决就行。

我们仅是推荐一些资料给大家,不能承诺所有的代码没有缺陷的。碰到具体问题需要自行解决。我们仅对产品的质量问题进行技术支持,而不对使用问题支持,否则售后服务就没有办法做了。希望大家理解与谅解。

另:我们的3310液晶是经过至少5次检查才发货的。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产品的质量。

网友:
3310屏幕差异很大 我原装的(手机上拆的)清屏一次就有效 可是阿莫这里买的要清两次才有效 另外原装的对比度高 清晰 用手摸金属框也没有干扰

网友:
呵呵,没说ARMOK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只是发现和DATASHEET说的不太一致,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也许是我的个例吧,反正我现在按照每行102列处理一点没问题。
只是提醒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
【4楼】 halloween  ,

我们及许多客户,已经将大量的3310液晶用于产品上,这几年的销售总数量,肯定达到10K数量以上。

技术是不能靠简单推理的,你反映的情况,也不一定能说明是我们提供的3310液晶有问题,很可能是用户的硬件或软件缺陷造成的。 我介绍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0590

另:原装的3310液晶是150元左右,它的显示质量,肯定会比仿造的要高。另:我们的测试与客户产品,从来没有留意过手摸金属框有干扰的问题。

网友:
哈哈,和管理员版聊,有灌水嫌疑:)

网友:
唉,很多人喜欢在一些帖子后面,跟上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类产品问题,可以到邮购部服务论坛提问,我们一样会给出很满意的答复的。

如果在技术论坛上提出,我们不回应不好,回应也不好。

所以,请大家自觉一些。

比如刚才的Dragon 问题,一回一来就是十几个回复,严重影响了帖子的质量与讨论。

楼主:
老大这么好心?又发了条裤子穿~~~~~
偶的LCD3310现在已经很正常的显示了,屏幕无任何缺陷~~~~~~就是背光灯有点刺眼,呵呵!
早上带过公司来本想字句改装一下背光灯的位置的,拆开后才发现屏后背部是全平的,没有剩余给LED的空间,索性就找东西把背光盖住了,其实个人要有心的话,可以先放一小块反光纸,然后再把背光盖住,这样屏幕效果会更好哦!

网友:
【9楼】 lonelynw 阿水,

可以将背光灯的供电电压降低,或将限流电阻增大,以减小亮度。

网友:
3310不同的屏有区别的,2楼提到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60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3310&bbs_id=9999

网友:
哈哈,看来是共性问题,不如ARMOK建议购买你那里3310的客户注意一下重定位的问题。
我的程序只是清屏函数用了连续写缓冲区的方式,其它的函数都进行了重定位:)
因此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