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关于SYPRESS的PSoC的应用经验

楼主(2008-03-18):
目前正在学习CYPRESS的PSoC的东西,昨天刚从它们那里回来,要了资料和样片(CY8C21534),买了编程下载器(ISSP的,要200元,有点贵),准备玩一下.PSoC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

    想设计触摸按键6个+USART+10个LED等控制的小系统,有使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经验.特别是用户程序的编写与传统单片机系统编写的区别.

楼主:
没人接触过CYPRESS的PSoC吗?

网友:
低端产品用这个在成本上好像没啥竞争力。

网友:
买了个CY3270 FirstTouch 开发套件,试用一下蛮简单的!

楼主:
刚接触PSoC,有特点.特别是片内的模拟功能模块(见下面介绍).目前芯片价格比通用的8位如AVR贵1倍.

我不是做推广,只是受人委托做个产品设计.同时作为新的东西,了解一下没有坏处,说不定以后会流行?

我目前定的样片为CY8C21534,里面有个8位的控制器,4个可配置的模拟模块,4个可配置的数字模块.25个I/O口,可配置成模拟或数字的输入输出与内部的某个模块的输入或输出连接.....价格15元左右.

Analog Functionality

The following is a sampling of the functions that operate within the capability of the analog PSoC blocks, using one
analog PSoC block, multiple analog blocks, a combination of more than one type of analog block, or a combination of analog and digital PSoC blocks. Most of these functions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as user modules in PSoC Designer.
Others will be added in the future. Refer to the PSoC Designer softwar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most up-to-date list of user modules.
■ Delta-Sigma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 Incremental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s
■ Programmable Gain/Loss Stage
■ Analog Comparators
■ Zero-Crossing Detectors
■ Sample and Hold
■ Low-Pass Filter
■ Band-Pass Filter
■ Notch Filter
■ Amplitude Modulators
■ Amplitude Demodulators
■ Sine-Wave Generators
■ Sine-Wave Detectors
■ Sideband Detection
■ Sideband Stripping
■ Temperature Sensor
■ Audio Output Drive
■ DTMF Generator
■ FSK Modulator
■ Embedded Modem
By modifying registers, a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users can configure PSoC blocks to perform these functions and
more. The philosophy of the analog functions supplied is as follows.
■ Cost effective, single-ended configuration for reasonable speed and accuracy, providing a simple interface to most real-world analog inputs and outputs.
■ Flexible, System-on-Chip programmability, providing variations in functions.
■ Function specific, easily selected trade-offs of accuracy and resolution with speed, resources (number of analog
blocks), and power dissipated for that application.

网友:
之前可以申请开发工具的
不过感觉IDE很难用,
可能主要还是不会用啊,呵呵

网友:
CYP psoc,很好用的!都是模块化的东西,容易

楼主:
7楼有何经验介绍一下吗?比如双(多)重配置的实现,电容按键PCB的设计,参数选择和调试等.

网友:
可以到Cypress的网站下载应用文档!有部分是中文的!

网友:
IDE用起来也比较方便!缺点是每步等待时间太长了!

网友:
现在正准备用CY8C21434做电容按键,按键越多越划的来!

网友:
我现在在用CY8C21434做电容按键,按键是能够实现,但动态配置老是出问题,我使用CSD做电容感应,但在while(1)的循环中装载和卸载CSD模块老是出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帮忙啊!我的电邮是sdsyt001007@yahoo.com.cn.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楼主(2008-06-01):
我使用CY8C21534做的键盘,马上要投入500个的批量.上面有6个电容按键,用的是CSR方式以及RX8,TX8(动态配置)和SLEEPTIMER.RX8和SLEEPTIMER的中断自己写的,原模块提供API使用不方便.

网友:
我用cypress21434做电容感应按键和触控条效果很不错 缺点就是比别的芯片贵很多

楼主:
楼上指那些别的芯片?我查过一些其它的芯片,可能做电容键盘方便点,但缺少其它的功能,只有一个I2C口,只能做其它MCU的外围.

网友:
马老师你好 电容感应ic 昆腾 裕隆 西格玛等等都有

atmel好像已经和昆腾谈好合作avr触控系列 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合了 真希望atmel avr touch系列能早日量产
下面是atmel以前的消息

Atmel Licenses Quantum Capacitive Touch Technology

Quantum’s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Atmel’s picoPower AVR MCU’s gives best in class capacitive touch solutions with low energy consumption.

San Jose, CA, September 19, 2007 . . . Atmel® Corporation (Nasdaq: ATML) and Quantum Research Group (UK) announced today that Atmel has licensed Quantum’s QTouch™ and QMatrix™ capacitive touch technologies. Quantu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will be programmed into Atmel picoPower™ AVR® microcontrollers (MCUs), enabling the devices to be used for both touch sensing and many other control functions, for example driving motor controls, LEDs and displays. QTouch technology is used for simple keys, while QMatrix is used for larger keypad arrays and keyboards. In addition, Atmel has obtained a license to QWheel™ and QSlide™ applications, which are used for rotary and linear touch controls respectively.

The popularity of capacitive touch sensing is growing rapidly. The technology is replacing both electromechanical switches and traditional membrane touch controls, often at lower cost. It gives designers freedom to create innovative, intuitive and attractive user interfaces that differentiate their products and add consumer appeal. Such controls are more rugged and less prone to failure than conventional switches since there are no moving parts to wear out. Furthermore, because the sense electrodes are located behind the touch panel surface, it is easy to design products that are sealed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prevent the ingress of moisture or other contaminants.

Quantum’s patented charge-transfer capacitive sensing is more robust than alternative capacitive touch sensors. Spread-spectrum modulation ensures a high degree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a superior signal-to-noise ratio for reliable operation. The all-digital technology features automatic calibration of devices on power-up and automatic drift compensation over the life of the product in which it is used. Where touch keys are packed closely together, for example on a mobile phone, Quantum’s patented Adjacent Key Suppression (AKS) technique avoids false triggering of nearby keys, only registering touch on the intended key.

Atmel’s planned capacitive touch parts will incorporate AVR microcontrollers with picoPower energy saving techniques. The microcontrollers have a modern and effective core suited for Quantum’s touch technologies. The AVR architecture ensures both high processing capability and good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its true 1.8V operation and multiple sleep modes increase the battery life in hand-held, battery-operated products such as mobile phones and media players. More information on picoPower is available at http://www.atmel.com/products/AVR/picopower.

Quantum has used Atmel MCUs for several years to create devices under its own brand name.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technology in consumer, industrial, IT and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and, more recently, in hand-held devices, particularly mobile phones. Atmel is now licensing the technology for its own chips. Atmel’s global network of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channels is available to help customers implement capacitive touch controls in their product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VR core, picoPower technology and robust capacitive sensing based on our patented charge-transfer methods will give customers reliable, proven, low energy capacitive touch sensing solutions at a competitive price point,” said Hal Philipp, founder and CEO of Quantum Research Group.

“Atmel selected Quantum technology for its entry into the capacitive touch sensing market after evaluating all the available technologies,” said Ingar Fredriksen, Director AVR Product Marketing. “We wanted to go with a solution that integrates rapidly with our technology and works reliably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When parts hit the market, designers will have a flexible low-power alternative with strong field and factory support, backed by Atmel’s reliable supply chain.”

Availability

The first family of Atmel capacitive touch devices will be introduced in early Q1 2008.

About Atmel

Atmel is a worldwide leader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microcontrollers, advanced logic, mixed-signal, nonvolatile memory and radio frequency (RF) components. Leveraging one of the industry's broade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technology portfolios, Atmel is able to provide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with complete system solutions focused on consumer, industrial, security, communications, computing and automotive markets.

© 2007 Atm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tmel®, logo and combinations thereof, AVR® and other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picoPower™ and others are trademarks of Atmel Corporation or its subsidiaries. Other terms and product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others.

About Quantum Research

Quantum, founded in 1996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capacitive touch sense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he company’s award winning QTouch™ and QMatrix™ technologies are embedded in over 30 dedicated touch sense controllers from Quantum, as well as licensed to silicon partners addressing various applications in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markets as well as in PC, appliances and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Quantum's sensing technology is based on its patented charge-transfer methodology and addresses applications with multiple buttons, wheels, sliders, track pads and touch screens. The company is privately held and based in Hamble, England with offices in Ireland, Germany, Japan, China,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dditional company and produc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www.qprox.com/

网友:
昆腾的触控有些是内置microchip的芯片, 昆腾和atmel合作 microchip把给昆腾的芯片费用提高了250%; 影响了一些芯片的供货和价格。 而昆腾宣布新的代替芯片将比原来的价格更低

网友:
这个芯片最不好就是开发工具不公开,不爽,不能diy,要去买他的开发工具

楼主:
很多公司还不了解我国的情况,按国外模式在操作,这就影响了它的产品推广.

网友(2008-09-02):
大家好,有没有用过此类芯片用作控制和存储的例子,借鉴一下!

网友:
如果直接实现A\D功能,输出是怎么设置的,有知情者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2008-10-27):
楼上的,可惜我的笔记本没有CYPRESS的开发软件,不然我会告诉你的,明天到公司吧,再顶你

网友(2008-12-05):
答sfhgky, "如果直接实现A\D功能,输出是怎么设置的,有知情者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PSOC中每个模块,如A/D模块,都在IDE(开发环境)中可找到模块的

DATASHEET,其中有例子,ASM的,C的,你可用来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