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 88单片机,读写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想问一下,ATmega 88单片机,在读写EEPROM时,不能有中断产生,否则会影响EEPROM的读写.我想知道,怎么判断EEPROM是否正确的读出和写入?

网友:
只能判断是否正确写入,做法是将刚写入的数据读出,与写入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不一致,则重新写入。

网友:
读写时不能有中断么?
手册上好像没说么

网友A:
读时可以不关中断,但写需要关中断!

楼主:
知道了谢谢个位!

楼主:
下一个代码例子说明如何用汇编和C 来读取EEPROM。  """""在此假设中断不会在执行这些函
数的过程当中发生。"""""""

"""""在此假设中断不会在执行这些函
数的过程当中发生。"""""""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读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的

C 代码例程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uiAddress)
{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EECR & (1<<EEWE))
;
/* 设置地址寄存器 */
EEAR = uiAddress;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
return EEDR;
}

网友(2012-12-25):
引用 网友A:
读时可以不关中断,但写需要关中断!

我今天就遇到eeprom的问题,可能就是写的时候没有关中断,连续读有没有关系呢?读和写是不是要延时一段时间呢,延时10ms够吧?
而且我今天因为一些原因,还把2块eeprom烧掉了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