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你也可以试试diy一个

楼主(2008-03-19):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有公布一些电路,代码。可以自己试试。不过陀螺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就比较贵。

楼主:
晕 ,阿莫速度超级快。

楼主:
不是要采购传感器,可以考虑一下。里面用了很多传感器。包括气压传感器,测高度。加上摄像机,gps,就可以搞无人机了。

网友:
阿莫,有没有办法弄到样机玩玩.特别是想了解它的平衡系统的思路.

网友:
这个做个玩玩不错。

楼主:
关键是姿态控制,还有无刷马达驱动。采用i2c总线连接四个无刷马达。

网友:
我也想做个,但机械部分不好加工,别人都是铝合金车床加工 ~
控制要三个角度传感器~算法不简单~
还有元件太贵了~无刷电机至少30一个~电调自己做或许不是很贵,但买就不便宜了,角度传感器 80一个,看到有10元的淘宝不知道可以用不~
降不太好买,要正反浆~
而且电池也贵~用的时间也不长,一次飞行一般10分种左右
算下除了必须要买的,自己做全部至少要300左右,还是有线控制的`

这是我找的一些资料,别人做的,大家可以去那网站看详细的制作过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696&extra=page%3D1

楼主:
3个陀螺仪+1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最少要500元。加工可以用有机玻璃这些便宜东西。

网友:
真的很不错.特别加入摄像头.

网友:
支持armok

这个东西估计普通人玩不起的

楼主:
小东西可以搞,要是载重东西估计比较耗钱。

网友:
好想搞一个啊 开个专题好啊

网友:
如果硬件能控制在1000块以内可以搞一台试试。

网友:
儿时就想玩的东西,争取和儿子一起玩

楼主:
应该可以,机身可以用碳素纤维杆搞。

网友:
晕 烧不起,看热闹。

网友:
有刷动力的已经有套件航模销售了,看REDFOX贴在5iMX上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4881&extra=page%3D1

无刷动力的也有不少航模爱好者在做
如果阿莫有兴趣,那就好了,这里都是技术高人啊

这个是5iMX网上hzqq99 做的无刷4轴:

再贴张自己业余正在做的4轴照片,现在正在做TWI总线无刷电调

网友:
他的有刷4轴已经飞的很稳了,有套件出售哦
我的4轴正反桨都是REDFOX帮忙买的
我们一直在网上讨论4轴

网友:
特别支持阿莫对这个项目开一个专题。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也播放过一个外国工程师搞的飞行器。

网友:
这个东东实在好玩

网友:
有个疑问
如何实现拐弯?感觉像矢量控制,嘿嘿

网友:
原地自旋、侧转、盘旋、翻跟头等等
直升机能做的动作4轴基本都能做
大家可以看看德国人用头盔式显示屏在线驾驶4轴的视频

网友:
我想买个套件 只要无刷电机,外壳支架,桨~那里有买?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强烈期待啊,再加上摄像头和无线数据传输,嘻嘻…………

网友:
强烈期待啊~~~快点动手就好了~~~哈哈

网友:
很有想法,可惜我对电机和航模没有入门,仅仅精通无线和遥控。
这种飞行器对机械结构的要求不高,很适合我们这种电子爱好者制作

网友:
可以考虑将控制,通信部分集成在一起。
先考虑下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个人感觉用可编程逻辑来做比较好,负责4通道PWM和换相,将单片机从波形生成解放出来。

网友:
不知道无刷电机的控制是不是想这样的信号:

a,b,c是每一相的PWM信号,在switch的上升沿换相。

(还没来得及翻书,如有问题,麻烦指正)

网友:
40楼的图似乎有点问题,我做了一个无感无刷电调
实际波形应该是:没相有PWM的部分只有1/3宽(电周期120度),低电平部分2/3宽

有感无刷切换时间由开关霍尔元件决定
无感无刷切换时间是:检测EMF过零后30度(电角度)

网友:
框架用铝型材应该都可以做,薄片的那种,质量也挺轻

网友:
难道这样的pwm输出驱动信号,是脉冲波形么?我以为是经过pwm滤波变换后的平滑正弦驱动的呢

网友:
不需要滤波,直接驱动“H桥”

楼主:
无刷不是用H桥的,无霍尔的。做驱动要点本事的。

网友:
关注中!等有时间了我也DIY一个

网友:
我也好想玩一个

网友:
这个好玩,要是开源的话强烈支持。

网友:
加速度/倾斜传感器太难买了。在其他地方想买估计只有等出差去深圳的机会了。

这个飞行器的能源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有趣!關注中、期待中。 :)

网友:
这么热闹

网友:
支持阿莫搞开元项目,具体的步骤都一一写下,供爱好者"抄袭"

网友:
加把火!!!

用PVC管<<DIY>>正反浆

网友:
顶起来,搞起来就有得玩了.

网友:
电源是问题呀,能飞多久?

网友:
好玩,顶一下,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从电子方面来说,比雕刻机更有技术含量,支持这个先搞

网友:
个人认为四轴飞行器的机械外加工部分少。电路、软件编程技术含量高,适合diy.

网友:
无论无刷有刷,国内都有DIY成功先例了,而且不止一个哦
为何高人阿莫都没信心呢?

建议阿莫还是先别搞雕刻机啦,那东西要精度机加工复杂啊
业余玩家很难搞啊

网友:
我也觉的四轴飞行器比雕刻机要好搞些,主要是软件电路~并且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雕刻机的机械部分成本高,要求高,又大又重,个人也很难做~

网友:
关注。。。。。。
有可能的话做个给儿子玩。

网友:
我也抱个名吧!我是做硬件的,希望能出上力,在本论坛潜水3年多了。

网友:
自动飞行还需要电子罗盘。

网友:
www.x-ufo.com.cn 国内第一家专业四轴社区。很多人都做成功了。
里面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2008-08-09):
支撑部分使用铝合金亚弧焊做不成么?

网友(2009-01-11):
原来阿莫做雕刻机有很大的一个动机是做这个东东啊!

网友:
不求以质生存,只顾眼前,倒闭也是意料之中的。

网友(2009-11-05):
我们小组也在造四轴,硬件应该已经没多大的问题了,软件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