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PDIF的资料啊!

楼主(2008-03-19):
我想用avr做个外部DA转换,然后接到我上回做的功放上去。

只是现在没有S/PDIF的资料。不知道信号标准,以及解码方式,也不知avr的速度够不够。

哪位朋友共享下,感激不尽。

网友:
AVR速度是绝对的不够,别想了

网友:
楼上的太过于武断了.使用跳变中断,是有机会实现解码的.

网友:
不是解码的问题,是速度问题

网友:
按照双声道44.1k计算,每block传输需要32bit,就是2*44100*32=2822400,就是2.8224M的频率,而SPDIF用的是BMC传输,所以,这个频率还必须乘以2,就是5.6448M,这仅仅是传输占用的带宽,这样的话,除了传输数据,单片机还能做什么?

网友:
我来答你吧.首先频率不用剩2,因为只要判断后段电平就能知道是0还是1.还有就是,用avr解码,并不代表什么外围器件都不加,如果加个逻辑芯片对信号先处理一下,哪会如何呢? 如果以你的观点,不加任何东东,哪AVR能做什么事?

网友:
既然要用S/PDIF传输,估计对音质有一定要求吧,S/PDIF对相位延迟很敏感,用硬件芯片实现比较好。

楼主:
我也是准备对信号做个前期处理再用avr。

如果有一定的剩余运算量,我还想考率电子音量调节,左右声道均衡啊。

如果剩余运算量还很多,就考虑音效了,不过估计要超到30M用了。

至于音质,没太高要求,能有22k/8bit就不错了,反正是试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