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入门发帖庆贺 LED流水灯

楼主(2008-03-19):
用的是英培特的EMSTM32V1学习板,按下按键后开是流水灯显示,很简单不过以前没接触过ARM还是费了好大劲!

/************************************************************************
                                        Copyright (c) 2008        陈崇
                                        All rights reserved
文 件 名: main.c
说    明: 流水灯 按下Key键开始LED1 -LED4流水显示
主要硬件: EMSTM32V1+miniSTMV100(内部8MRC)
编译环境: MDK3.10
当前版本: 1.0
作    者: 陈崇
完成日期: 2008年3月19日16:05:39
取代版本: 1.0
原作  者: 陈崇
完成日期: 2008年3月19日16:05:44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结构体

/*****************************************************
函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
参数: vu32 nCount 延时时间
描述: 延时指定时间
返回: 无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选择引脚6,7,8,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带上拉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最大50M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6,7,8,9引脚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选择引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点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入频率最大50M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9引脚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9))//如果按下Key开始流水
                                {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点亮LED1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关闭LED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点亮LED2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关闭LED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点亮LED3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关闭LED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点亮LED4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关闭LED4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点亮LED3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关闭LED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点亮LED2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关闭LED2

                                        }

                                }
                }

}

网友:
其实想要弄好STM32还是需要看看Cortex-M3的文档,单弄ST的FWLIB深入不了!
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奇怪为什么程序不是从0x00000000或者0x8000000开始运行!
这么简单的问题就弄了好久,最后是还是看Cortex的文档才知道原来复位的时候内核自动会把向量加载然后执行。

楼主:
tsb0574说的对,俺还是喜欢由浅入深的方式去学习。o(∩_∩)o...

网友:
我一直在犹豫写的文档要不要写的太傻瓜了,难道客户真的什么都不懂?唉。

既然楼顶的起了个开头,我就给你再加点料,熟手勿看。

1、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为什么说有的CortexM3外设在配置前都要配置RCC对于的时钟?
因为CortexM3是时钟驱动型,所有的外设都被分配到不同的总线桥上,有总线来提供工作的时钟。当关闭某个外设的时钟的时候,也就意味做这个外设被关闭了,以期达到可以控制MCU电流消耗的目的。

2、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为什么配置C端口,需要初始化的是APB2时钟?
因为STM32有两条外设桥总线,分别为最大72Mhz的APB2和最大36Mhz的APB1,GPIO在APB2下,下图是Clock的驱动树:

注意图中的PCLK1和PCLK2。

额外再补一张STM32广告上示例STM32的结构图:

楼主:
Grant提供的资料很好,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一直在犹豫写的文档要不要写的太傻瓜了,难道客户真的什么都不懂?唉”
其实我一直在用8位单片,以前从没接触过ARM,就是看了ST广告说的编写单片机程序一样操作STM32,就又了学习的冲动,估计跟我一样的朋友也不在少数。让我一开就开始把文档手册搞懂也不太现实,所以我只能从最简单的开始,生怕打击我学习的积极性。毕竟STM32要比单片机复杂的多,对于没接触过ARM的人来说理解起来费时费力,还希望不惜吝啬Grant多写些浅显易懂的文章,供我等新手学习!
o(∩_∩)o...

网友:
是的,官方的文档不知道是先看ARM的还是ST的

网友(2008-06-12):
我是和wormchen一样的菜鸟,希望Grant这样的大侠多多指点,对你们来说很简单的事到我这里可能几天都弄不明白。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02:45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2008-12-28):
我就是在时钟上面有点疑惑不解呀!Grant大哥的一席话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恭喜楼主哈,顶起!

本贴被 ak04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8,10:33:43.

网友(2009-03-17):
多谢grant的指点~~

网友(2012-08-24):
不错哦。。写的蛮好的。

网友(2012-09-23):
我也是刚开始学cortex M3的菜鸟  有机会多多指教

网友:
正准备入手STM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还是有很多的同胞的呀,我也是刚学cortex-m3的,在此之前学过51单片机,现在手上有很多文档资料,也买了一个学习板,资料也不少,但还是不知道从哪来入手。现在把cortex-m3的权威指南看了不少,但不是太有理解,只是有一个抽象的印象。
希望给出一个合适的学习方法……

网友(2013-05-09):
最近也在弄这个。学习了

网友:
可喜可贺,基本就入门了;stm32点个灯都要全部都搞得差不多才行

网友: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点亮LED1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关闭LED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点亮LED2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关闭LED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点亮LED3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关闭LED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点亮LED4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关闭LED4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点亮LED3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关闭LED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点亮LED2
                                                 Delay(0x1ffff);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关闭LED2

                                         }

这一段有别的写法吗?这样写很难看耶,不觉得吗?我也是这样写的,,,,很不喜欢,你有别的写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