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和proteus的联调

楼主(2008-03-19):
makefile修改为下图:
画好电路图双击处理器加载程序(*.cof)
运行程序后再暂停

网友:
楼主第二张图看不到...
二楼什么是"三克油"

网友:
三克油==Thank you

网友:
有个问题

proteus版本?

winavr版本?

我用的是proteus7.2sp1和winavr20071227,连调后出现代码窗口,但是没有代码.

网友:
对啊,能不能将详细点

网友:
有没有人用ICCAVR  与  PROTUES的联接

网友:
我的怎么也不行啊,楼主出来说明一下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8-04-19):
好久没来了
我的PROTUES是7.2 SP2 WinAVR-20070525
将PROTUES画的图和程序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不过我试了相同的程序在COF仿真时有时会出错,而用HEX文件时则比较稳定

网友:
对,多写楼主提醒,我就说怎么刚刚还可以看到源码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见源码了,原来是要把代码和电路放在同一目录啊,COF文件简直就是乱扯啊,明显有错,还是hex文件舒服,不过调用hex文件看不到源码窗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09-07-15):
仿真结果是对的,但是看不到源代码。原理图和源程序确实是放在同一目录下了。

网友(2009-08-31):
出现同7楼一样的问题,按照楼主的方法设置并把所有相关文件放到了同一目录下,还是无法弹出代码~!

错误提示信息 (原文件名:Error.jpg)

网友:
各位如果有对Protues有所了解的,麻烦指点一下俺这些贫穷的新手唉,暂时还没钱到阿莫那买零件来组装硬件平台,呵呵~!

问题是关于Protues 和 WINAVR 的联调..

网友:
好消息,经过小弟再一次尝试,在MCU上加载.elf文件,就能实现楼主说的代码同步显示编译功能了,
而采用楼主的办法加载.cof文件,尚未成功,不知道是楼主描述有误或者还是版本问题或者还是小弟误打误着了,哈哈,各位可以再验证~!

加载.elf文件 (原文件名:01.jpg)

成功弹出代码窗口,使用版本为protus7.4版~! (原文件名:02.jpg)

网友(2009-10-28):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联调啊,只要是proteus加载带符号的目标文件就可以啦

网友(2010-01-30):
程序名称要用main来命名。

网友(2010-03-03):
此贴甚好!

网友(2010-07-15):
这个要试试

网友(2010-11-16):
联调可不可以单步执行?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2011-01-01):
经典,顶起来

网友(2011-03-01):
7.7在win7下能行吗

网友(2011-04-14):
我也出现7楼的情况,而且选择不了ELF文件,楼主指点一二啊

网友(2011-08-03):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