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串口到底咋回事?没发现有FIFO空中断?也没看到有串口发送完毕中断?那16字节得FIFO怎

楼主(2008-03-20):
LM3S串口到底咋回事?
没发现有FIFO空中断?
也没看到有串口发送完毕中断?
那16字节得FIFO怎么用?

楼主:
求助,连续向串口发送两次数据,串口程序怎么写?
给思路就行。

已知参数:
void *pdata1
uint8 size1
void *pdata2
uint8 size2

已知软件缓冲函数:
uint8 BUF_PutChar(uint8 data);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uint8 BUF_GetChar(uint8 *data);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连续两次向串口发送数据(两次发送间隔时间不定),
第一次发送数据首地址为pdata1,数据个数为size1,
第二次发送数据首地址为pdata2,数据个数为size2,
要利用串口发送FIFO,使用中断,使用软件缓冲(假设软件缓冲空间足够大),尽量不使用等待。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24:1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