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搞一个国产单片机的专门话题呢?应该要有才行

楼主(2008-03-20):
为什么不搞一个国产单片机的专门话题呢?应该要有才行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3-20,11:43:07 加入。
你的原标题:“关于单片机的一点建议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如果armok 用FPGA构造,就有得话题

网友:
STC是哪个地方的.是台湾的吗?

网友:
STC是在美国研发,深圳贴牌生产的(STC似乎和SST很像网上有的人说是美国人抄 袭意法半导体的)!
我见过几个国产的单片机,除了海尔外,还有是深圳一个厂家产的有两款20引脚的51系列单片机,一款完全兼容ATtiny13的单片机。看来不是贴牌就是抄袭。有什么好讨论的?说它们价格低,还是说他们没创新。

网友:
SST不是意法半导体。
抄袭不要紧,抄袭的过程要有心得。海尔就缺一个编译器。
国产的单片机出不来的时候,一些人总在叫唤。
出来了又认为是在抄袭,使劲打压。
海尔怎么是抄袭PIC16的?海尔有48条指令,PIC16只有35条指令。

网友:
在Keil的Device里面看到过
Shanghai Huahong IC:SHC2220B1H

8052 based microcontroller with MMU,
Dual Data Pointers, on-chip PLL, 2 Timers/Counters,
7816 I/O interface, USB 1.1 interface, Data Encryption,
256 Bytes RAM, 4 kBytes XRAM, 64K Flash ROM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帮家伙光下蛋不叫唤,母鸡都不如!

网友(2008-05-18):
STC单片机不管是哪产的,学习51入门还是不错的,通过串口下载程序,比较舒服!

网友: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西格玛的单片机。貌似比义隆还便宜

网友:
现在不是出了一些国产的单片机吗?海尔的我不敢说,但是普芯达的芯片好像很有特色,看它的描述,和现在的单片机有一些差别,看上去挺有特色的.阿莫是不是也开一个专区,在推广别人的单片机的同时,也为推广一下国产的单片机做一些贡献呢?

网友:
【5楼】 john wu
说得太对了。

网友(2008-06-17):
如果有国产芯片,支持国产的

楼主:
龙芯,中芯不是有国产单片机的吗?不知对不对?

楼主:
原来如此,可能也是这原因,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国内很多厂家宁愿支贿赌也不原花钱培值真正需要的用户或者说是市场及支持商,值得考虑!

网友:
就是,都是目光短浅,既没有成绩,又一毛不拨...

网友(2009-04-24):
阿莫,还真有国产单片机,海尔的,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深圳还有代理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0544796.html
即使是抄袭别人的也值得庆贺,只有会抄袭才可能超越,相信国产单片机会强大起来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省的任人鱼肉!

网友:
台湾的合泰,仪降,MDT。松翰的刚开始都是抄的啊,刚出来时也很烂,但没关系,有问题就改进。

网友(2009-06-03):
难道你们都没有听过珠海炬力吗?

网友:
我看“国产单片机”(1)
作者:McuPlayer

    特别指出,通常我们所说的国产单片机不包括台湾的单片机,因为产业环境和发展进程的不同产生了当前的差异。
    今年国产单片机频频出现在网络媒体上,稍微有些高调了,但给的人感觉还是力不从心。比如海尔、贝岭等,开始做宣传了。至于调子不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知识产权问题,还有就是怕国内同等规模的同行抄袭。
    单片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什么高科技了。我觉得中国的单片机路走得很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产业链不够完善;另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完全兼容);还有个原因是国人自己看不起自己。很多人不敢用国产单片机,既担心抗干扰的问题,又担心这IC厂家明天不干了,我这又要重新开发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国产单片机的开发工具不到位。至少硬件要有仿真器、烧录器吧,软件要有汇编器、连接器、调试器吧。很多国产单片机宣称100%兼容PIC或者使用6502等core,这可以暂时免除开发工具的成本和人力,但是又舍不得买IP,一般都是开发兼容的core,故而有面临知识产权的问题。其实单片机的core并不比外围复杂,关键是配套的Tools chain。
    关于单片机的制造工艺,Mask、OTP、Flash等,我认为比较适合国产单片机的是OTP工艺的单片机。mask的单片机,除了价格有太多劣势了,难以面对当前的电子产品“少量多样”的需求。客户的需求经常有小的差异,而且很多电子产品就是靠个性化争取到客户的。Flash工艺,可以随时擦除芯片再重新烧录,初期产品的bug也不怕,给客户升级Firmware就好了。但是Flash工艺也会带来成本和对代工厂工艺要求的提高。而OTP是介于Mask和Flash之间的折中方案,看看PIC、EMC、HOLTEK现在都是靠OTP占领市场和走量。
    成功最简单的办法是拷贝成功者的做法,并避免它走过的弯路。我觉得国内的单片机可以参考台湾单片机的路子,从低端开始做,尤其是8bit RISC OTP单片机,这直接占领着智能家电的很大市场。目前国内的很多电子产品定单,包括外销和内销,都大量使用单片机,看看义隆一块多的153的销量就可以猜测这个市场有多大。
    等有了一定的量,占领了一定的低端市场,先不要急着进攻高端市场。巩固技术,设计IP化,发展抗干扰、配置合理的单片机外设、简化外围电路设计、开发工具的完善等,这都需要消耗不少的人力和资金,而且无法直接带来利润,但是对以后的发展却举足轻重。技术巩固了,发展高端自然水到渠成。
    我是做单片机工具(仿真器、交叉编译调试工具),在这个行业做个好几年了。我是看好国产单片机的未来,才决定进入这个行业的,并且一直没有动摇过。我始终觉得,国人并不笨,是国内的产业环境不够好阻碍了国产单片机的发展。
    希望国产单片机走得更健壮。

网友:
刚才看了一些调查报告,对比国内和台湾的IC设计的销售渠道,感觉很明显国内的IC主要靠自己销售,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代理商渠道。报告的其他部分,除了规模上的差异没有看出什么明显的端倪。
    我想这也是国产单片机的软肋啊。国内的家电销售渠道,正在从代理商走向电器连锁(国美、顺电之类)。但是IC的销售渠道,目前还要靠代理商,因为代理商不但是走货的渠道,也是技术流通的渠道。安富利就是一个大象级别的代理商,小的IC厂家还不甩呢。国内的IC厂商也可以试着选择一些综合实力比较好的代理商合作,当然也要给代理商合适的回报。
    看了两个PDF的调查报告,感慨随意而发,有不妥的地方,大家多多指正。

    我认识一位做国产单片机的朋友,关于Datasheet的不Open,他给我的理由是“Datasheet涉及的一些专有技术正在申请专利”。
   “Datasheet涉及的一些专有技术正在申请专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去年的一个case没有用国产的单片机。当时那家公司要 求签NDA协议,我当时案子有很多的未定因素,而且单片机的选择毕竟也很多,所以就放弃了。
    其实我内心里是支持国产单片机的,但人都是很现实的,大家都要养家糊口的啊。价格公开,是不必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价格公开,主要是代理商会比较被动。而渠道的开拓,目前代理商还是主力。
    国内半导体行业要补课,补低端CPU的课,而单片机正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因为烧纳税人的钱来补课,绝对事倍功半,甚至完全打水漂。而单片机是以低端CPU为基础的,并且还可以实现市场盈利。以此来循环上升,良性循环才是好的路径。

网友:
我觉得国产单片机发展跨越大的产业环境已基本完善了(政策环境除外)。国产单片机的选择已经很多了,只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到达设计工程师的面前,所以大家只好仍然用台系单片机,所以国产单片机一定要突破这个瓶颈。
    其实早期IP保护并不是那么重要,没有市场你有专利,也没有用武之地啊。知识产权的作用不是无限大的,我们的产业又被老外给忽悠了。
   “Open it up to the users. People will open to you.”
    That is Great!总结得很好。非常有道理,信息的Open才能成就明天的优势。短期来看,客户是争取来的,包括从同行那里抢来的客户。长期而言,客户是培养出来的,比如Microchip,很多人不知道这家公司,但是不知道PIC单片机的工程师太少了。因为太多
PIC单片机的资料是Open的,还有Tools,看看市场上仿制的各种Programmer、ICD。Microchip故意给仿制者留下了一条
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行业内的工程师知道你IC的比率,
    知道你IC的工程师中熟悉你特性的比率,
    熟悉你IC工程师中信任国产单片机的比率,
    信任国产单片机工程师中觉得国产单片机开发方便的比率,
    觉得国产单片机开发便利的工程师中认可抗干扰能力的比率,
    等等....................
    这所有的比率乘积才是,国产单片机别使用的几率。而这只是考虑了工程师的因素,再考虑老板的因素呢?
其中任何一个系数远远小于1都是相当危险的。看看台湾的单片机都在推“大学计划”,目的是谋求N年后的市场啊。
而国产单片机的遮遮掩掩,失掉的又是什么。

http://blog.21ic.com/user1/3192/index.html

网友:
目前,台湾的单片机已经非常成熟了,市场总是走在前面的赚钱。
很多大品牌比如:ATMEL、NXP、PIC等在产品刚上市的时候,就大赚一笔,
一旦产品成熟、市场成熟,市场上基本就是台式的天下了,大品牌就转向更高端迈进。

台湾的很多工厂都是帮其他国外大品牌代工起家的,相对设施比较齐全。
其次是台湾的产业链比较完善---晶圆、封装、测试一条龙下来,成本也就容易做下来了。
国内产品的性能如果没有独到之处(STC就是典型的黑马-值得借鉴),价格相差不大,大家选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毕竟,产品的生存是依附在品质和成本上的。

网友:
McuPlayer 的文章很好,看完了。

网友(2009-11-12):
珠海矩力的我用过,做电表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