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两天写了一个RC5解码程序,ICCAVR,M8,有电路图。用废旧电视遥控器控制电动音量电位

楼主(2008-03-20):
// 作者:fsclub (Daniel Zhou)
//www.CNCSE.com
//fsclub@yeah.net
//欢迎修改传播,但请保留作者信息
//说明:用INT0和软延时实现RC5解码,没有使用定时器。忽略了RC5中的第3位控制位。
//USART只在调试使用,正常使用时请注销以节省空间和时间。
//感谢USART.H的作者123_zh。
//fuse bit: 外部晶振4M,记得关闭看门狗。
//LOW bit: EF HIGH bit:D9

先把接收头接到电脑话筒输入,用COOL EDIT仔细看码型。
再调程序。

网友:
好想法呀!顶一下!

网友:
楼主的这种电位器我有好几个,正好可以玩玩

网友:
"先把接收头接到电脑话筒输入,用COOL EDIT仔细看码型"
这你也能想到,厉害!不知道话筒输入最大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的遥控器和我手头的一模一样。。。
偶的买来花了3块钱,呵呵

楼主:
回六楼,可以通过调音量来改变增益。没有示波器,只能用点歪法了。
至于遥控器,我LP原来的电视,她跟了我后把电视送人了,好说歹说才留下遥控器。
对了,楼主位的电路图有点问题,电机驱动画错了,那两个1K电阻好像应该在上面的8550上,而两个驱动信号应该接到8050上,正好画反了。

楼主:
ARMOK,这帖要啥有啥,难道不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