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面买了一个TOP2005烧录器, 因为烧录单片机无加密都读不出芯片资料,所以打开螺

楼主(2008-03-20):
淘宝上面买了一个TOP2005烧录器,
因为烧录单片机无加密都读不出芯片资料,
所以打开螺丝看,里面的松香都没有洗掉,
是不是假的?google说这个牌子假货横行!
长兴晶工的网站太垃圾了

--------------------------------------------------------------
刚才咨询过长兴晶工了,
他们回答: "我们用的是乐声进口的焊机" (原话)
"如果是手焊估计都是返新或者二手的了"(原话)
"2005现在已经停产的了  市场上的可能都是旧的了"(原话)
准备把这个烧录器退给卖家, 还没确认付款呢.
所以,大家以后买烧录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
他们的服务太次了。我买过一个top2048,没用多长时间就坏了,联系维修费了好长时间。

楼主:
咨询过长兴晶工了, 确实是假的。
所以以后大家买烧录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是冒牌货还是正品!

仿制品(冒牌货)有以下特征:
1. 序列号是冒号或者逗号开头
2. 打开机器看,手工焊接的是仿制品
3. 很多芯片烧录不了,或者不稳定!

已经退货了, 没给差评,
想想还是算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赚点钱不容易。

网友(2008-10-16):
TOP的编程器是垃圾。

非常的垃圾。

N年前(2002年)买过个top2000b,居然不支持s5x烧录。

楼主:
【3楼】 wkman :

目前发现top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你现在用什么烧录器,可以推荐一款吗?

网友:
TOP之前的还行吧,值它这个价了,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牌子。

要是LZ是用51系列的话(好像是),买个西尔特的,贵是贵了点,不过用了绝对不会后悔。

网友:
呵呵,我用过TOP2005,还可以。后来因为要烧PIC换成easy PRO80B了。

楼主:
【5楼】 china_china :

等有钱了买个希尔特的

网友:
我有个SUPER PRO3000U,使用不错,更新非常频繁!

楼主:
【8楼】 ssyniuej :

真羡慕,3000u 几乎什么ic都支持。

你买的时候什么价格?

网友:
偶不用编程器,就用公司的smart pro X5、rf1800、等等即可,

自己以前还买过 Genius SP+

本来推荐公司买 河洛的5k大元的,公司不肯出那么多米,嘿嘿。。。。。。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年后坏了,东西很差劲,速度也慢。

我总认为这世上没有这么假货,很多时间厂家喜欢把问题归结为客户买了假货。

网友:
11楼后面一句有哲理

网友:
TOP的真货我买过两个,也不过如此.真家伙尚且不好,何况假的?说白了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0-08-25):
回复 楼主:

有谁假top的?我这两个尸体,不知道怎么起死回生。2004和2005。2007就不买了。

网友:
谁有编程器坏的搞出来一起研究一下嘛,放点照片上来,我前些时间也拆了一个,准备有时间搞个快放的编程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