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的程序怎么用Proteus仿真?

楼主(2008-03-20):
刚接触AVR,我在装AVR Studio时出现问题,所以不能用AVR Studio,那在CVAVR中的程序,怎样在Proteus里仿真呢?

网友:
把生成的HEX文件装进单片机就行。右击,加载文件就行。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在CVAVR里怎么生成HEX文件,见笑了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楼主: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根据它提示的意思,我理解是把主函数搞错了 void main(void) ,你检查一下,我也不知道对错啊!

网友:
------------------
楼主,写出来的程序在CVAVR中无法通过,一直提示“Undefined symbol:_main”,你应该知道什么原因吧!!!
----------------------
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有完全删除以前旧版本的CVAVR就覆盖安装了新版本的CVAVR,我也遇到过。

解决办法:在WINDOWS添加删除里面卸载CVAVR,然后连同其安装目录一起删除掉,再重新安装一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