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分坛也可以考虑作一些proteus的器件

楼主(2008-03-20):
仅仅讨论软件的简单应用或pj可能会陷入低水平的重复,
可以考虑作一些proteus中没有,但是又较为常用的model,

在proteus7以前可以利用sdk随意编写,但是proteus7以后就不支持了,正版用户可以向proteus要。
如果想省事的话,也可以利用以前的sdk编写有限制的模型,一个实例中只能支持有限数量的自定义器件。方法是将授权更改为一个预留的区域断。

楼主:
/*

以下片段由Proteus VSM SDK 抽出
Obtaining Product IDs for your Models
If you are developing models for private use only, you can use Private Development Keys.
These are supplied as standard with Proteus VSM Professional, and lie in the range
0x3FFFFF00 -> 0x3FFFFFFFF
Note that since no two VSM DLLs may authorize on the same product key,
these values are not suitable for use in models that will be distributed publicly.
If you are developing models for general distribution or re-sale,
you will need to obtain an allocation of unique product IDs from us.
You can do this by emailing us at info@labcenter.co.uk.
We will supply you with a base value from which to allocate Product IDs,
and a product key file that enables these IDs for your copy of Proteus VSM.

*/

extern "C" IDSIMMODEL __declspec(dllexport) * createdsimmodel (CHAR *device, ILICENCESERVER *ils)
{
        ils->authorize(0x3FFFFF00, 0x72);
        return new DSCOUNTER;
}

网友:
这么小气,真没兴趣为它写了

网友:
写个MEGA48的吧,用的多,觉的应该容易从MEGA8改写出来

网友:
多有点这方面资料就好了
关注。。。。

网友(2009-05-29):
哈哈
很好。现在可以集出一批大侠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