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终于用上了Linux了

楼主(2008-03-20):
装的是Fedora 8,装完后第一次发贴,留作纪念八。把这几个字打出来都花了不少时间,不熟悉。
界面:

ouravr成这样了。

网友:
这个系统不怎么好用.

楼主:
谢谢!需要的话可以把安装过程发上来给大伙看看。

网友:
装了ubuntu,只亲热了两天就不玩了,感觉理念上不同于windows系统,不适应,不过界面还是满炫,过段时间好好研究下,感觉还是有发展的。

网友:
顶,一直都想用Linux不过只是在虚拟机里面玩,速度太慢,改天也好好装一个

网友:
是啊,我装过 redhat9 还有Fedora  还是喜欢用虚拟机,装了硬盘上实在是不方便,装了还是卸载了。虚拟机玩玩还可以,就速度慢了点。

楼主:
Fedora 8不难用,很多元素和Windows的都一样,比如:复制、剪切、中文输入、托拽等等。
其实我是看到了NXP的一篇关于移植uCLinux的文章之后才决定安装的,因为手头上刚好有个可以跑uCLinux的ZLG SmartARM的板子。
Getting started uClinux with LPC22xx

网友:
以前装过一次,不会用删了。(不习惯)

网友:
我用 FreeBSD,和 Linux 差不多,用 Gnome 做桌面。

系统装了一年多了,没有问题,相当稳定,用起来贼爽!向各们大侠推荐。

楼主:
确实是很爽!

网友:
请教一下,装这样的系统是为了嵌入式开发,还是当电脑的操作系统用呢?

楼主:
主要是想为了开发,如果仅仅作为操作系统的话,操作上确实没有瘟到死的方便。

网友:
我还是有不懂的地方,开发uCLinux,必须将PC装上Linux吗?装Linux的目的,是为了在PC上仿真应用系统吗?

楼主:
因为要在Linux下进行编译

网友:
看起来爱Linux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linux的应用程序须在linux下才能编译

网友:
喜欢LINUX~~
用了好多年FC,相当稳定!
这是WINDOWS无法比拟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使用FC 8,做项目要编译,感觉还是蛮好用的。(gcc还是在纯LINUX环境下快,我有个程序编译出来大约1.3M,在windows用虚拟LINUX要8分左右,在LINUX只要1分左右)

网友:
我装的FC8速度很慢的哈 启动速度还有各个操作速度都很慢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装的是I386版本的

网友:
要编译个嵌入式程序一般都需要linux的,我装的ubuntu

网友:
大一不都学桌面LINUX了么??!!

网友:
网卡,声卡的驱动搞不定。。。。。

网友(2008-04-26):
受楼主影响装了一个RedFlag 6的桌面版,在桌面状态下感觉速度很慢,命令状态下还可以。我想学习基于ARMe的Cos或Linux的嵌入式应用,下一步该装些什么软件,请楼主指点一下吧。

网友:
哈哈,我也来贴一张!

Ubuntu8.04 (原文件名:Screenshot.png)

网友:
在本本上试过linux,感觉很别扭,还是用windows好些

网友:
用的话我觉得ubuntu8.04也不错,包管理方便,下载速度挺好
编译我还在vm6 redhat9下,因为上次ubuntu8里,不知道怎么换gcc3.2/3.4,后来就没搞了

网友:
直接apt-get install gcc-3.2/3.4就行啦。

网友:
郁闷 搞的我也好想装个Fedora 8 。哎 又要删硬盘了

网友:
加挂一块硬盘来装Linux嘛。

网友:
我也上个我工作电脑的桌面

网友:
我也有点想试装Fedora 8了,请问楼主为Fedora 8预留了多大的硬盘空间呢?

网友:
桌面应该程序装的少的话,2G就够了。如果硬盘较大就10G吧。

网友:
我也是性急,连夜开始安装,不料却发生死机现象,早晨重新安装就装好了。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网页菜单字体太小,很难辨认,自己有没找到设置的菜单,请教一下,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我给你发几篇安装、系统设置相关的文档吧。

我是在笔记本上面安装的,由于涉及到开发工作,所以分的空间比较大:虚拟内存分配了1G,其余分配了11G

网友:
我的Fedora8基本设置好了,现在比较满意。那个火狐的字体问题需要分两步解决,解决方法写出来供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参考:
1 解决菜单字体过小的问题
    在地址栏输入about:config,找到layout.css.dpi,将原来的-1改为0;
2 解决网页字体过小的问题
    就是在编辑菜单->首选项->内容->高级,把最小字体设为12,就会正常了。
网上还能找到修改配置文件的做法,我没试过。

网友:
好香f9也出来了

楼主:
是的 FC9出来了 ,http://fedoraproject.org/ 上提供下载

网友:
用ubuntu8.04,感觉不错,只在最后一个分区留15G,可以不用分区,不用格式化最后一个分区,而且可以双系统(跟xp)
但是用起来要配置locale,否则有些程序会乱码

网友:
那个验证码是干什么的?

网友:
应该感谢my_avr 啊。

楼主:
请进行安全性和完整性验证

网友:
不错的帖子
不过没玩过linux,不知道哪个好玩些?

网友(2008-06-11):
我现在用了一段时间LINUX,也被她给吸引住了,不过有时候还是必须要用WINDOWS,就是这点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