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如何合理的使用 HP 喷墨打印机(最实惠的方法)

楼主(2008-03-21):
虽然我强烈反对使用 HP 的喷墨打印机!但是有些朋友却因为特殊原因不得不使用!这里就告诉你一个最实惠的使用方法!

HP 喷墨打印机现在最便宜的一款售价为 290-300 元!它配的墨盒大概是 C8816A + C8817A ,因为我没买过这款,所以不清楚!

来来来...咱比较一下:

打印机 = 300.00元 + 送两个墨盒。

C8816A = 110.00元
C8817A = 180.00元

所以实际上打印机是送给你的,主要是卖了两个墨盒!

如果你用完了墨盒再单独去买墨盒,这时候实际上就损失了一台打印机!

因此,此时你应该这样做:

1、将用完了墨水的打印机折价 50.00元 卖掉,等于是新机子的打印机这个价钱应该有人要。
2、如果墨盒想自己灌墨水,就留着,但不建议这样做,自己灌水效果比不上原装的,所以卖掉比较划算。这两个空盒卖个10.00元应该差不多吧,行情我是不清楚。
3、拿着卖掉东西的钱再加上 250.00 元再买一台打印机,等于用 250.00 元 买了两个原装墨盒,而且打印机又换成新的了。

这种事多方获利:
1、你不仅用了比单独买墨盒少的钱买到了原装墨盒,而且用着永远不会旧的打印机。
2、口袋钱不多的人买到了便宜的打印机,只要再花少少的钱去买重新灌墨的墨盒用用就行了。
3、养活了一大批靠灌墨养家糊口的人,减少失业率,真是利国利明的大善事。
4、减少丢弃的废物,对环境有着保护作用,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无弊!

看看,这么多好处,大家是否应该大力提倡呢?

认为是好事的朋友请多多宣传,将本人的文章到处转载,让更多的朋友受惠,谢谢!

网友:
没买喷墨打印机有好多年了,现在这么便宜了?

300元的打印机,用完原装墨水,以后当然是灌水再用,以后当喷嘴塞了不能再用时,也不用整机卖了,把它拆散了吧,谁叫我们喜欢DIY呢?

拆散以后,里面最少有两个步进电机,一个微型水泵,光轴,控制主板上可拆的元件也不少,还有开关电源,这些零件算起来价值肯定不少于50元.

所以我不建议卖,怀着兴奋、激动、开心、充满期望的心情去拆散它吧.

拆散一件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享受...

网友:
楼主显然是非常无知的,我已经说的很客气了;

你知道有很多的HP打印机小经销商业将原带的体验墨盒单独销售掉,然后将没有墨盒的全新全包装的打印机分开来卖,这里又要讲一下敏感的taobao,那上面就有,我的hp 3938是150包邮买的,没墨盒,然后我只打印黑白,然后又从敏感的taobao买到只用过一次未灌墨的816a喷头1只,20块,零碳颜料防水墨水100ml一瓶30块,这样就成了;

实际上零碳颜料防水墨水100ml里还可以加100ml的纯净水,这样就变成200ml,而打印效果不告诉你你是不知道加水的,就这样至今打印了400ML的墨水,喷头依旧工作正常,无任何堵头现象,这样的打印成本比激光低多了,而且即使纸张受潮,也不会象激光机那样发生卷曲,多去一下敏感的taobao,学着点。

楼主:
【2楼】 binglin 炳哥哥
有道理,我去看看扔掉的打印机还在不在,拆点零件下来留着,那天在生气没想到这点。

可选的方案下面继续补充。

如果对打印机的新旧毫不在乎,只想再节省一点钱,可以这样做:

1、买好新打印机,直接拆包取出墨盒,然后抱着纸盒就在店门口吆喝:“全新的原装打印机,刚刚300元才买的啊!现在只卖100元,没有墨盒,要买赶快啊!晚了就没了!”。

2、想留下黑色墨盒,就将原价180元的彩色墨盒150元卖掉,那么你的黑色墨盒就等于是50元买的,节省了60元。

3、想用彩色墨盒,原价110元的黑色墨盒60元肯定可以卖掉,剩下的彩色墨盒等于是140元买的,节省了50元。

4、墨盒用完后再卖掉空盒,等于又节省了5元。

当然,如果你是天才推销员,应该还能赚回最少30元。

网友:
零碳颜料防水墨水?也就是说这种墨水干后防水的?如果这样,可以考虑将打印机改装一下,直接打印在电路板上,效果可能会比用热转印法制电路板还好.

记得网上以前曾有人将喷墨机改造过,把光盘直接放进去打印标签.

楼主:
【3楼】 toms789

谢谢你的建议,被迫使用 HP 原装墨盒的用户经常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例如我。我用打印机的时候本来并不多,当时去买几千块的激光打印机很不划算,就选择了喷墨打印机。

然而,我的打印主要目标是给自制的 PCB 板来印菲林,而不是普通文档,所以其它品牌的打印机和它们的墨盒达不到我的要求,它们打印时会产生毛边,或者会起雾。虽然不会影响打印的普通文件,甚至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但是这样给感光板晒相会导致感光板报废。

所以我一直使用新的原装墨盒,因为一灌水就失去了我所要求的精度了。

如果专门为了节省成本,我会选择其它品牌的打印机,直接要店家改装成连续供墨的系统了,用一个大墨水瓶直接挂在打印机上面。而不是使用昂贵墨盒的 HP 打印机了。

所以,我的这篇文章是为了给那些无可奈何的消费者提供一个无可奈何的节省金钱的办法。

楼主:
呵呵!防水是不行的,我试过,原装的,宣扬的再怎么防水,真的泡进去,一会儿就完蛋了!

如果滴了一点点水,一会就干掉的话,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买的墨水不好。。。。
我二年前买的打印机,当时也是最便宜的啦,只带一个彩色墨盒。好像也就二百多点。
到现在还可以用。就墨盒就换了一次,但还算可以啦,原配的已经加了三、四次墨水啦,加的是九块一支的活彩墨水(零售价),
色彩和原装的没什么分别。后来因为长时间没用,塞了。打印机真的要每天开一下才不易坏。

楼主:
【8楼】 pcwinner
你用它来制作 PCB 的菲林就明白了,我用它来在硫酸纸上印制线宽 0.25mm 的走线,可以焊接脚距 0.5mm 的IC。

网友:
HP原装的体验墨盒的含墨量是很少的,就是让你体验一下。最佳的办法就是灌水,我就这么用的,看不出来灌水后的打印效果比原装的差到哪里,也从来没发生过堵住喷头的事。

网友:
查到了,升热华(转转印)墨水就是防水的,可惜不能用于HP的打印机上,可以用在爱普生的全部机型上.

爱普生有很多机型是可以直接打印光盘上,如果用这种打印机再配合升热华(转转印)墨水,那DIY电路板就简单是太方便了.

楼主:
如果不是 HP 缺德,给墨盒加了时间锁,我还是要一直用原装的新墨盒。

只是这次契机,让我决定改用激光打印机了。

楼主:
【11楼】 binglin 炳哥哥

那不是墨水,那是蜡油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的工作原理不太一样。

现在的成本还比较高,而且如果打印机能使用平板出入通道,那就是自己制作 PCB 兄弟们的福音了。

网友:
【2楼】 binglin 炳哥哥

有句话很经典“怀着兴奋、激动、开心、充满期望的心情去拆散它吧. 拆散一件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享受”

网友:
哈哈,有这个心思还不如把单位的产品做好了多分点奖金。。

楼主:
【15楼】 our_avr

汗!!!

大家都是搞技术的,思想比较单纯,没看到后面隐藏的事情。

这里的都是好人,我就不装好人了,实话实说:

看看我的这篇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8995&bbs_page_no=1&bbs_id=1000

“缺德的 HP 喷墨打印机,建议大家不要再买 HP 的喷墨打印机”

因为我是 HP 的受害者,所以就要做那么一点事情。

本篇帖子确实可以给一些朋友带来好处,但如果这样做的人多了,HP 可就不是少赚一点钱的问题了。

一、首先,经销商处的零售墨盒销量会受到影响,出货越来越慢。
二、缺德的 HP 又给自己的墨盒加了时间锁,不管你用不用,到时间就锁死,时间越接近锁定期,经销商就越慌。
三、经销商一慌,营销体系就会乱,越乱就越好,佳能、EPSON、联想等等就有机会抢地盘。
四、HP 的地盘越小,出货就越慢,越慢地盘就越小,这是恶性循环。

虽然我个人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甚至有点异想天开,但是如果机会合适,就可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契机。因为如【3楼】 toms789
所说,很多人正在这样做,却没想到有这个作用。所以,我要坚持不懈地时不时给这个缺德的变态添点乱子,往天平上不停地加砝码。慢慢加,不着急!

网友:
我因为工作关系,对低档的(500元以下)喷墨打印机了解得比较多,我说说我的看法,联想的打印机实际上是LEXMARK的,我们的试验发现它打印彩色图片效果非常差,速度慢,黑白文字没留意,因为我公司主要是用来打彩色图片的;EPSON的打印效果是最好的,甚至可以说的很满意,但它会不时有个清洗喷嘴的动作,可以看到墨水会像放血似的被放掉,所以实际使用的时候墨水消耗非常大,使用成本很高(哪怕广告上说是分离墨盒),还有就是打印速度比较慢,声音比较大;还有就是HP的,我们发现它的打印速度非常快,打印效果比EPSON略差,墨水的维护损耗最少,还有我提醒大家一句,HP 2XX-3XX元的打印机配的墨盒都是体验装的,只有正品的三分之一的墨量;佳能的没有用过,不做评论。

我自己的看法是:综合来看,低档喷墨来讲,HP性价比是最高的,如果大家都亲自长时间使用过几个牌子的喷墨打印机的话,就自有体会,楼主的看法我觉得有些偏颇。

楼主:
【17楼】 kent_gwk

如果 HP 不是锁死我买的新墨盒,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意见!

HP 为什么将打印机卖的如此低价,并不是想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它的实际目的是希望挤垮竞争对手!

如果它的竞争对手倒下去了,就该它的用户大出血了!现在赔本卖出去的打印机,一定会翻倍的赚会来!

当年国产的洗发水卖七块钱一瓶,进口的洗发水就卖六块钱一瓶,而且老百姓用的感觉品质更加好,更加爽,然后国内的洗发水厂倒闭的倒闭,被收购的收购。现在超市好一点的小瓶洗发水有便宜过20的吗?大瓶的海飞丝已经从初期的30涨到55了。但是,你到香港转一圈,就会发现同样的洗发水只有国内的一半价钱。难道是好心让惠于民?非也,因为香港是开放市场,各种洗发水来自世界各地,并非某个品牌一家独大。

所以,国内的老百姓像捆在烤炉上羔羊,被人随意切割......

网友:
真的是幼稚。。

你要是感觉HP的不好其实可以买其他的佳能、EPSON、联想等打印机的。要是认为这样就能把他们的销售业绩搞下去就简直是笑话了,这个社会必定做技术的人是小数字。个人感觉HP 的服务和质量都还是不错的。当然你里面你讲到的过期问题的确对用户有一定的影响我也同意,你们要是看到HP的有几款激光打印机还有 《致癌功能》 那不是更不得了了。哈哈,但是你看看,他们不是照样发展的很好吗??

另外,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把精力放在自己做的产品和工作上面才是重点。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的背景下面,本人不建议什么东西都DIY,除非真的是没有事情干。就当是玩玩的消遣到可以。希望这里喜欢DIY的朋友不要骂我啊。

声明,我本人绝对不是HP的员工或跟他有什么利益关系,只不过就是论事。还希望你们不要骂我啊。以避免不必要的人生攻击,如果有什么量影响希望armok老大删除我在这里的发言。谢谢。

楼主:
【19楼】 our_avr

谢谢夸奖!

不过我喜欢较真,要分清楚:HP 的品质和品德是两码事!从这件事就能看出 HP 的得寸进尺,店大欺客!侵犯用户权益并非小事。中国的古话有云: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你不会知道 HP 的贪婪何时会打住!今天可以封锁你的墨盒,明天也许就会因为你自己加墨水而废掉你的打印机!

中国百姓太善良,总是被别人温水煮青蛙!加个墨水也加的偷偷摸摸不好意思!别搞错了,这是你应该有的权利!我花钱买的墨盒并没有坏掉,属于我的财产,你凭什么加上各种封锁来限制我?

你可以在销售合同上增加停止保修打印机来威胁我,但是怎样用属于我的墨盒那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财产,你 HP 凭什么直接把我买的新墨盒给废掉了!

HP在美国就墨盒加锁此事被客户起诉,就因为美国人都很较真,保护自己一丝一毫的甚至毫不起眼的星点权益,所以才有了今天比我们强很多的消费环境!

中国人买东西,买电器就得变成电子工程师!买房子就的变成建筑师!买汽车就得变成机械师!不然就上当受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觉醒呢?

像阿莫这样讲诚信的商人如果有一个,就会有奸商1000个!中国的奸商云集,并非全部是商人的责任,好好想一想,你为自己权益做出过什么样的努力?

虽然现在国内的法制不够健全,让我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但是我在努力着!如果更多人和我一样较真,正义就会来的快一点!哪怕我的努力只值1ps(皮秒),或者百万分之一的1ps,我也要坚持这样做!

善良的人们!觉醒吧!

网友:
1、买好新打印机,直接拆包取出墨盒,然后抱着纸盒就在店门口吆喝:“全新的原装打印机,刚刚300元才买的啊!现在只卖100元,没有墨盒,要买赶快啊!晚了就没了!”。
==========================================
楼主,你觉得你说的这种行为“善良”吗?

楼主:
【21楼】 timer

你觉得我骗了人吗?

“全新的原装打印机,刚刚300元才买的啊!现在只卖100元,没有墨盒,
                                                     ==========关键地方请看清楚

要买赶快啊!晚了就没了!”。
===========================为了搞笑,加了这句,让您误会了!不好意思!

我认为各取所需,这和善良好像没搭上关系。

网友:
我认为各取所需,这和善良好像没搭上关系。
-----------------------------------
各取什么所需呢?
也有人认为与打印机相比,墨盒是小头(我就见过这样的人)。
所以善良的你应该这样喊:

“全新的原装打印机,刚刚300元才买的啊!现在只卖100元,没有墨盒,你需要自己去买墨盒,墨盒是这个价格的2倍。如果你直接去经销商那里买打印机和墨盒,比从我这里买便宜!要买赶快啊!晚了就没了!”。

网友:
用连供系统!!!用连供系统!!!用连供系统!!!用连供系统!!!

真搞不懂这么多人居然有这么多米去买原装墨水,
原装墨水除了色彩标准价格死贵外。。。。。。

什么都不如连供墨水,

网友:
LZ 让一个打印机快折腾疯了, 呵呵,开玩笑,别介意啊

【21楼】 timer    我觉得 LZ这种行为没什么不善良的,商场也有这么做买卖的
网上 淘宝什么的地方也有这么买的

现在的打印机市场就是这样,机器的价格很低,基本属于白给,靠日后的耗材挣钱,
原本,昂贵的耗材已经是暴利了, 再加上LZ遇到的锁新墨盒,你说LZ能不窝火吗,LZ买的可是原厂新墨盒啊
LZ已经让HP挣到那预期的耗材暴利了,结果Hp还锁墨盒

要是真的对消费者负责,这事HP应该给免费换个新墨盒

网友:
所有墨水都有计数芯片,记录墨水余量。。。。。但是

所有墨水都有解密芯片,可清零墨水余量。。。。哈哈哈

网友:
我记得有次看到一个报导:欧盟贸易委员会禁止欧盟市场销售epson、佳能等日系厂商生产的喷墨。因为:

1、因为墨盒加密无法重复使用;
2、不公开墨盒保护技术,给其它厂商(包括欧盟自己的厂商)生产兼容制造墨盒制造极大难度;消费者无法选择物美价廉的替代品,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涉嫌垄断消费;
3、厂商坚持不回收墨盒,造成大量一次性墨盒污染环境;
4、涉嫌不正当竞争,低价垄断。因为消费者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所花费的购买价格远远低于厂商的生产成本,几乎等于白送打印机。严重违反了商业贸易保护条令中的不正当竞争原则。

因此禁止在欧盟市场进口、销售这些产品,直至改正!
这只是个印象,甚至是道听途说。
不过这一直是所有喷墨采用的市场销售原则:先免费把东西送到你家,然后慢慢的用墨盒割你的肉。

还有,我觉得18楼这个故事讲的很沉重:
“当年国产的洗发水卖七块钱一瓶,进口的洗发水就卖六块钱一瓶,而且老百姓用的感觉品质更加好,更加爽,然后国内的洗发水厂倒闭的倒闭,被收购的收购。现在超市好一点的小瓶洗发水有便宜过20的吗?大瓶的海飞丝已经从初期的30涨到55了。但是,你到香港转一圈,就会发现同样的洗发水只有国内的一半价钱。难道是好心让惠于民?非也,因为香港是开放市场,各种洗发水来自世界各地,并非某个品牌一家独大。

所以,国内的老百姓像捆在烤炉上羔羊,被人随意切割......”

网友:
LZ的  “全新的原装打印机,刚刚300元才买的啊!现在只卖100元,没有墨盒...”
买这种打印机的人应该知道墨盒的价格昂贵,
其实300元的机器要是这么卖100,那是LZ赔,因为墨盒不足量,就算买一支墨盒也就100多,不到300就能凑齐一个注墨的HP新机

另外真有人希望买到这样的打印机,因为HP的市场占有率很大,
有很多人又只用原装墨盒,这样就有大量的未注墨 墨盒,要是对效果要求不高的人,买一个这样的没墨盒的机器,再管朋友要一个空墨盒,自己注墨,岂不是很好用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用一个旧的喷墨打印机养活自己毕业前的3个月

网友:
谢谢夸奖!

>不过我喜欢较真,要分清楚:HP 的品质和品德是两码事!从这件事就能看出 HP 的得寸进尺,店大欺客!侵犯用户权益并非小事。
>中国的古话有云: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你不会知道 HP 的贪婪何时会打住!今天可以封锁你的墨盒,明天也许就会因为你自己加
>墨水而废掉你的打印机!
--------------------------------------------------------------------------------------------------
你当HP是什么?伟大的天使吗?人家是商人,"...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人家为什么要把贪婪打住 ?

》中国百姓太善良,总是被别人温水煮青蛙!加个墨水也加的偷偷摸摸不好意思!别搞错了,这是你应该有的权利!我花钱买的墨盒并没有坏掉,属于我的财产,你凭什么加上各种封锁来限制我?
----------------------------------------------------------------------------------------------
太RZ了,这个现象是市场及商业经济造成的,完全是由买方市场的习惯造成的,消费者贪便宜嘛,你觉得要是没有商业社会,你应该会在2000年以后才用的上喷墨打印机吧。还有那个什么“温水煮青蛙”,拜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去买只青蛙来煮煮看,不要光被一些经理人的垃圾言论给骗了。

》你可以在销售合同上增加停止保修打印机来威胁我,但是怎样用属于我的墨盒那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财产,你 HP 凭什么直接把我买的新墨盒给废掉了!
---------------------------------------------------------------------------------
你不要买吗,人家有文字已经尽了告知义务的。严重点我还要吃过期药物呢,那是我买的药,你凭什么不让我吃呢。

>HP在美国就墨盒加锁此事被客户起诉,就因为美国人都很较真,保护自己一丝一毫的甚至毫不起眼的星点权益,所以才有了今天比我们强很多的消费环境!
----------------------------------------------------------------------------------
那不是因为"美国人都很较真",你见过几个美国人?还有那个什么“中国人是最聪明的”都是RZ的论调,人家是抗真了多少年才形成的市场、法律、民_主...

>中国人买东西,买电器就得变成电子工程师!买房子就的变成建筑师!买汽车就得变成机械师!不然就上当受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觉醒呢?
------------------------------------------------------------------------------------
美国男人还得自己会修房子、做家具呢,那是因为人工太贵,你自己会修房子、做家具吗?这里有多少男的会自己修房子?

>像阿莫这样讲诚信的商人如果有一个,就会有奸商1000个!中国的奸商云集,并非全部是商人的责任,好好想一想,你为自己权益做出过什么样的努力?
-------------------------------------------------------------------------------------
我看不出哪里有“讲诚信的商人”,什么叫商人,你应该搜索一下google;

>虽然现在国内的法制不够健全,让我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正,但是我在努力着!如果更多人和我一样较真,正义就会来的快一点!哪怕我的努力只值1ps(皮秒),或者百万分之一的1ps,我也要坚持这样做!
------------------------------------------------------------------------------------
有些国家根本不是“法制不够健全”的问题,而是根本不是法制社会,你上面吹的那么多大道理,一到你自己身上,我看不出你马上就要给HP发律师信,要告倒HP的任何行动,我看你就是无聊,想发点街头泼骂过点嘴姻而已,鲁迅的阿Q也会说“革_命、革_命、同去,同去”

》善良的人们!觉醒吧!
---------------------------------------------------------------------------------------
多读点书(至少看一下HP的墨盒说明书),少看电视,先把自己弄醒;

楼主:
【23楼】 timer

不是想和你抬杠,请别误会!

我在第一帖就写了:

2、口袋钱不多的人买到了便宜的打印机,只要再花少少的钱去买重新灌墨的墨盒用用就行了。
-----------------------------------------------------------------------------------------

我指的就是这种各取所需,因为我需要原装墨盒,而有的人只需要打印机。如果我语文学得太差,把您搞糊涂了,在这向您道歉了。

楼主:
26楼】 wkman

墨水余量是可以清除的,但锁死了好像就没脾气了!

楼主:
【25楼】 sunny1500 晨辉

谢谢理解!

汗一个!!!

难道我语文真的学得很糟糕吗?

楼主:
【29楼】 toms789

呵呵!感觉兄弟很是愤世嫉俗!我倒是没这么大火气。

在这里不是想和兄弟们抬杠,只是想扇扇风,点点火,给 HP 添点乱子而已,现在越扯越远了,变成内讧就不好了。

喷墨打印机我也用了不算短了,不是说 HP 这台打印机,以前在单位就一直在用,单位里 HP、佳能、EPSON都有,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时间锁问题,自己家里这台是刚刚买了不足三年,所以才会中招!

所以感觉 HP 欺人太甚,才怒火中烧!

感谢各位的发言,大家这样争争吵吵其实挺热闹!如果有些言语说的出格了,希望各位能谅解!再次谢谢各位了!

还有那个什么“中国人是最聪明的”都是RZ的论调,
---------------------------------------------------------------------------

哈哈!貌似 N 久前是我说的,都忘记了。这都能被兄弟翻出来,佩服佩服!

还有,我说的很多肉麻的话别当真,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很傻!傻到某些人不需要关注我!不然哪天阴沟翻船被人揪到小辫子,连脱身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把这些帖子翻出来,可以证明我非常热爱......非常支持......非常盼望......

楼主:
刚才在电子城走了一圈,佳能的激光打印机报价只要 960 元,当时如果就买,还能讲价。但是很久前听说佳能的口碑不太好,所以有点犹豫,这里的兄弟有没有用过佳能激打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

网友:
【23楼】 timer

不是想和你抬杠,请别误会!

我在第一帖就写了:

2、口袋钱不多的人买到了便宜的打印机,只要再花少少的钱去买重新灌墨的墨盒用用就行了。
-----------------------------------------------------------------------------------------

我指的就是这种各取所需,因为我需要原装墨盒,而有的人只需要打印机。如果我语文学得太差,把您搞糊涂了,在这向您道歉了。
-------------------------------------------------------------------------------------------------
看来我还需要改一下:

“全新的原装打印机,刚刚300元才买的啊!现在只卖100元,要买赶快啊!晚了就没了!去论坛看不看主楼的帖子是你自己的事啦,有什么后果我不负责!”。

惠普不主动提醒你墨盒的保质期(注意,惠普承认墨盒有保质期,不把这一事实当作商业秘密),和你不主动提醒别人廉价打印机的空机身不值得购买,因为墨盒比它贵多了,这有太大的区别吗?

网友:
晕啊 LZ, 还自己做菲林? 直接去输出公司出1张不就得了? 网络送文件去,自己去取---刚发去就可以出门取了
全国都有这东西, 那可是专业的,至少几十万的机器,至少2540dpi的菲林啊, 16k大才 5 个羊, 和你用喷墨再转出来的怎么比哦
除此之外还有哪里要高质量的? 所以说自己灌墨是有大市场的

网友:
千万不要用喷墨...墨盒..堵头..清零..喷头寿命都不行...这里不出问题那里出....后期使用维护费用巨贵
hp的激光才900多,彩色激光1900....加彩色激光碳粉也不贵...几乎无需后期维护

网友:
我的最便宜.从工厂回收一台EPSON EX3 .(工厂用了5年) 回来装个连供.用了两年.一直都好好的.效果当然是比不过原装的.不过用来打报价单什么的是完全够了.

至于那个工厂我给它配了佳能1600 每两个月让它们报废一台.装过新的.它们也很高兴.因为两个月它们可以省下差不多8K的墨水钱.至于那个1600我还可以赚到700-800块钱.真正的双赢

网友:
不要买佳能的中低档喷墨打印机,我买过四台不同型号的,在使用约一年后都会经常性的出现“打印机无响应”故障。

后来都丢掉了。而买过的HP和爱普生的机子都还是好好的。

最便宜的佳能激光打印机报价960元,高了,价格应在900以下,建议买HP的,只比佳能贵几十元而已,兼容耗材又多。

网友:
LZ现在在气头上,不想再买HP的东西了,呵呵

说到这,劝LZ一句,
HP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非常高的,先把HP锁墨盒事件放在一边,
综合考虑一下各个品牌的激光打印机,选 性价比 最高的一款吧
别因此次锁墨盒事件,不买HP的东西,结果让自己多花钱,买个性能不好的激光打印机,吃亏的还是LZ自己

如果,能买到其他品牌的打印机,性及比好,符合LZ的要求 更好了,
回头公布一下你选择的型号
给大家展示一下新机的打印效果

楼主:
【36楼】 s99060

改动频繁的时候,跑腿可就累死人了,再碰上别人下班,你咋办?所以才自己印菲林......一天就可以把测试、修改、确认搞定。

楼主:
【40楼】 sunny1500 晨辉

现在的激打大多数是办公一体机,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想找个功能简单,性能又好的激打可选的范围太小了,真是两头犯难。

今天卖打印机的人说佳能的激打可以换鼓芯,几十块钱搞定,一个碳粉盒可以换好几次鼓芯,加粉可以加很多次。

但是我用过佳能的喷墨打印机,效果真的比较惨......

关于 HP 的激打天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个封锁碳粉盒,所以先排除,不用考虑了。

这几天去市场多转转,比较一下。

网友:
恩,多比较一下再买吧,墨盒中有管理芯片,几乎是所有的打印机都有的
毕竟,每个打印机制造商都想挣耗材的钱啊,问问市场上那些买兼容耗材的人,哪个品牌、型号容易破解吧,他们应该比较懂行

网友:
怕累? 让他们送上门,1般不收钱,人家可是365*24工作制的,那才是个苦行当,测试、修改、确认难道也要高精度??,就算这样多花个3,5块钱怎么样都是划算的,所以:原装墨盒还是算了吧

楼主:
【44楼】 s99060

不是怕花钱,我最怕等......

我工作经常24小时连轴转,如果在这中间处于等待状态的时候就会睡着了,如果自己出门取,此时自己精神已经比较恍惚了,车水马龙的还真的比较危险......

所以,还是自己掌控好一点,毕竟人家开店不是专门为你一个人服务的,就算人家耽搁你的事情,你还真不能怪人家......

墨盒的确已经不考虑了,因为要买激光打印机。

测试、修改、确认难道也要高精度?
-------------------------------
这是没办法的,从成本上来考虑:尽量排除掉非设计因素的问题,让设计阶段尽量缩短,就可以大大减少成本支出。

我做东西追求精益求精,这是个人习惯,因为最终投产的 PCB 取回来就必须一次性安装成功。假如这个时候才发现有问题需要改,可就不是浪费一点点材料的问题了,失掉了客户的信任,会失去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