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2来了,要的快下。

楼主(2008-03-21):
启动画面
About,此版本是7.2Bate版的。
文件第一次上传出错,正在传。
文件大小:66.3 MB (69,559,745 字节)
注:已包含P-a-t-c-h文法及工具。
请稍等......

先上个P-a-t-c-h。
第一个包/共两个:
第两个包/共两个:
已完成。

注:此文件来自下面的网址:
http://liubin.blog.dianyuan.com/blog_comment_list.php?blar_id=67388

网友:
电驴上下载有

网友:
7.2 SP2的已经有,并非BETA版哦:)

网友:
也没有人比较一下各个版本都有些什么长处
稳定性?兼容性?

网友:
http://liubin.blog.dianyuan.com/blog_comment_list.php?blar_id=67388
这个链接是下载地址
------------------
给个下载地址

网友:
在阿莫这下载速度总和大于700k

网友:
解压时少了一个文件。

网友:
LS
改个名字就行吧

网友:
下来的文件把名字更改成part1...part24就行了

网友:
还是不行啊,郁闷。
与其这样麻烦,还不如自己用百度搜呢。

网友:
用過proteus7.2 ,不好用,有時會莫名地退出,所以現在還在用6.9

网友:
用過proteus7.2 ,不好用,有時會莫名地退出,所以現在還在用6.9
那是因为破解文件问题,7.2SP2有几种破解的。我的就没这现象。

网友:
没用过,下载下来试一下。呵呵谢谢楼主了!

楼主:
我用了几天,比较正常,没用出现什么错误的东西,也没有自动退出。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东西!

有两个问题请教:
1、在patch文件夹里的proteus.7.x.professional-patch.exe我的诺顿老认为是特洛伊病毒,是不是报错了?
2、每次启动软件的时候都会提示:“Resource DLL version 7.2 SP1 does not match EXE version 7.2 SP0. ISIS Professional(Beta) will run in English.”请问你们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么?

其他的还没有发现问题,目前正在学习使用。

网友:
以前装过7.2的,后来重装系统以后 就装不上啦!!原因是 path.exe 那个文件打不开!! 怎么回事啊??望高手指教!!!!

网友:
2、每次启动软件的时候都会提示:“Resource DLL version 7.2 SP1 does not match EXE version 7.2 SP0. ISIS Professional(Beta) will run in English.”请问你们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么?

同16楼第2个问题,请赐教!

网友:
2、每次启动软件的时候都会提示:“Resource DLL version 7.2 SP1 does not match EXE version 7.2 SP0. ISIS Professional(Beta) will run in English.”请问你们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么?

同16楼第2个问题,并且会自动退出,听说是婆节不对,郁闷啊

网友:
我装7.2用不了多久就退出,郁闷

网友:
可以使用

网友:
我的有时也自动退出!

网友:
我在公司装了7.2的
刚开始几次可以打开
后面就打不开了

双击没反应

网友:
我的情况和楼上一样,看来7.2的破解还不稳定。我现在用7.1没问题的。

网友(2008-05-09):
27楼 你这个文件安装有问题吗?

网友:
2、每次启动软件的时候都会提示:“Resource DLL version 7.2 SP1 does not match EXE version 7.2 SP0. ISIS Professional(Beta) will run in English.”请问你们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么?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先谢谢分享
启动软件时会提示:“Resource DLL version 7.2 SP1 does not match EXE version 7.2 SP0. ISIS Professional(Beta) will run in English.”,有时打开了一会又自己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