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给一个解决电话外接电源引起串扰的办法

楼主(2008-03-21):
最近在做电话机里面用到了全互补对衬功放电路,主要是用来驱动免提喇叭的。
我有两个电源一个是7.5伏1A的电源适配器一个是9伏0.25A的电源适配器
在用7.5伏的供电时使用免提功能喇叭有很大的干扰声,另一个9伏就没有这种情况。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啊?
注:在电路板输入部分采用了7805稳压,数字和模拟电源部分用磁珠分离。
推挽输出的电路如下,其中RL为负载喇叭。

网友:
7.5V电源用7805稳压,当然有问题.

78**系列稳压集成输入输出之间最好有4V以上的压差,其稳压性能才有较好的表现.

其实做个简单的电子滤波电路(一只NPN三极管加一只电阻加一个电容)就很好用了,用不着7805的.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啊?
那个7.5伏的电源是个杂牌货。
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我用示波器的探头地接在7805的地上之后噪音就没有了,但喇叭却不响了,电话也重启了,是为什么啊?
不明白。

网友:
电话线局端有一根是与大地相接的,由于大地的不同地点存在电位差,用户这端若与大地隔离不好的设备有电气连接,会严重地干扰电话信号,会让你无法测量,如电脑、示波器、开关电源这些,碰一根线都不行。

网友(2009-03-25):
“我有两个电源一个是7.5伏1A的电源适配器一个是9伏0.25A的电源适配器”

“7.5伏1A”是不是开关电源,“9伏0.25A”是不是变压器电源?

把“7.5伏1A”拆开看是不是有一大电容,该电容一端接在交流,一端直流的某点,去了这个电容应该就可以了,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用变压器电源无电流音,用开关电源就有较大的电流音

网友:
3楼说的真的没错。
严重的时候,示波器接到电话线一端,电话局端的保护电路立即烧断,接一个烧一个。所以不要将示波器、电脑等直接接电话,除非电话用了变压器等器件作了隔离,或示波器、电脑的地线悬空或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