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对模拟电路有时可能无法仿真出实际的结果?

楼主(2008-03-21):
ouravr 论坛开放Proteus的讨论是一件好事。开源开放的论坛会吸引更多的朋友。谈论就是学习的最好方式。
  我觉得Protes在单片机仿真方面确实做的不错!有些只要观察MCU引脚的电平变化的实验,只要在图上贴一片单片机,不需任何外围元件就可以很快观察结果(裸机运行)。
  但它对模拟电路有时可能无法仿真出实际的结果。比如下图,是书刊提供的一个电路,四个LED是会发光的(实际搭接电路验证)。用Proteus仿真时,D2、D3有时候会点亮,D4、D5却不亮。请你试一试,谈谈看法。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4-03,01:21:46 加入。
你的原标题:“Proteus 仿真问题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模拟电路我一般用Multisim,觉得它挺好的

网友:
软件仿真就那么回事,不要奢望它达到实物的效果

网友:
好像220v接法有问题

网友:
【3楼】 abcdezh

220V接法没问题。

正半周时:D2、D3、三极管组成的限流电路、D6形成回路,
负半周时:D4、D5、三极管组成的限流电路、D1形成回路。

楼主:
电路接法应该是正确的。
实际上,电路也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因为即不要变压器,也不要电容降压,交流电源波动LED的供电也无很大影响。
该电路可做的非常小巧,有些实用价值。它出自于《新型半导体器件及应用实例》(何希才 毛德柱 编著)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软件,多动手是有益的。有将这个电路仿真出来的朋友请与大家分享。

下面的贴图你更能看出问题。
交流220V 其幅值为311V
正半周
负半周

网友:
出来了,是频率设定的太大了,设为0.05hz可以出来,lz试试

楼主:
重新设置频率,电源停在正半周不动了,并给出错误信息。D4、D5点亮,D2、D3灭。

网友:
311v改为220v试试

网友:
用Proteus做模电仿真是陶冶性情的事情。
“Time step too small”,“Singular matrix”,然后就是“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敏感词0373)!
所以我认为它也就定位在单片机(纯数字部分)仿真应用。在官方论坛上看,Labcenbter的工程师也一直不能很好解决模拟电路SPICE仿真出现的诸多问题。
我同意sunkmsr的观点,“仿”总归不能替代“真”,多动手是有益的。

网友(2009-07-09):
仿真正常,请看和原图的差别.

网友:
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9649.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led.rar)

楼主:
谢谢楼上,刚看到。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电路?很多元件都是多余的,可以等效为下面电路,而且原电路LED要承受311V反向电压,很容易损坏,Q2也要承受300多V电压。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的思路。
这个电路出自《新型半导体器件及应用实例》P53。
它实际是用发光二极管构成的直流/交流电压判别电路,这种电路能很方便地判别4~220V的直流/交流电压。
当时我用Proteus6.9的版本来仿真,怎么弄都不行。后来用P7.1、P7.5就可以了。

Q2也要承受300多V电压。
----------
对。原书指出Q1和Q2的反向击穿电压要在350V以上。

楼主:
还有更怪的现象。试着把原电路中大量的元件删除,甚至故意使电路多处开路,软件仿真均能得到结果:四个LED都能发光。这完全和实际情况不合。所以对模拟电路仿真的结果不要迷信,搭个实际电路来试更好。当然Proteus对单片机学习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它实际是用发光二极管构成的直流/交流电压判别电路,这种电路能很方便地判别4~220V的直流/交流电压。"

that author has never built the actual circuit: the LEDs should be shot due to excessively high reverse bias.

"试着把原电路中大量的元件删除,甚至故意使电路多处开路,软件仿真均能得到结果"

simulation cannot think for you. you have to think for yourself. and if you come up with a broken circuit, simulation will tell you the results and you have to analyze the results to see what's broken.

网友:
● 我不赞同或者不完全赞同——那种只要仿真出了问题就归罪于仿真软件的态度、方法、思路和结论。
  任何软件都有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出了问题,先找找自己的问题是必要的。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容易被疏忽和忘记的东西也太多了。我本人遇到过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在于我自身。
  正如【10楼】eezm 的截图所揭示的那样,楼主的仿真图的一个大错误就是遗漏了接地(参考点)。

● 适当调整仿真设置,适当改变电路参数,可能有助于获得满意的结果。
  例如,楼主电路的交流电源,在频率为50Hz时,发光管没有反应;改为49Hz,就有变化了。10Hz时没有反应;改为11Hz或9Hz试试吧。
  顺便说一句,模拟仿真是很占CPU的。就是楼主的电路,今天把我2.4G的CPU占用100%,直到蓝屏累死。

● 仿真软件带有多种方式和工具,充分利用或换用其它方式和工具,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例如,对于楼主的电路图,完全可以使用模拟分析(ANALOGUE ANALYSIS)工具来获得更详尽的仿真结果。参见我的三个截图。

● 不要局限于看到发光管亮了,就断定一切正常了。仿真是不会烧毁元器件的,但是一定要充分利用仿真结果来分析和预见实际电路工作是否会正常和安全。
  原电路的三极管要承受的最高电压和最大功率是多少、发光管要承受的最高电压和最大功率是多少,就是原电路存在的大问题。参见截图波形数据即可得知。

● 还要努力去理解原作者的电路原理和设计意图,甚至指出它的错误。
  例如,那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设计者企图达到什么目的,等等。

● 三个仿真截图,仅供参考(特别注意,我在这里没有去解决上面提及到的原电路存在的错误问题)。
  1. 原图的仿真截图
  2. 明显的恒流效果
  3. 更好的恒流效果

1.原图的仿真截图 (原文件名:LED-1.PNG)

2.明显的恒流效果 (原文件名:LED-2.PNG)

3.更好的恒流效果 (原文件名:LED-3.PNG)

楼主:
【19楼】 JQ_Lin :
呵呵,将仿真分论坛的版主请来了。
谢谢!受益匪浅。
老帖了,我不希望由此贴引发对软件仿真的批判。Proteus发展二十多年有它的道理。

网友:
To 【15楼】 sunkmsr
还有更怪的现象。试着把原电路中大量的元件删除,甚至故意使电路多处开路,软件仿真均能得到结果:四个LED都能发光。这完全和实际情况不合。所以对模拟电路仿真的结果不要迷信,搭个实际电路来试更好。当然Proteus对单片机学习还是有帮助的。

----------------------------------------------------------------------------------------------
  这不叫正常工作。
  虽然故意使电路开路,但是,因为发光管的反向耐压仅有几伏,当反向电压稍微高一些时,它将处于击穿状态,相当于为正向发光管提供通路。仿真至少正确地表现了发光管反向耐压低的这一特性。所以,仿真结果使人觉得电路好像在工作。
  从模拟分析结果可见,电流达几十安培,早就烧掉了。
  “搭个实际电路来试”,一定烧掉!劝你还是不要去试,要学会分析。

楼主:
想不到这么晚你还在论坛。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