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芯片与DA芯片连接问题(电压匹配问题)

楼主(2008-03-21):
AVR芯片一般工作电压是5V,连接3.3V工作电压的DA芯片 需要加缓冲器来协调信号传送吗 谢谢

网友:
1.avr完全可以工作在3.3v
2.如果AVR为5V,且不从DA_片中读数据,同时DA_片的数据输入口为5V兼容的,那么就不需要电平转换.但注意DA_片的输出模拟电压最高为3.3V.例如假定是8位的DA,那么AVR输出0X00--0XFF相当于模拟的0V-5V,而DA_片输出的为0-3.3v.

楼主:
恩  谢谢马老师  我再仔细看看  有问题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