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然解禁了,发个AVR读写6264的仿真(含源程序)

楼主(2008-03-21):
用M16读写6264的源程序及仿真,以前发过因含仿真被删了,现在重发出来,看了坛子里还是有人需要的。
这个示例使用AVR单片加一片74HC373外扩一片6264,程序简单实现了6264的随机读写功能。
预告:过两天我再把以前读写I2C的仿真程序翻出来发上来。

网友:
好,非常谢谢lz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了~!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2008-05-09):
口线都拿来干这个使了,不如直接用个m162……

网友(2008-06-15):
请教LZ,怎么把自己定义的变量定义到扩展的外部RAM中去,测试程序中没有这样的例子

楼主:
回楼上的,用M16是没办法将自己定义的变量直接定义到外部RAM中去的。

网友(2008-08-08):
楼主好,你程序里6264的内存范围是0到8192也就是0x0000到0x2000,为什么我方针的时候观察窗口的地址从0x1100开始啊

楼主:
楼上的,6264的地址是外部地址,从程序里访问外部6264时当然得从0x0000开始了,不可能从0x1100开始的。我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可否截图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回音,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从0x1100开始,MEGA128资料中有,
在普通模式下,前4352 个数据地址包含寄存器文件, I/O 存储器,扩展的I/O 存储器以及内部数据SRAM。起始的32 个地址为寄存器文件,然后是64 个I/O 存储器,接着是160 个扩展的I/O 存储器,最后是4096 字节的内部数据SRAM,
  另外,你的程序用的是模拟总线,为何不用总线直接访问,用指针要好些,

void write(uint address,uchar tem)
{
        uint i;
  add=(uchar *)address;//数据存储的起始地址
  _NOP();
  *add=tem;
  _NOP();
}
uchar read(uint address)
{
        uchar read_data;
  add=(uchar *)address; //读取数据的起始地址
  _NOP();
  read_data=*add;
  return read_data;
}
你的程序我也看了,模拟的很到位,我有收获

网友:
MEGA128+ICC+AVR Studio 4

楼主:
是这样的,M8、M16等是没有外部总线的,只能用模拟的方式来外扩存储器,在某些场合下比较有用。而M128是带有外部总线的,其外扩存储空间编址就是从0x110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