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安规电容适合做阻容降压吗?还是用CBB?有两个安规爆了

楼主(2008-03-22):
X2安规电容适合做阻容降压吗?还是用CBB?有两个安规爆了
在一批产品中用安规电容,有两个爆了,很恐怖~~
电路图如下:

网友:
那个我们好像一直用CBB

网友:
Linput要串一個47~100歐姆的電阻..

网友:
CBB便宜啊

楼主:
这样的接法会爆电容吗?

楼主:
还是安规电容质量不好啊?

网友:
630v1uf的电容,只要是无极性的好像没那么恐怖吧?直接接220V都没这么恐怖三!

网友:
是安规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我还从来没见国安规会爆炸的哦!这样的电路我用了好多了,到是看到CBB630V的暴了很多。

网友:
这样的接法难道不会爆电容吗?楼主电路设计失误,请自行查找为啥设计出错。

网友:
阻容降压 应该是电阻和电容串联的吧,没有限流电阻,充放电时电流会很夸张吧

网友:
服了,这样的电路能用于市场产品。

网友:
安规电容可以直接跨接在电源的两根线上都可以长期没事的。但电路确实有问题,与安规爆炸无关。

网友:
一、限流电阻
二、D2(稳压)因该接在D1(半波整流)后面,顶楼的接法会使C15过流。

网友:
2楼已经指出问题原因了,没电阻的话,瞬间电流很大的。

网友:
X2的安规电容正常接法是直接接在220V电源的两根线上,这个电路的安规爆炸除了安规电容质量不好以外,无法用其他解释,尽管电路确实有问题,问题电路与安规爆炸无关。

网友:
13楼,我都是这样用的
正如16楼所说,没有其他解释,正常的X2就算失效,也不会爆炸或者短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后来咨询了同事,那安规电容不是爆炸,好像是迅速溶化掉,放出大量黑烟和热量

网友:
安规电容大概就是指失效后不会危及人生安全。

X2是指能过脉冲电压等级。

X2-MKP就是CBB电容。

网友(2013-07-22):
偶然看到,显然“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后来咨询了同事,那安规电容不是爆炸,好像是迅速溶化掉,放出大量黑烟和热量”这个属外星科技或美国军方保密技术,更显然“二、D2(稳压)因该接在D1(半波整流)后面,顶楼的接法会使C15过流。”这人说法太周星驰了,无哩头

网友:
严重同意2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