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8-03-22):
各位大虾,我是做的是一个二相混全细分驱动,在家里试的时候什么都正常,但一到朋友那里去试走步时每一圈会少步,走到10圈的话大概就相差二十度了,不知为何在家里怎么试都没有问题,我把图片传上来请大家分析分析,软件上都是很成熟的东东,所以不会有问题,初步认定为于扰,但不知于扰于何处?

网友:
看不清图

网友:
电机是否相同?不同规格的电机,起步频率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失步了?
楼主能否发个清晰点的,完整点的图片上来?

楼主:
好的我发一个SCH的图上来吧是99工程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240472.rar(文件大小:30K) (原文件名:qd2.rar)

网友:
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或者速度太快的问题,

楼主:
我有点怀疑开关电源,和晶振,但一下又说不出所以,因在家里试没有一点问题,但到外面两个地方都一样的毛病这就有点奇怪了,不知你们是否有遇到过这么见鬼的事,只有电源和晶振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请大家能发表意见,大家共同进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