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们帮忙:怎样才能把27M发射器改为49M的。

楼主(2008-03-22):
怎样才能把27M发射器改为49M的。
我有一个27M的发射器,由于原来是飞机的,可飞机坏了,我的车的发射器又坏了,所以想组合一下,但知识有限,所以上网来请各位师傅帮忙。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换49M得晶体,如果仅仅是频率不同的话
但是假如调制方式都不同,那就得改造电路了

网友:
难道我没有你懂?

网友:
实际上如果能确定调制\编码一样的话,直接调整频率是基本可以使用的,原因是这种玩具型的遥控都是简单的振荡电路,并没有专业的那么中规中矩,参数上不会就是27M的专门设计的,比如说发射机的末端输出不会有一个27M的滤波器,会把49M的信号滤掉,所以只要能起振,那么49M的信号一样的会传到空中的,当然有可能衰减会比27M时大一些.
但是最关键的估计还是编解码了,90%以上的概率不会一样的了,所以即使频率一样了,还是不会听话的

网友:
不是我转业范围……爱莫能助。

网友:
把电路图发上来,我告诉你。

网友:
27M/49MHz频率不高,换晶工作是没问题,但效率,谐振,滤波等肯定不满足.

匹配基本不用怎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