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问并行方式下载如何实现?

楼主(2008-03-22):
(7)使用ISP串行方式下载编程时,应配置SPIEN熔丝位为“0”。芯片出厂时SPIEN位的状态默认为“0”,表示允许ISP串行方式下载数据。只有该位处于编程状态“0”,才可以通过AVR的SPI口进行ISP下载,如果该位被配置为未编程“1”后,ISP串行方式下载数据立即被禁止,此时只能通过并行方式或JTAG编程方式才能将SPIEN的状态重新设置为“0”,开放ISP。通常情况下,应保持SPIEN的状态为“0”,允许ISP编程不会影响其引脚的I/O功能,只要在硬件电路设计时,注意ISP接口与其并接的器件进行必要的隔离,如使用串接电阻或断路跳线等。

此时只能通过并行方式

网友:
AVR的下载方式归纳有以下几种:

1.并行高压编程:需要将芯片取下,使用专门编程器,如STK500等
2.串行高压编程:需要将芯片取下,使用专门编程器,如STK500等
3.ISP串行编程:通过AVR的SIP口实现.简单的借助并口下载线,或USBISP等.
4.串行编程:通过AVR的JTAG口实现,可实现在片的实时仿真调试.需要专用工具,如MKII等
5.单线编程:通过AVR的RESET脚实现,可实现在片的实时仿真调试.需要专用工具,如MKII等

不同的AVR芯片,所支持的程序下载的方式是不同的,如8个脚的AVR,就不支持1,4方式的.具体应该查看该型号芯片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