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学校在02年买的足球机器人

楼主(2008-03-22):
下面是我学校在02年买的足球机器人,一共有十个。下图是我解剖其中的一个。
这是它的顶部(黄色的圆点是用来给上方的摄像头区分队伍的,另外还有蓝色的)1
它的侧面2
主控制电路3
下面的发射/接受模块,其中有一块芯片是AT89C2051,用的是11.059M的晶振,一块是74HC14,另外那块芯片的型号给擦掉了,看不见,只知道它用14.745M的晶振,贴片封装,28个引脚的。4
拆开里面,只有十个1.2V的可充电电池,两个减速电机5
它的侧面,驱动电机用L298,主控制器是PIC16F73,用的是12M的晶振。6
底部7
由于是02年买的,而买回来之后一直都没有人搞过。现在老师让我们拿去玩。但是很多资料都丢失了。

网友:
足球机器人这么简单?传感器呢?看来是靠上位机进行集中控制的。不过顶部的圆形标志不能确定方向,貌似机器人上也没有定位和定向装置,怎么进行控制呢

网友:
robocup F180组的机器人
5V5的。
图像识别集中控制的。呵呵呵呵。

网友:
年份比较老了,这种足球机器人早就淘汰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今年7月的苏州“2008机器人足球世界杯”

网友:
这么简单,我还以为很复杂呢

网友:
这个机器人是有点简单了。我们学校用的是全向轮加四个驱动电机,加电磁铁击球机构,加电机带球机构的机器人。自己设计的。
主控芯片采用2407.不过听说最近改成mega16了(小道消息。不知道是否可靠。我个人觉得用1片mega16完成四个电机的控制有点
难度)。色标有四个不同颜色的圆。还用了一个2.4G的无线串口模块。

网友:
这个关键主要不在控制电路,而是在算法吧。

网友:
51?搞笑了……

网友:
to 孝文
正常啊。本来就不跑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