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单片机开方都有什么方法哪

楼主(2008-03-23):
如题
楼下的看错了,我说开方运算

网友:
1、花钱请人开发;
2、买现成方案;
3、从ourdev找开源资料照抄;
4、自己动手。

网友:
牛顿迭代
   牛顿法是方程求根的一个有力方法,常常能快速求出其他方法求不出或者难以求出的解。
假定有一个函数y=f(x),方程f(x)=0在 x = r 处有一个根,对于此根,我们先估计
个初始值 Xo(可以是猜测的)。我们现在来得到一个更好的估计值X1。为此趚=Xo处作该曲线的切线,并将其延长与 x 轴相交。切线与x轴的交点通常很接近 r ,我们用它作为下一个估计值X1,求出X1后,用X1代替Xo。重复上述过程,在x=X1处作曲线的另一条切线,并将其延长至与x轴相交,用切线的x轴截距作为下一个近似值X2……这样继续下去,所得出的这个x轴截距的序列通常迅速接近根r

    现在再让我们从代数角度看上述过程,我们知道,在初始值Xo处,切线的斜率是f'(x),切线方程为

                      y - f(xo) = f'(xo)(x - xo)

    在此切线与x轴相交处,有y=0 ,x=x1,因而有

                     0 - f(xo) = f'(xo)(x1 - xo)

    只要f'(xo)不为0,可解出x1,得
                                      f(xo)
                     x1 = x0 - ---------
                                     f'(xo)

     重复该过程,可得下一近似值为
                                     f(x1)
                     x2 = x1 -  --------
                                    f'(x1)

     总结n = 0,1,2,……的情形得出下述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牛顿法:
         |              只要f'(xn) ≠ 0,则有
         |                                      f(Xn)
         |              X(n+1) = Xn -   --------
         |                                      f'(X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牛顿法也有不成功的时候,若f(x)无根,则,序列不收敛。另外,一些函

数图像可能形成随即序列,这就需要其他的辅助条件。

      附注:f'(x)表示函数f(x)的导函数,f'(xo)则表示函数f(x)在x = xo处的导数

网友:
http://www.fjtu.com.cn/fjnu/courseware/0329/course/_source/web/lesson/char2/j4.htm
这里更详细

网友:
呃,明明看到“单片机开发”啊

网友:
查表,用电脑做一个table查表便是。最好是整数。

网友(2013-08-12):
我也在寻找呀!

网友:
搜索  卡马克

网友:
搜索  卡马克

:)

google "doom fast inverse square root"

and let me post it here:

float Q_rsqrt( float number )
{
        long i;
        float x2, y;
        const float threehalfs = 1.5F;

        x2 = number * 0.5F;
        y  = number;
        i  = * ( long * ) &y;                       // evil floating point bit level hacking
        i  = 0x5f3759df - ( i >> 1 );               // what the fuck?
        y  = * ( float * ) &i;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1st iteration
//      y  = y * ( threehalfs - ( x2 * y * y ) );   // 2nd iteration, this can be removed

        return y;
}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fascinating piece of code anyone has written over the last 50 years. Bar none.

and we still don't know who exactly wrote it, and how s/he came up with the magic number.

enjoy.

网友:
这个必须mark,记得以前也看过,是一个大神创造的那个magic number。

网友:
数学课逃课的人伤不起啊

网友:
整形还是浮点数?

网友A(2014-01-24):
论坛里面有整形开方算法,挺好

网友:
使用标准库函数

网友:
这个需要记下 以后用的到的,归根结底不是单片机开方,而是人开方

网友(2014-07-05):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有整形开方算法,挺好

能给个链接吗?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好像math.h头文件里面有现成的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