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工业上的单片机系统,24V输入到LM2576输出5V,共模滤波、差模滤波是放在LM2576前

楼主(2008-03-23):
用在工业上的单片机系统,24V输入到LM2576输出5V,共模滤波、差模滤波是放在LM2576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LM2576模块本身应该也会产生纹波

楼主:
顶一下,有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2009-03-29):
看 你对那个的要求高点

加在前面  对电源影响小
加在后面  输出的纹波小

一般 差模滤波  就够了吧?

这个毕竟不是 220V 的AC啊

网友(2012-12-24):
输出5V的时候,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