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网络虚拟示波器数字部分的电路板,第一次画,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23):
毕业设计的课题,网络虚拟示波器,网络芯片采用W5100的模块,AD是AD9283,100MSPS,8bit的,用EPM1270控制两片AD交替采样,并存到两片4Mbit的SRAM中,然后通过网络模块发送到上位机,刚画好的版图,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课题做完再把所有资料发上来。

附件有pdf大图

网友:
没有前级放大的?

楼主:
回楼上,前级放大小信号调理电路在另一块板上。

网友:
哦,模块化,不错!
等兄台做好了,我也抄来玩玩

楼主:
呵呵,好啊,我第一次做这种板子,高手们看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网友:
如果是100M的话,我看你的板子不好用阿
输入信号最好要一样长(到AD),这样可以减少两个AD采样出来的信号不一样。
听人说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高速的时候要等长。

楼主:
嗯,我改改,采样速度可能至少在60M左右,实际信号速度也许最高20M,不过100M的采样速度算很高吗?

网友:
电源端子好像和别人的不一样。并且整个板子上的电容很少,你的电源部分也没有104等小电容。CPLD下面建议开个小洞看着专业一点。具体为什么开洞自己考虑把。RAM上面的两个元件没有丝印。放那两个做什么那?过孔有大有小。AD芯片相连两个脚建议不要那样连接。四个定位孔建议不要用通孔,要机械层直接画孔。

网友:
请问你的AD9283(100MSPS,8bit)在哪里买的?
要多少钱一片?

楼主:
感谢7楼罗曼指点,受教了。电源接口是自己拿游标卡尺量出来的封装,不太清楚别人是什么样的。通孔大小应该是一样的,内22mil外38mil,大一些的是排针接口。RAM上面的是一个普通的LED,相当逻辑笔测试时候用的。CPLD为什么要打洞呢?想不通啊…

楼主:
回8楼dimy,我在淘宝一个北京商家买的,25一片含税。

网友:
散热用的,看你这个热量大不。拆了公司的模拟示波器,模拟部分没铺铜。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感觉热量应该不会太大,呵呵,加一个,看上去专业些。

网友:
看图片!也有散热作用了!!

楼主:
确实,画的时候想的电源部份的过孔是不是应该大一些呢?我也不知道。电源插座看上去好像是有问题,等下回去再看看,十分感谢啊!

楼主:
修改了一下,继续求拍,呵呵~

楼主:
【13楼】 bynce 罗曼:再请教一下,你说的四个定位孔建议不要用通孔,要机械层直接画孔。是在Mechanical1层用放置-整个换画一个圈,然后再在KeepOutLayer画一个更大的圈?效果就是两个同心圆,是这样吗?

铺了铜的效果是这样?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触发电路在哪里?

楼主:
想用数字比较器做数字触发,这边有一个老师在研究这个,暂时没有太多时间研究模拟触发了。

网友:
是那样的。
IC后面的孔不要太大了。大了过波峰焊容易进焊锡。容易短路。
丝印的方向太多了。最多只有两个方向放置。

网友:
错了。不好意思!!在实际中很多PCB厂商是不区分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他们看到这两个层都是要割断。所以建议让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孔一样大。或者你具体咨询PCB厂商。

网友:
板子走线比较顺,但是器件布的比较松散,我建议可以在推挤一下,这样走线短些,成本也低些,而且板子跑的频率比较高,画的时候要多注意EMC

楼主:
【23楼】 bynce 罗曼,好的,我照着改

楼主:
【24楼】 mojinpan 我画的差不多的时候发现元件都放到对角线上了,导致另外两个角特别松,呵呵,懒得改了下次注意

网友:
应该考虑给主控的EPM1270加散热器,长时间跑起来肯定会很热的。

网友:
1117也要加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