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下晶体管的外衣

楼主(2008-03-23):
好奇地拨了MJ11015的外衣,一发不可收,又拨了一大批,也给大家看看

MJ11015  达林顿管  120V 30A

几个IRF540,发现一个疑似假货

富士通的2SC2522 音响功率放大管 120V 12A 120W

音响用推动和功放管 J77/K214 和 2SK1056

达林顿管 BD646/BD647   8A 62.5W

肖特基二极管 MBR3060和MBR20100

IGBT管 1MBH60-100  60A 1000V

NEC的音响推动管2SC2336

LM350K可调稳压 3A

7805K

网友:
塑封的管子,先将脚都焊在一起以免掉落,再用专门化塑封的溶剂将外壳化掉,保持完整的内部.
现在这样,金封的都保持完好,塑封的都破坏得一塌糊涂了

网友:
lz是用什么去除封装的啊???
那些黑胶好难去除啊

楼主:
蜡烛烧掉的,呵呵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烧不会黑?

网友:
不错
见到裸体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用普通的蜡烛温度能烧掉吗???怀疑啊

网友:
这些管子应该还没什么危险。千万别拆某些射频功率管,里面有氧化铍,剧毒材料。
塑封的应该用浓硝酸。

网友:
呵呵,看到很多硅片

楼主:
再加一个,三洋STK厚膜集成电路

网友:
比冠希还厉害啊,嘻嘻
那个银浆还那么完整

网友(2008-05-07):
LZ太牛了!长见实了!

网友:
哈哈~~~楼主好闲情~~~敢情是将晶体管当MM了~~~~

网友:
楼主 再扒几个

网友:
拨这个很辛苦啊 LZ厉害

网友:
强! 这个帖子置酷,应该没有人有意见了吧。

网友:
制作矿石收音机 这个能当矿石用(检波)

网友:
楼主辛苦。

IC受苦了。

网友:
楼主的照片拍得漂亮, 灯光效果也很好, 不知道是怎样拍的?

网友:
呵呵,这么牛???用蜡烛都可以扒人家衣服???

能具体说下怎么扒的吗?

我想回去 扒几个 IRF540,看看是不是正品。不过还不知道正品的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此贴估计会培养不少人爱上扒光人家衣服的“好习惯”,嘿嘿

网友:
知道你是烧得 没想到是用蜡烛~!

楼主:
回25楼:用蜡烛烧IRF540和一般的集成电路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发现拆机的真品IRF540硅片都很大,而现在市场上很多IRF540硅片面积连这些真品的五分之一都 没有,引线也很细,用在大电流场合真汗!

拨这个源于以前买了假的2SC2922,读书时省吃检用买了这管子,用起来就是不对头,拆开一看,断定是假货,芯片结构不是高频音响管的样子.

以后有机会再拨一些,,,,,,,

网友:
告诉你们一个更暴力的加热方法: 买一根打点滴的塑料管,取下那个针头,
然后点燃蜡烛。将针头放在火焰上(具体位置自己调整),然后往针头里吹气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嘴巴吹也好,气筒打气也好),然后就会出来类似气焊
的火焰,加热集中,温度很高的,可以很容易将玻璃烧红,我以前用这样的方法
弯过玻璃棒。

网友:
长见识啦。谢谢!

楼主:
对,30楼的方法可以获得高温,以前读书时停电,点蜡烛上夜自修,就玩这个

网友:
【28楼】 jj3055

谢谢。

是直接用镊子夹住?然后放在蜡烛上烧? 会不会炸开伤到人?

网友:
而且怕烧到后面连里面的也烧得面目全灰了。。。因为用蜡烛烧东西,最后那东西都变得很黑。

楼主:
很多东西试了就知道 了,呵呵

网友:
利害哦,公司烧了的400A_IGBT就拆过,里面几百的电流,就用几根小银丝搞定!我们在外面,要用几十平方的线连接呢!

网友:
LZ很牛,以前有锯条锯开金封管看过,但还没开过塑封的,开眼了

网友:
【30楼】 computer00 的方法我以前也玩过,喷枪一样,很爽

网友:
开眼界,不知中国现在有做这种管子的技术没有...

楼主:
中国,大功率管少的可怜,常见的就3DD15,3DD200系列,电流小,剖开后会发现制作工艺也贼差,跟国外管是没的比的.

真不知道,中国的国产系列晶体管还有多少厂家在生产????? 现在存世的国产管子价格超贵,一个小功率的3DG6要两元以上.而差不多参数的9011却两毛钱不到.

网友:
那东西有这么热吗? 整个壳子都是散热的

网友:
进入其心脏,探究其究竟

楼主:
第一个金封管的最大发热相当于10个20W的电烙铁!!!!

网友:
你可以用显微镜仔细观察芯片里面的版本,然后还可以把电路提取出来

网友:
【32楼】 jj3055
那种玩法也玩过,小学时

我也拆过不少这种管子,可没有什么好方法,每次都是很暴力的,用锤子之类的砸开,里面破坏的不成样子

楼主的功夫不错,拆开了还能这样完整

网友:
想知道jj3055是怎么打那个铁壳子弄下来的?

网友:
以前拆过厂里的50A~100A可控硅,组长怀疑是坏的,于是拆开,里面就是银灰色面+几个触点,证明是好的,1k8大元一个,就这么毁了,哈哈,dan国企业就是不一样。。。

楼主:
买一把好点的锉刀,几分钟搞定

网友:
照相机应该不错

网友:
没想象的美丽,不过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太漂亮了 超赞

网友(2008-07-20):
第一次见到.开眼了

网友:
我是过来开眼明目的

网友:
居然能拆的这么好,佩服,能不能拆几个单片机看看!

网友:
有用溶剂溶解的,可以把环氧树脂的封装都全部溶解掉。

网友:
我以前解剖过3DD15D,用几个裸体的3DD15D串联起来给计算器供电,有光照的时候就能正常工作,当太阳能电池用,楼主试下吧

网友:
TO  【60楼】 kinglin

"有用溶剂溶解的,可以把环氧树脂的封装都全部溶解掉。 "

灌封的环氧树脂也可以溶掉么??现在正想有这个东东呢,有何线索???
QQ  52877982
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2008-10-19):
如果没有破坏晶体,然后用高倍数显微镜来看晶体的构造,就更壮观啦,不仅仅是漂亮。

网友:
本贴被 yuh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9,18:13:48.

网友:
LZ强人!曾经我想知道晶圆邦定的印板图怎么画,拆过一块12864的液晶屏后的两个黑吧吧.拆的很费劲.

网友:
牛,你太有才了!!

网友:
为什么这个三极管和下面两个晶片上的触点是有三个,一般都是两个的

楼主:
这个是LD-MOS管,

网友:
一个字。。 就是强。。。

网友(2009-03-17):
开眼见了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小时候拨开过3DG6和3AX31,当光敏管用

网友:
我们这边看是不是假货,都是先直接砸开看看芯大小!

网友:
数年前拆脱过3DD15D的衣服.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把硅片与底下的金属散热片焊接在一起的是什么什么啊?硅片为什么可以焊在在金属上啊?

网友:
强悍。。。
要是能逐一介绍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03-06):
提供一下常見的7812未封裝晶粒,手上有數百顆,還有LM555,
另外還有TO-220的銅腳跟接線圖,誰來教我一下怎麼飛線阿...

7812未封? (原文件名:7812.jpg)
傷眼了,SONY H5沒有微距鏡拍的很辛苦。

网友:
80楼那个哪里弄的啊?不过真不知道能干嘛用…………

网友:
原来这样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楼主太强悍啦    顶起

网友:
算开眼界了

网友:
以前也拆过,就用火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时候拨开过3DG6和3AX31,当光敏管用

不行,那种金封管里有黄油一样的东西,弄不干净。

网友:
回复 楼主:
蜡烛烧掉的,呵呵

难怪个个有烧烤的痕迹 原来是暴利拆解

网友(2010-04-17):
不错 ,我小时候就干过这事

网友:
以前一直想看看芯片的裸体,一直没能如愿!今日得此一见,深感兴奋

没想到里面的硅片这么小,其它部分都是用来散热的,楼主说:第一个金封管的最大发热相当于10个20W的电烙铁!!!!
真实难以相信,功率这么高,也就是说,很细硅片走线可以通过大电流,并且不会烧坏,承受力这么强!!!????

不知道用高倍显微镜能否看到硅片中的电路模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也想这么说的
不过这么点硅芯片居然能靠那么细的一两根导线通那么大电流,有点像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导线应该是含银的或者纯银导线,因为短,在线两端的阻抗也很小,所以可以通过很大的电流,倒是那个硅片很神奇,说通就通说断就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比专业的半导体做的还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邦定机可以

网友(2010-07-01):
MJ11015  达林顿管  120V 30A 的内部引线怎么那么细啊

网友:
我拆了一个声表面滤波器

楼主:
好漂亮的东西啊

网友:
拍的很不错!这些都是坏的吧?

网友:
值得回味

网友(2010-08-07):
很强悍,很暴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STK4142?

网友:
哈哈!不知道能不能“抄板”。

网友:
不要说这个 IC都能抄板

网友(2011-03-08):
回复 网友F:
有用溶剂溶解的,可以把环氧树脂的封装都全部溶解掉。

是的,我也查询过此类破_解方法,是有专门的溶解环氧树脂的溶液,淘宝上面有售,我上次看了好像要30块/斤,好贵,如果大家发现有便宜一点的请互相转告,谢谢

并非楼主忽悠我们所说的用蜡烛,那些树脂是耐高温的,楼主真不厚道,鄙视

网友:
太帅了LZ...膜拜

网友:
呵呵,原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2011-09-27):
很是崇拜!

网友:
我也得拆点东西了,马上就干~~

网友(2011-11-02):
裸体好看

网友:
巨牛逼啊~这东西。

网友:
元件裸照啊

网友:
相机出片不错

网友:
贴中图片中的几个元件我都拆过。建议大家拆个可控硅看看,里面很特别(如BTA41-600)

网友:
真是太利害了

网友(2011-12-25):
回复 网友G:
这些管子应该还没什么危险。千万别拆某些射频功率管,里面有氧化铍,剧毒材料......

看到这个,网上搜了下相关的内容。还真是要注意下:

某些RF功率管(尤其是高级的管子)管壳封装材料是氧化铍陶瓷,它的粉尘有剧毒的......

不光是RF功率管呀,凡是采用了陶瓷基板的功率半导体都有,如IGBT模块、整流桥模块等。还有一种射频功率电阻也是这种材料做的,如RF Power公司的RFP系列电阻......

实际中氧化铍是被烧结成薄片,只是用在硅晶片下做绝缘和散热....................  而且氧化铍是在粉末状态下较容易被人体吸收......    "管壳封装材料是氧化铍陶瓷"有点外行了

网友:
附件是刚才搜索到的资料,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氧化铍是一种结晶状的氧化物,它可以直接从燃烧铍化合物或铍获得。它跟氧化铝一样都是很好的抗火材料,经过烧结的氧化铍非常的坚硬,有陶瓷的特性。氧化铍非常稳定,但如果跟氟化氢铵或硫酸一起加热就轻易被分解。

氧化铍除了会致癌之外,如果不小心吸入了氧化铍就有可能会慢性铍中毒。

********************************************************************************

看来半导体行业的要加强防范意识了

网友:
哇,长见识啦,脱下外套原来如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