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表的参数计算问题

楼主(2008-03-24):
想测量三相电的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的真有效值。

我的方案如下,各位看看如何:
      采样周期:40u秒,就是一个市电周期(20毫秒)采样500点左右。
      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可以根据采样点的AD值算出
      有功功率也可以根据采样点的AD值算出

      无功功率是根据有功功率,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来计算出来。计算公式为:视在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
      还有相位频率什么的要怎么定啊??

请各位大侠们指教。谢谢了

还想问一个,各位采样周期一般要取多少,我用40uS有没有差不多?

对了 我们不用现成的电能芯片。要自己计算。
呵呵!上头的方案!我是小弟,决定不了。555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大侠多帮助。谢谢!!!

网友:
不能用现成的电表芯片吗?

楼主:
手头有个现成电能表。说明书有一段这样的:

可作电能表使用,本仪表有多种电能测量方式,并能对相应类型的电能表进行误差校验。包括:
1.        三相四线有功
2.        三相三线有功
3.        三相四线真/虚(90°)无功
4.        三相三线真/虚(60°)无功
5.        单相有功
6.        单相无功

我想问3和4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都看不懂。

网友:
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就是视在功率,和无功平方加有功平方在开方不相等的,有功功率要补偿电路和传感器的相位差,不是很好搞啊,还是用电能芯片吧

楼主:
wo我们还要对结果进行FFT分析,所以不用专用电能芯片

网友:
又一个要谐波的电能表,三相多功能?看来是各厂的攻关方向,好象也没量啊。

网友:
无功功率是根据有功功率,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来计算出来。计算公式为:视在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

上述公式不成立,只有在完全是正弦时候是对的。
要做真无功。40us采样太强了,500点太多了,128足够。

网友:
你用什么芯片啊?能处理过来吗?

网友:
3.        三相四线真/虚(90°)无功
4.        三相三线真/虚(60°)无功
这里的3是三相四现计量的(三相四线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吧),90度无功也称正弦无功,是把各相的电压移相到电流相位的90度.
60度无功也一样,只是只有AC计量元件,没B相.是电流电压的相位是60度.也称余弦无功.
真正的无功是不能用S^2=P^2+Q^2计算的.这是理想情况下的计算.基本公式:Q=UIsinφ.真无功是4向限无功,根据φ角的不同,得到不同的无功量.
具我所知,现在的计量IC基本都是以脉冲形式输出的电能值,还没有合适能输出电流电压角度数据的,就是有这功能的,输出端数据也仅够显示用,不能作为再次计算的基础.主要是精度和小数位数不够.因此要做高精度测量,还是得自己做测量单元的.
一个正弦周期测量的点越多,当然越好,但会占用太多资源,合适就行,一般64点就够.

网友:
各相的电压移相到电流相位的90度

各次谐波都分别移90度可不是很好做

网友(2010-03-22):
我们有电表成品,需要的联系:syttt@126.com
QQ:6124684

网友(2018-04-14):
一个采样周期:一定要猜2的n次方个点,否则做FFT时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