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关于青云公司LCM320240zk驱动的问题
关闭

楼主(2008-03-24):
我使用的是MSP430的cpu,P4连接LCD数据口,P5连接控制口,烧录进去后屏幕却什么都没有显示,麻烦哪位大哥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谢谢了。
(是不是写入函数的时序有问题呢?)

//qylcd.h
//#include   <msp430x14x.h>
//LCD引脚定义 P4->  数据口     P5->  控制口

#define LCD_DATA_IN        P4IN
#define LCD_DATA_OUT        P4OUT
#define LCD_DATA_DIR        P4DIR
//---------------------------------------------------------------
#define    LCD_RS            BIT7            //LCD_DI(RS) ->   P5.7
#define LCD_RS_DIR        P5DIR
#define LCD_RS_LO        P5OUT &= ~LCD_RS
#define LCD_RS_HI        P5OUT |= LCD_RS

#define    LCD_RW            BIT6            //LCD_RW ->   P5.6
#define LCD_RW_DIR        P5DIR
#define LCD_RW_LO        P5OUT &= ~LCD_RW
#define LCD_RW_HI        P5OUT |= LCD_RW

#define    LCD_EN            BIT5            //LCD_EN ->   P5.5
#define LCD_EN_DIR        P5DIR
#define LCD_EN_LO        P5OUT &= ~LCD_EN
#define LCD_EN_HI        P5OUT |= LCD_EN

#define    LCD_CS1            BIT4            //LCD_CS1 ->   P5.4
#define LCD_CS1_DIR        P5DIR
#define LCD_CS1_LO        P5OUT &= ~LCD_CS1
#define LCD_CS1_HI        P5OUT |= LCD_CS1

#define    LCD_BUSY       P5OUT & BIT3            //LCD_BUSY ->   P5.3

#define    LCD_RST            BIT1            //LCD_RST ->   P5.1
#define LCD_RST_DIR        P5DIR
#define LCD_RST_LO        P5OUT &= ~LCD_RST
#define LCD_RST_HI        P5OUT |= LCD_RST

#define SCREEN_WIDTH        (320)       // pixels
#define SCREEN_HIGHT        (240)       // pixels

///////////////////////////////////////////////////////////
//使用RA8802液晶控制芯片
//mian.c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qylcd.h"

// RA8802的寄存器
#define LCR  (0x00)
#define MIR  (0x08)
#define CCR  (0x10)
#define CSCR (0x18)
#define AWRR (0x20)
#define DWRR (0x28)
#define AWBR (0x30)
#define DWBR (0x38)
#define AWLR (0x40)
#define DWLR (0x48)
#define AWTR (0x50)
#define DWTR (0x58)
#define CPXR (0x60)
#define CPYR (0x70)
#define BTR  (0x80)
#define SCCR (0x90)
#define INTR (0xA0)
#define INTX (0xB0)
#define INTY (0xB8)
#define TPCR (0xC0)
#define TPDR (0xC8)
#define LCCR (0xD0)
#define PDR  (0xE0)
#define FCR  (0xF0)
// 屏幕中,每行可显示的ASC字符数
#define AP          (40)
//----------------------------------------------------------------------
//外部函数
extern void IniCpu(void);
//----------------------------------------------------------------------
//函数声明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屏幕
void LCD_CheckBusy(void);
void LCD_WriteComm(unsigned char wdata); //写控制寄存器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写资料寄存器
void LCD_Set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光标位置
static void ClearMemory(void); //清除内存和显示
int DrawDot(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画点程序
void Delay_ns(unsigned char nvalue); //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value); //延时
unsigned char LCD_RegRead(unsigned char REG_Addr);//读取控制寄存器内容
//----------------------------------------------------------------------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Cpu();
  LCD_Init();
  int a,b;
  for(a=100;a  <200;a++)
    for(b=100;b  <200;b++)
      DrawDot(a,b,1);
  return 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value) {
   unsigned long count,j;
   int i;
   count=2667;
   for(i=nvalue;i>  0;i--)
     for(j=count;j>  0;j--);
}
void Delay_ns(unsigned char nvalue) {
   unsigned int count,j;
   int i;
   count=3;
   for(i=nvalue;i>  0;i--)
     for(j=count;j>  0;j--);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
  // int i=0;
   //LCD复位
   LCD_RST_DIR |= LCD_RST;            //RST ->   复位输出
   LCD_RST_HI;
   Delay_ms(1);
   LCD_RST_LO;
   Delay_ms(120);
   LCD_RST_HI;

   LCD_CS1_DIR |= LCD_CS1;            //CS1->  输出方向
   LCD_CS1_HI;
   LCD_RS_DIR |= LCD_RS;    //RS,EN,R/W置低电平
   LCD_RS_LO;
   LCD_RW_DIR |= LCD_RW;
   LCD_RW_LO;
   LCD_EN_DIR |= LCD_EN;
   LCD_EN_LO;
//初始化屏幕
   LCD_WriteComm(LCR); LCD_WriteComm(0xCE); // 电源设置(关键)

   LCD_WriteComm(MIR); LCD_WriteComm(0x73);// 视窗设置时钟频率设置(关键)

   LCD_WriteComm(CCR); LCD_WriteComm(0xEE); // 光标设置

   LCD_WriteComm(CSCR); LCD_WriteComm(0x10);//光标高度CR和行距DY设定

   LCD_WriteComm(AWRR); LCD_WriteComm(0x27);//工作视窗右边位置X=320/8-1=39=0x27
   LCD_WriteComm(AWBR); LCD_WriteComm(0xEF);//工作视窗低边位置Y=240-1=239=0xEF
   LCD_WriteComm(AWLR); LCD_WriteComm(0x00);//工作视窗左边位置SS=0
   LCD_WriteComm(AWTR); LCD_WriteComm(0x00);//工作视窗顶边位置SC=0   (SS,SC)可以看作原点,(X,Y)可以看作显示区的另外一边

   LCD_WriteComm(DWRR); LCD_WriteComm(0x27);//显示视窗右边位置A=320/8-1=39=0x27
   LCD_WriteComm(DWBR); LCD_WriteComm(0xEF);//显示视窗低边位置B=240-1=239=0xEF
   LCD_WriteComm(DWLR); LCD_WriteComm(0x00);//显示视窗左边位置C=0
   LCD_WriteComm(DWTR); LCD_WriteComm(0x00);//显示视窗顶边位置D=0    可以看出显示视窗和工作视窗是重合的

   LCD_WriteComm(CPXR); LCD_WriteComm(0x00); // 光标的X地址(范围:0到64 ,默认为0)
   LCD_WriteComm(CPYR); LCD_WriteComm(0x00); // 光标的Y地址(范围:0到255,默认为0)   光标的坐标(X,Y)要落在工作区里

   LCD_WriteComm(BTR); LCD_WriteComm(0x33); //光标闪烁时间BT=设定值/帧频

   LCD_WriteComm(SCCR); LCD_WriteComm(0x0C); //液晶工作时钟周期CK=系统频率*4/(列数*行数*帧频)

   LCD_WriteComm(INTX); LCD_WriteComm(0x27); //设定行中断地址,当光标位置CPXR=INTX中断发生
   LCD_WriteComm(INTY); LCD_WriteComm(0xEF); //设定列中断地址,当光标位置CPXR=INTY中断发生

   LCD_WriteComm(INTR); LCD_WriteComm(0x08); //命令字设置(关键)
   LCD_WriteComm(TPCR); LCD_WriteComm(0xF0);// 触摸功能设置(关闭)

   LCD_WriteComm(LCCR); LCD_WriteComm(0x2F); //液晶显示对比度设置(关键)低4位控制
   LCD_WriteComm(PDR); LCD_WriteComm(0x00);//设置写入显示内存的数据(关键)
   LCD_WriteComm(FCR); LCD_WriteComm(0xA0);//字库语言选择,内部简体字库(关键)

   ClearMemory();

   SetCursor(0, 0);
}

//---------------------------------------------------------------------------

void LCD_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Flag;
   LCD_RS_LO;
   LCD_RW_HI;
   LCD_DATA_DIR = 0x00;

   do {
       LCD_EN_HI;
       Flag = LCD_DATA_IN;
       LCD_EN_LO;
//检测Busy
   } while(Flag & BIT3);

   LCD_DATA_DIR = 0xFF;
}

void LCD_WriteComm(unsigned char wdata) {
   //while(LCD_BUSY);
  LCD_CheckBusy();
   LCD_DATA_OUT = wdata;
   LCD_RS_HI;
   LCD_RW_LO;
   LCD_EN_HI;
   Delay_ns(10);

   LCD_EN_LO;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LCD_CheckBusy();//while(LCD_BUSY);
   LCD_DATA_OUT = wdata;
   LCD_RS_LO;
   LCD_RW_LO;
   LCD_EN_HI;
   Delay_ns(10);

   LCD_EN_LO;
}

static void ClearMemory(void)
{
    unsigned int i,j;

    // 光标0,0
    LCD_WriteComm(CPXR); LCD_WriteComm(0x00);
    LCD_WriteComm(CPYR); LCD_WriteComm(0x00);

    // 显存中数据全部清零
    for (i = 0; i   < 64; i++)
      for (j = 0;j   < 30; j++)
        LCD_WriteData(0x00);
}

void SetCursor(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 )
{
    //unsigned char low, high;
    //unsigned int actualAddr;

    x = x / 8;

    //actualAddr = y * AP + x + GRAPHICS_BASE_ADDR;

    //low = LOBYTE(actualAddr);
   // high = HIBYTE(actualAddr);

    LCD_WriteComm(CPXR); LCD_WriteComm(x);
    LCD_WriteComm(CPYR); LCD_WriteComm(y);
}

/*
int SetXRefreshLimit(unsigned int limit)
{
    if (limit >   SCREEN_WIDTH || limit == 0)
    {
        return -1;
    }

    _XRefreshLimit = limit;

    return 1;
}*/

int DrawDot(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char newcolor,status;
    unsigned char offset = 1   <  < (7 - (x % 8));

    if (x >   SCREEN_WIDTH || y >   SCREEN_HIGHT)
    {
        return 0;
    }

    SetCursor(x, y);

    newcolor = LCD_RegRead(PDR);

    if (color)
    {
        newcolor |= offset;
    }
    else
    {
        newcolor &= ~offset;
    }

    SetCursor(x, y);
    status=LCD_RegRead(FCR);status |=BIT3;
    LCD_WriteComm(PDR);LCD_WriteComm(newcolor);
    LCD_WriteComm(FCR);LCD_WriteComm(status);
    return 1;
}

// 读数据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LCD_BUSY);
    LCD_CS1_HI;                       // Clear DB0~DB7, chip select enable
    LCD_RS_LO;
    LCD_EN_LO;                       // Clear nRD
    Delay_ns(70);
    LCD_RW_HI;//IO0SET = BIT_nRD;                       // Set nRD
    dat = (unsigned char)(LCD_DATA_IN & 0xff);            // Get memory data
    LCD_EN_HI;                       // Chip select disable

    return dat;
}
*/

//读寄存器内容
unsigned char LCD_RegRead(unsigned char REG_Addr)
{
unsigned char REG_READ;
LCD_WriteComm(REG_Addr);
LCD_CS1_HI;
LCD_RS_HI;
LCD_EN_HI;
LCD_RW_HI;
REG_READ = LCD_DATA_IN;
Delay_ns(70);
LCD_EN_LO;
LCD_RW_HI;
return REG_READ;
}

网友:
没做过,你还是找液晶公司要源代码,然后移植。我今天就把PCM320240 cx135驱动的调好了,用的sed1335改的(兼容) 只用了几个小时。

楼主:
我找了,可是他们要发票……我弄不见了……

调试的时候P5OUT对应的位也正确啊,所以P5脚的电平也应该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把以前的程序烧进去却可以……
哪位大哥帮忙抽空给看看,拜托了……
我QQ:4994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