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的问题:为什么安装了7.2后,能打开里面的例子文件,但是只要打开一遍以后,就再

楼主(2008-03-24):
请教PROTEUS的问题:为什么安装了7.2后,能打开里面的例子文件,但是只要打开一遍以后,就再也打不开该文件了,但是其他没有打开过的文件能打开
现象是:proteus打开文件后一闪,然后proteus自己就关闭了

网友:
破解了没?
要安装License 还有 patch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用这个版本了,重新在mcu123.com找了一份PROTEUS7.1SP2完全PJ版:)

网友:
这是破解问题,我用7.2版过一段时间会自动关掉,后来还是用7.1版,很稳定

网友:
7.1的破解版谁能给我发一个吗,我的邮箱是rainbow638@163.com
thanks

网友:
我用7.2没这种问题啊,1.4破解文件,也是在WWW.123MUC.COM上下载的

网友:
proteus  7.2
破解方法:       按打包内read me步骤之后
把Proteus 7.2文件夹属性全部改为只读,方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