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的可调PWM仿真

楼主(2008-03-24):
第一次发贴,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还别说,这玩意很有用的,加上一个热敏电阻可以做温控风扇了,上回改造我的稳压电源就用了555的可变PWM方式,效果很不错,省了一片MCU。

网友(2008-04-30):
正如2楼说的,这的确是个好东西啊!支持!!

网友:
做步进电机试验时也用得上 :)

楼主:
这个也置酷啊,真是给我意外的惊喜哈

网友:
简单至上

网友:
相见恨晚

网友(2008-06-04):
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上的仿真方案我已经做了测试,搭了面包板,效果很好。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原理:-)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08-08-07):
555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好东西,简单实用

网友:
呵呵,555确实是个经典!!!

网友:
简单又实用

网友:
常用的,D1不用也可以的

网友(2008-09-23):
热敏电阻做温控风扇?好主意啊,我也试试

网友:
哈哈,问题是要不要开风扇并不总是跟气温挂勾呐

网友:
以前有本书,555应用100例子,有很多想不到的功能

网友(2008-10-28):
真要用到555

网友:
估计可以做可调恒流源,收藏研究研究

网友(2008-12-20):
To 【楼主位】 AVR-BIN 电子油条

“555的可调PWM仿真”原文件有误,不能进行仿真。
重新做好接地处理,即可仿真。
效果很好。
谢谢。

网友:
同意 【34楼】 JQ_Lin  的说法。
要做接地处理。

网友(2009-02-08):
非常谢谢!
全体同仁向你致敬

网友(2009-03-24):
昨天我也做了这么一个仿真 好像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有用,mark

网友(2009-05-03):
为什么7.4会报错?自己达的也不成功

网友(2009-07-11):
果然需要重新设置接地  谢谢高人们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2009-09-04):
接地处理如何做啊??

网友:
有没有multisim10格式的呀,我这没装proteus.
或者那位转一个发上来行吗?谢谢先!

网友:
顶就一个字

网友:
请教楼主,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我用MULTISIM和PROTEUS6.7都打不开,是版本不对还是软件选的不对。谢谢!

网友:
【50楼】 xuyeqing
请教楼主,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我用MULTISIM和PROTEUS6.7都打不开,是版本不对还是软件选的不对。谢谢!
----------------------------------------------------------------------------------------------------

是PROTEUS。
但是,你的PROTEUS6.7版本,低于楼主设计文件所采用的版本。

网友:
555的100例那书我也看过,在图书馆借的,很不错。
以后书店看到一定买一本收藏。

网友(2009-12-11):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7.5  SP3运行不了

网友:
我在proteus7.4不能显示矩形波形,为什么?能否上个完整的图,看一下您的虚拟示波器设置

网友:
接地处理如何做啊??我也想知道,请大侠知道指教

网友:
20年前天天调试的电力系统使用的调度机卖10万块一台,里面最复杂的芯片就是555......

网友:
【40楼】 zhanghua1121
为什么7.4会报错?自己达的也不成功

【47楼】 buliaoqq
接地处理如何做啊??

【54楼】 wc8841484 陈文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7.5  SP3运行不了

【55楼】 feixingxia
我在proteus7.4不能显示矩形波形,为什么?

【57楼】 feixingxia
接地处理如何做啊??

============================================================
在默认的7.2 sp6中,能够正常仿真,可以不做什么。

在7.4 sp3和7.5 sp3中,不能正常仿真,报错。
解决办法:
原设计中,左上方那个类似左箭头的电源符号和左下方的接地符号,实际都是没有连接上的,手动移开一下就知道了。
电源符号无所谓,不要连接,可以不管它或删除之,因为旁边已经安放了12V电池作电源了。
接地符号,把它向下移动一格,将线连接好。
Ok。

网友:
555pwm(改动后)

网友(2010-02-07):
万能的555啊

网友(2010-07-09):
刚刚打开后重新连接了下地,运行并调节电位器,效果蛮好的,多谢楼主的分享,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楼主位的标题很明确,没有歧义。

网友(2010-09-22):
万能的555啊,快给大家变个月饼吧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又长见识了

网友:
有创意~~我有一千也想到过。没有实践

网友:
从外置元件的复杂度来说,不胜一个Tiny13

网友:
小东西里藏大学问。

网友(2010-12-10):
正在学习中,下来看看!

网友:
555很经典

网友(2011-05-22):
顶一个,经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完成

网友:
小弟焊了一个小板,看波形:

对于25楼说的去掉D1,不知是短路掉还是开路掉,不过都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2011-08-03):
简单,实用。谢谢!

网友(2011-12-06):
简单至上。

网友(2012-06-23):
正在学习  想用555做个台灯调亮电路

网友:
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11-13):
所有复杂的电路都是从简单的搭出来的啊,顶

网友:
555 伟大的小IC。

网友:
mark,555还是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