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万用表的短路报警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08-03-24):
有几个万用表都不能叫了,就像自己做一个小东东。请教大家,那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不能叫?是不是没电了!

楼主:
应该不是,新电池也就叫两天。。
想问的是,有什么方便有效的办法判断两点短路呢?

网友:
万用表是根据阻值来判断的,好像10R以下判断为短路

网友:
ut的表,是在30欧姆以下就叫;同时可以兼测二极管正向压降(2v以内);如果测电阻么,大约是实际值的2倍整。
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看有没有UT-30D万用表的图纸下了看看就明白了,应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