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J-Trace内部电路照片

楼主(2008-03-25):
刚才调STR9的网络部分用到IAR的Trace,顺带多瞧了一下J-Trace。想想用了快大半年了,ULink2、RLink、J-Link都给自己拆过,唯独手上这个J-Trcae一直没有拆开来看过,里面到底都有啥东西?不行,找把起子摆开来瞧瞧?

1、撬开之前先给IAR J-Trace先来张全景:

2、这是用的两种连接线,上面白色的是20Pin的JTAG,下面的绿色的是EMT接口用的连接线。

3、这是JTrace上的两个连接座近照:

4、拆开了,里面的板子上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吗,比JLink就一个ARM7强多了。

5、来张近的,呵呵,上面竟然用上了一个FPGA,估计这个没那么容易仿造了。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用了CYCLONE系列的FPGA,看来不便宜,成本比较高,仿制几乎不可能。

网友:
CYCLONE系列的FPGA没有加密功能

网友:
EP1C6的配置芯片在背面?看电路挺简单的,不知道背面怎么样,正面比JLINK还要简洁。那4块三星的片子应该就是那4M的Trace RAM。正说2楼所说,EP1C6好像没有加密,如果能把配置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那么剩下的应该就跟弄JLINK差不多了?

期待来更清晰的特写,最好背面也来个,还是第一次看到JTRACE的真容,真是眼馋!真头羡慕楼主,好多些真多!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ARM7/ARM9都支持TRACE?我知道是要需要内部的ETM逻辑,但看在AMR的技术手册,好像ARM7TDMI都有?比如图中的那个SAM7S64能不能TRACE?要是能TRACE,调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可能没用配置芯片。是那个ARM芯片动态加载的吧?如果是的话,要破解只要破那个MCU即可。楼主上个背面的清晰照片就知道了。

另外,用FPGA不一定纯粹是为了加密,可能是考虑速度的问题。

网友:
FPGA是为了进行快速的TRACE,看介绍,TRACE时钟最高可达200M。我记得EP1C6(C8)的最高速率大概为270M,C6的不知道最高可以跑多快。上次想买C6的,问了几家都说没有。

通过S64进行配置也是可能的,空间够的话,省去一块配置芯片,虽然比直接用配置芯片麻烦。

在taobao上看到一家有卖D版的,6K。这个价格还是太贵。要是2K左右还可以弄个来玩玩,就是不清楚哪些片子是带ETM的,不知道用的地方多不多。

网友:
用这个fpga好破解,配置时序都是公开的。有逻辑分析仪应该可以抓到。

楼主:
背面光光的,没有元件,也就没照。

网友:
那么配置数据就是在那片7S64里面;还有个可能是从PC机传下来,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用7S64动态加载应该不是为了省那一块配置芯片的成本,安全性比这点成本重要多了。

网友:
也就破个S64!!!

网友:
好像也不是那么好破的吧?

网友:
用这个fpga就不保密的,看cyclone的数据手册,上面有讲怎么模拟时序来配置fpga。

网友:
FPGA旁边的那个有源晶振频率是多少?

网友:
c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l
用料猛啊,正面看到64MB的SDRAM

网友:
如果如楼主说的那样背面没有芯片,那就好办了,破S64很容易

网友(2009-02-27):
可完美升级固件

如果能把电路搞定那就爽了

网友:
个人以为J-Trace没啥用处...

网友:
呵呵,不见得吧?至少还有一个用处--满足某些人的贪欲。

网友:
其实觉得Flasher挺有用的。。。

谁有照片晒晒???

网友:
原装的J-Trace哪儿有卖的??

那个代理??

网友:
LS想买???麦克泰有代理

记得买了叫我参观一下。。。。。。

网友:
没有原理图,有firmware只能用来YY了。。。

网友:
to 【26楼】 taoist

啥叫YY,俺不明白,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to 【28楼】 taoist

说不准有人已经有电路图,等着24楼的“YY = 意淫”呢,哈哈

不对,“YY = 意淫”对大家影响不好,那我就不YY了

网友:
J-Trace CS???

7S256?7X256?

难道不要FPGA啦???我喜欢。。。

网友:
哈哈,偶已经YY过了。。。

网友:
又有新东西可以DASM了。。。。
难道说。。。我有Trace用了???

网友:
to 【33楼】 Presario

V8目前看来跟V7没啥区别,用V7就行了

给se*gg*er公司赚点银子吧,不要赶尽杀绝了,毕竟是人家的知识产权,用来学习OK,但用来赚银子,就不太厚道了。

说实话,我挺后悔,满世界都是广告帖。。。

网友:
研究的目的早就说过了。。。
要卖D版,早卖了,V8,Pro,想卖都可以卖,相信你在淘宝上找不到吧,呵呵。。。

既然你是研究的,那为啥要我公开原理图呢?
V8的区别我已经列出了,多好的研究课题。。。
换句话说,你研究V8又是为了啥呢?

楼主:
Jtarce一直在用着,说实话,JLink已经足够日常使用的需求了。JTrace可不好抄板,还是省省吧。

我的JTrace是STR9 EVK自带的,配的IAR是512K代码限制吧。问过麦克泰,初步的参考报价要6W以上。之前一直有计划要够买无代码限制的正版软件,费用申请都报上去了。唉,老天没给我机会啊。

网友:
Grant的trace是trace V1吧,应该不是trace CS吧。。。

楼主:
不太好意思,不太懂V1和CS指的是什么?

网友:
to 【40楼】 Grant

commander里面显示什么?J*Trace ARM CS Rev.1还是J*Trace ARM Rev.1?

楼主:
运行JLink程序,显示JTrace ARM Rev.1,硬件版本v1。两台都是一样,一台就是上面照片显示的,还有一台刚拿到不到几天,要免费借给一个客户用一段时间,没有掰开盒子看过。看外面的信息,只有出来的日期和SN

网友:
那看来还是老款。

从APP来看,不带CS的用的是7S64,带CS的可能是7S256(7X256)。。。正紧张地反汇编中。。。

顺便问一句。。。Grant在上海吗?

网友:
【36楼】 taoist

V8和PRO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在网上卖了,很容易找到的。不过价格比较贵。我问他V8没有发布啊,你怎么弄出来的,保证能用吗?他反问我“谁说的?V7出来的时候官方有发布吗?”后来我看了一下最近安装的几个版本的软件目录下的MANUAL,才发现V8早就有了。恍然大悟啊。

V8即将全面问世,你的V7库存倾销完了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网友:
期待“白菜”的V8

网友:
to 【44楼】 Presario

湖北的那家是吧,早见过了,你让他发一个V8调试SWD的图出来呀!
我根本不卖D版,哪来的库存?

我自用机的清单:
V6:4XX,淘宝上买的,Firmware已经公开在网上
V7:PowerAVR送了我一套,用得很好
V8:mcuzone买的7S64开发板改造的
Pro:mcuzone买的7X256-EK开发板改造的

不用激我,不公开就是不公开,不卖D版就是不卖D版

大家有白菜价的V7已经够用了,赶尽杀绝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没的用。。。

XScale?Davinci?Cortex-A8?现在可都还没实现呢。。。

网友:
【46楼】 taoist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澄清一下,我昨天发帖子希望你共享一下V8的原理图被你拒绝了,并且还误解了我的初衷。不排除会有一些人得到资料后自己去生产销售,但是我不是这个目的,我就想知道SWD部分和V7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不过现在不用了。
我激你了吗?我要求你公开所有资料了吗?我让你卖D版了吗?即使你做了D版的,我告诉你我也不会去买的。

网友:
to 【47楼】 Presario

V8唯一没有公开的就是原理图,甚至可以说唯一没公开的就是V8的SWD电路,你要求公开原理图不就是要求公开所有资料?

我不管你会不会做D版,但我知道,一旦公开V8原理图,立刻满世界都是D版,满世界都是广告帖,ulink的历史必将重演。

你自己说的“V8即将全面问世”,难道你不就是个D版商吗?我凭啥相信你只是个学习者研究者?

对于学习者,V7和V8没有任何区别。对于研究者,原理图自己研究呗!研究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不是吗?

什么叫“你的V7库存倾销完了吗?”,你可以怀疑我,我自然也可以怀疑你,不是吗?

做不做D版,大家有目共睹,你觉得我如果真的做D版,会缺你这个客户吗?

网友:
J-Link V8 Firmware Update (原文件名:V8_UPDATE.PNG)

J-Link V8 SWD (原文件名:v8_swd.PNG)

网友:
to 【49楼】 Presario

好像你还差最后一步,继续研究吧!

想问你,失望吗?
发现V8跟V7的区别了嘛?

等你搞定Pro,估计更失望。
Pro不直接支持GDB协议,还得另外在windows下跑GDB server。真是个半成品!

网友:
好像看到0402的电阻电容了。。。这块板子的成本也不高,FPGA的程序应该是由旁边那个MCU配置的,MCU的破解过程估计和V7一样,至于板子的电路图,很简单,FPGA又不是BGA封装的,引脚能看见就能量出来连到哪里,为什么老外不喜欢加个达拉斯的加密芯片让我们死心呢,也就加上几块钱的成本。JTRACE我没用过,不过估计也就是个像逻辑分析仪类似的功能,用来记录MCU的指令和数据操作过程的。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因为我见过altera的nios2有类似的功能,其实大家也可以研究下DSP的仿真器,结构基本类似,都是USB通讯+数据格式转换成JTAG标准。

网友:
to 【51楼】 newbier

猜得很正确, trace只欠一张原理图了

不知道cyclone的管脚定义能不能从配置文件里推出来。 。 。 FPGA真是不懂

网友:
J-Link Pro test OK! (原文件名:PRO_UPDATE.PNG)

网友:
真是牛人,看来又有得玩了!!!

Presario 是怎样搞定电路的?反汇编搞定的吗?能否讲讲思路?

网友:
没那么简单

在V8下,把USB地址改为1试试,呵呵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55楼】 taoist

不明白,能否说说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哈哈

网友:
我的意思是,写完程序不断调试。。。不要那么容易自满。。。
还有Flasher呢,还有Trace呢,还有Trace CS呢。。。

偶又改正了N多BUG

e.g.
修改了USB地址后进行update firmware。。。
pro的网络全双工还是半双工的问题。。。
pro的DHCP地址大小端问题。。。
pro的LED2的作用。。。

网友:
to 【62楼】 taoist

改进了这么多东西,可以去S*E*G*G*ER上班了

网友:
S*E*G*G*E*R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强大...

BUG还是很多的...

网友(2009-03-30):
V8呀。。。还以为搞定了Trace呢。。。

还换个马夹。。。

Company正打算支持XScale呢,可别捅了篓子让大家都没的用。。。

网友:
赞一个!有兴趣啊!

网友(2009-07-18):
jtrace到底能有啥用呢?有谁用上了?

网友(2009-10-06):
啊 我明白JLinkARM.dll里面一大块不知道干啥用的数据的用途了。
就是EP1C6的配置数据呀~

这么说,反向工程还是可能的,毕竟程序基本都搞定了。唉,用的是Altera的FPGA,要是Xilinx的,引脚配置估计可以从bitstream里面搞出来。不过我宁可自己做Trace~ 这样有点意思。ETM的协议也不复杂,麻烦就是采集到的数据上面到底怎么用,就可以把TPA看成一个逻辑分析仪,只不过采集的数据有些不需要上传,还可以简单解析下然后就能再压缩下数据(比如placeholder和后面的数据和成一体之类,这个在FPGA里面还是能做的,考虑到一般程序执行的方式都是顺序的,还可以再压缩下)。

不过,我觉得啊,如果J-Trace用的还是7S64的话,那真是让我失望啊,怎么着也得是用HS USB呀…… 不然肯定只能采集一段时间然后上传…… 不然100MHz的采集,16位宽度的TRACE data,加上CTL信号,怎么不可能在FS USB上面实时传啊……

另外,没看到电平转换芯片啊,难道把Vref直接接Vccio了?Orz,我刚在另外一个项目里论证了这么做不靠谱呢……

唉,我想看看RealView的Trace 2的内部电路啊,好奇好长时间了……

网友(2010-03-07):
JTRACE 和 JLINK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73楼】 youki1234

J*Trace就是比J*Link多支持Trace功能啊……
不过我觉得J*Trace电路越发越不靠谱…… 为啥FPGA的IO直接驱动JTAG口呢?

网友(2011-03-21):
回复 网友A:
to 【28楼】 taoist
说不准有人已经有电路图,等着24楼的“yy = 意淫”呢,哈哈
不对,“yy = 意淫”对大家影响不好,那我就不yy了

你可以SY的

网友:
又见挖坟帖。。。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2011-06-16):
做工确实很精细!德国人做事的态度,我们的好好学学!